指紋辨識門鎖--------Arduino Uno r3應用

楼主(2018-09-08):
How to Make Fingerprint Door Lock at Home
[youtube]SMmj_qAbyeM[/youtube]

网友A:
有個小問題
電池用罄時
會不會望門興嘆,不得其門而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個小問題
電池用罄時
會不會望門興嘆,不得其門而入

Arduino 雖不怎麼費電, 還是要避免一下,實際做法法就是:

1.以市電供電為主,充電電路+充電電池為輔,

我想大多數的電子鎖也是這樣的

网友:
我想 Arduino Uno r3 換用nano 系列來做也是可行可能更適合,另外也可加強一下:

1. 用 wifi手機控制
2. 多種控制方式,像密碼鎖, 聲紋行不行、虹膜應該也可

网友B:
市售的大門電子鎖都是使用一次電池供電,因為使用低功耗的單晶片與低電力馬達傳動機構所以很省電,電池快沒電時會發出特別的聲音提醒你要換電池,真的沒電時在門鎖外面還有緊急供電接點去買個 9V 電池就能啟動與開鎖了。

我家的電子鎖能接受密碼與悠遊卡自己又加裝了 iOS 手機 WiFi 遙控,使用四顆三號電池能夠維持將近一年的操作電力,自己要做電子控制電路不難但要低功耗很難(Arduino 不低),尤其是機械馬達的閂鎖結構要自己 DIY 更難,花個一萬多元買個現成品比較簡單。

一萬多元其實不貴,每天家裏多人多次進進出出,一年下來絕對開關將近萬次(開一次門就是開與關兩次),每開與關一次算一元成本第二年開始就算是賺的,我家這台是韓國製的已經用約七年了。

台灣很少有廠商在生產家用電子門鎖家庭裝的也不多市面上看到的都是進口品,鄰近的韓國家庭使用非常普遍看韓劇就能看到。
電子門鎖除了方便不用帶鑰匙外還能有效的防竊,電子門鎖使用金屬外殼很難從外頭破壞,尋常的竊賊也不會去碰沒把握的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售的大門電子鎖都是使用一次電池供電,因為使用低功耗的單晶片與低電力馬達傳動機構所以很省電,電池快沒 ...

其實竊賊大多是直接破壞門窗,而不是破壞門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竊賊大多是直接破壞門窗,而不是破壞門鎖。

吼, 老大真的太有經驗了, 開班受徒!
我記得前幾年老大有一陣子對開鎖配鑰匙很有興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實竊賊大多是直接破壞門窗,而不是破壞門鎖。

就看從門或窗從哪裡突破比較簡單,大樓的窗就不好突破除了要對付氣密窗外還需飛簷走壁。
而多段鎖是最簡單對付的,用一字起子往鎖孔大力一敲再用鉗子夾著起子用力一轉多段鎖的內部結構就碎裂了。

我不是教人如何破解鎖而是說明傳統鎖有多脆弱,我有切身之痛事發後自己拆掉這種被人破壞後的鎖發現的。
警察說這種兩三千元多段鎖的作業時間只要十幾秒就能解決,外面專業開鎖配鑰匙的人也不會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吼, 老大真的太有經驗了, 開班受徒!
我記得前幾年老大有一陣子對開鎖配鑰匙很有興趣! ...

應該說我不知道的領域我都很有興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看從門或窗從哪裡突破比較簡單,大樓的窗就不好突破除了要對付氣密窗外還需飛簷走壁。
而多段鎖是最簡 ...

不是多段鎖最簡單對付,是我們沒有遇到難對付的多段鎖,好的,就用你說的方法︰

"用一字起子往鎖孔大力一敲再用鉗子夾著起子用力一轉多段鎖的內部結構就碎裂了。"

我們先看一個裝在我媽媽家的一個多段鎖。
▼這個鎖在門外看就一個方形的不銹鋼片跟一個鎖孔。

▼裡面則跟一般的多段鎖並無兩樣,只不過這個鎖的絕大多數的零件都是不銹鋼製成(包括螺絲)。

▼鑰匙平常是這樣,短短一支便於攜帶。

▼要開門時把鑰匙拉出。

▼我把門鎖拆下讓大家看看好了。

你現在想像一下,你用一字起子往鎖孔大力一敲再用鉗子夾著起子用力一轉多段鎖的內部結構就碎裂了.......。

你的方法是完全沒有用的,一字起子跟鉗子破壞的是門外那個蓋子,根本傷不了鎖體內開鎖的結構,就算你把門外的蓋子撬掉也只是看到上面那個鑰匙伸入的"通道",就算你破壞這個"通道"也碰不到鎖體內的開鎖結構,大家看一下在開鎖時為什麼要拉長鑰匙。

了解了嗎?因為開鎖的結構是在鎖體裡面,而不是在鎖體外面,不清楚的話我們再看一張照片。

這就是為什麼鑰匙會這麼長的原因。
一般人裝的多段鎖都是下面照片這種的。

這種的鎖用你說的方法一字起子跟鉗子就有效了,因為它的開鎖結構是在鎖體外面,當然好下手多了,大家可以把你家的多段鎖拆下來看看是那一種?當然我也不是說我的萬無一失的意思,只是在跟大家聊聊不同廠商做門鎖的巧思。市面上也有一種鎖的鎖芯是兩段的,俗稱空轉鎖芯,也是在對付你用的方法。

有一次我妹妹出去倒垃圾忘了帶鑰匙,門一關上的剎那間浮出"糟了",結果我也外出工作,她請附近好幾家鎖店來開,一看到門鎖都跟我妹妹說等人回來吧!開這種鎖除了要破壞門鎖之外,多少還會破壞鐵門,我妹妹只好再到處找我,最後找到我時,我在外地工作,絕望了嗎?不!我告訴她我在某地方藏了一支備用鑰匙,就是專門對付這種狀況,另外比較好的製鎖公司會做鑰匙建檔,每一組新門鎖的鑰匙上會有一張吊牌,只要你有吊牌上的編號,可以付若干費用跟他們購買鑰匙。

鎖不是每一個都那麼容易破解,那麼脆弱,簡單說要看是怎麼設計的,就像早期的keypro 都是用93cxx做,我們不能說keypro 都很爛,也有keypro 至今無法破解的啊!

平常小偷要偷竊,他一看到光是進入就要用很複雜、很長的時間才能進入時,你覺得他會冒險嗎?找別家比較安全也比較快吧!小偷要偷機車一定先找沒有鎖大鎖的比較容易對吧!真的要對付大鎖也要先找買機車附送的那種對吧!

所以不要認為多段鎖都是軟的,只是我們沒遇到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多段鎖最簡單對付,是我們沒有遇到難對付的多段鎖,好的,就用你說的方法︰

"用一字起子往鎖孔大力 ...

果然是內行的講到多段鎖的重點了,原本被破壞的就是鎖芯在外面的傳統多段鎖,這種鎖找鎖店來換就是兩三千元的。
而鎖芯在裡面鑰匙是兩段延長的這種多段鎖自己去買材料自己裝也是兩三千元(看付幾隻鑰匙)就安全許多不容易被破壞。
宵小望一眼就知道哪種鎖好不好開,好開的從外面可以看到鎖芯不好開的從外面看是空洞,如果家裡是屬於這種好開的不要鐵齒趕快去換一換。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這種多段鎖差別這麼大,有看到這篇的人要廣為宣傳。
我不知台北縣市外的警察局有沒有居家安全體檢服務,可以打電話約時間到府體檢,包含門窗與門鎖種類都會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