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貨架要固定在牆上的方法

楼主(2018-09-08):
一回到家都覺得貨太零亂了,各家的貨的箱子尺寸都不同,有的很重也無法多箱互疊,想要充分利用空間只能裝貨架解決。
這次的貨架因故無法靠牆,雖然把貨都上架之後已算穩固,但是我大力搖動貨架還是覺得不太穩,所以想加一個可以固定在牆的東西,只是不知道它叫什麼?不知有現成的可買嗎?牆壁跟貨架的圓孔中心距離是9.5cm,圓孔直徑是1cm,牆壁這邊希望是打壁虎比較穩固。

另外有個問題請教,如果從貨架的底部測量圓孔中心到牆壁大約是12cm,但是在頂端卻只有9.5cm。

上面那個固定的東西應該選用多長的較合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架??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07500658

這個東西好像是用塑膠塞子,而不是用壁虎鎖的

网友:
大的L型鐵片或角鐵都行,還有一招就是在地板打螺絲,把貨架固定在地板上,物流倉庫的貨架都是這麼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東西好像是用塑膠塞子,而不是用壁虎鎖的

把那三個孔的其中一孔擴大, 不就可以套壁虎了??
但可能要找3mm厚的板材! 比較結實!

网友B:
隨意找個L鐵
鑽鑽洞,塞塞壁虎應該撐得住
如 "牛大" 建議那樣

小弟手骨細
鐵架與牆壁距離剛好也不大
用的是萬能角鋼切下的餘料
隨便鑽鑽洞,塞塞壁虎就湊合著用了
歷經921,311......等多次考驗,目前尚健在

网友:
不是這個跟帖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隨意找個L鐵
鑽鑽洞,塞塞壁虎應該撐得住
如 "牛大" 建議那樣

牛也是被地震嚇到後, 才在大型傢俱的貼壁面上鎖了L架.
可能是L架沒有直接吃重, 只有在搖動時產生拉力吧.. 用塑膠塞就吃得勞勞的了!

只是, 塑膠塞了不起是3cm, 所以如果是要吃重的, 除了板材要夠厚外, 打壁虎還是比較穩的!

网友C:
裝潢五金行或類似晉茂五金店走進去
尺寸多樣橡皮人要將將好~~要自己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裝潢五金行或類似晉茂五金店走進去
尺寸多樣橡皮人要將將好~~要自己敲

wish大 住家對面有間 "振宇五金"
裡面有不少類似的東東賣
飯後閒暇去看看,垂手可購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住家對面有間 "振宇五金"
裡面有不少類似的東東賣
飯後閒暇去看看,垂手可購得 ...

他要的東西不容易
最好是剛剛好合尺寸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紅色線表示貨架,底部綠色線段距離牆壁是12cm,上面灰色線段距離牆壁是9.5cm,這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貨架不直,第二是牆壁不直,我用水平尺看不出偏一邊,請問我要如何確定貨架是直的?或是我的牆壁與地是直角?如果我的牆壁與地是直的,那就是貨架不直,我應該每邊裝兩個12cm的L架讓貨架強制變直。

但是如果我的牆壁不是直的,反而是貨架是直的,那就是如下圖︰

這樣我就得買2個9.5cm的L架裝在上面,2個12cm的L架裝下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用水平儀 量測 就可知道哪邊問題了

主要是貨架要直的 能用L鐵去調整到垂直 那難不倒你的 不怕 不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用90度的直角尺,應當能判斷兩者是誰不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Wish大,
找條線, 綁個重物, 對著上面的孔把線垂下來, 對下面的孔...
上下差有2.5cm, 這種方法應該是有用的!
這樣就知道是墻不正, 還是架子不正啦~

如 #13 sa2086大說的,
把架子喬正後, 再微調L架與架子的固定位置就好啦~

网友F:
客人如果叫我順便幫忙鎖一下,我一定會用剩下的窗簾架。

其實也有這種東西,只是中間那段長度要自已裁切

另一面還沒鎖自攻螺絲

上回在台南交大,鎖6支搞了一下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誰直誰不直平一隻水平尺是找不到答案的
請問大哥你的貨架每個角都是直角嗎?
垂直確定了請問桌面是水平嗎?
建議決定垂直重要還是桌面水平重要
我可以借你一個簡易的垂直雷射當基準
要把一個物件方方正正垂直水平都抓準
不容意喔!
我們木作誤差1mm就算做工細了
不知橡皮人要多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水平儀 量測 就可知道哪邊問題了

主要是貨架要直的 能用L鐵去調整到垂直 那難不倒你的 不怕 不怕 ...

了解了,我來問leo.rain看看,他應該有水平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90度的直角尺,應當能判斷兩者是誰不直了。

我有木工用直角尺,但是要怎麼判斷誰不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木工用直角尺,但是要怎麼判斷誰不直?

直角尺 比較不準
關係到牆面與地面  如果地面沒水平 那也歪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如何確定貨架是直的?

一根線+一個重物= 垂直

网友:
除非地板傾斜  不然地心引力可以給答案
貨架上端綁一條 棉(縫衣)線之類  線下端 綁個小重物壓重 如螺絲母/滑斯之類
看吊線與貨架 有無夾角即知

我記得古早 砌磚牆就是這樣抓垂直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找條線, 綁個重物, 對著上面的孔把線垂下來, 對下面的孔...
上下差有2.5cm, 這種方法應該是有用 ...

我小時候看過蓋房子的工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測量垂直,我記得那是一個鐵製錐形物,後面可綁尼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人如果叫我順便幫忙鎖一下,我一定會用剩下的窗簾架。

窗簾架很輕,所以用窗簾架是可以的,貨架少說都數百公斤起跳,應該撐不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他要的東西不容易
最好是剛剛好合尺寸

作木的這個簡單
壁虎配合螺絲就解決了
用壁虎與大角木架上,不落地3*6壁床變成空中閣樓打在牆上*3,剩一腳打再屋頂配鐵鍊,標準壁虎模式三點不動一點動,歪不歪直不直絕對貼壁不是站壁。

固定有間隙的直接角鋼順孔鑽牆,打上壁虎鎖,角鋼穿過螺桿加螺母鎖住(逼逼逼.......逼死她)要多長就多長,要多緊就多緊,多餘裁掉,絕對麻麻麻不傾倒。
綠色就是壁虎螺桿配鏍母掛腳踏車套上水管。
下面方式大同小異
http://bbs.pigoo.com/thread-68703-1-1.html

网友:
如何確定貨架是直的..可在貨架上放平面板子.然後放一顆球.看它滾往哪邊
牆壁是斜的.應該不會差到近3公分.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小弟遇到的條件
比wish大環境惡劣多了

一開始是找平坦處組裝貨架
組裝時用直角尺確保柱子垂直地板
水平尺確保橫向支架都是水平的
然後整組鐵架抬到定位處一放
定位點的 牆壁&地板都是斜的

最後解決方式是 :
1. 維持鐵架的水平穩定性,所以不平的柱腳加墊片補正穩定。
2. 鐵架與牆壁高低位置的間隙不一樣寬(牆壁是斜的),沒關係L鐵固定孔可調,量身訂做安裝。

柱腳加墊片補正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作木的這個簡單
壁虎配合螺絲就解決了
用壁虎與大角木架上,不落地3*6壁床變成空中閣樓打在牆上*3,剩一 ...

內膨脹壁虎螺絲 使用要經驗 不能鑽太深 也不能鑽太淺  對不常使用者有些顧慮

网友H:
我開始幻想
假如 貨架斜了  橡皮人 會鬆掉螺絲校正重鎖嗎
牆歪敲掉 地板重鋪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開始幻想
假如 貨架斜了  橡皮人 會鬆掉螺絲校正重鎖嗎
牆歪敲掉 地板重鋪  ... ...

如果是貨架斜了,那就找人幫忙重鎖啊。
如果是牆壁不直,那就更簡單了,把L架鎖上就好了。
如果是地板不平,因為我家的地板是鋪大片像磨石的地磚,不平的情形比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時候看過蓋房子的工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測量垂直,我記得那是一個鐵製錐形物,後面可綁尼龍線。 ...

Wish大說的是這種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65554250
現在的雷射垂直/水平測量儀, 好像也是利用一樣的原理的!

不過, 2.5cm, 要抓貨架或是墻壁是歪的, 縫衣線綁個螺母就可以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時候看過蓋房子的工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測量垂直,我記得那是一個鐵製錐形物,後面可綁尼龍線。 ...

  鐵製錐形物叫 "鉛錘", 整組工具叫做 "吊線錘", 學術一點的稱 "鉛直測定器"; 目前逐漸被 紅 | 綠光雷射墨線儀取代.

  不過老一輩的泥 | 木作師傅還是覺得 "吊線錘" 較實用, 攜帶方便, 不怕沒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時候看過蓋房子的工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測量垂直,我記得那是一個鐵製錐形物,後面可綁尼龍線。 ...

鉛錘現在還買得到喔,曾在特力屋買過,手邊還有一組,現在買到的鉛錘比較細長,早期土水用的那種好大一顆,其實用一條細線綁大顆螺帽一樣可以達到目的。

貨架垂直度與牆面不平行,也有可能是地板有坡度,不管是貨架還是櫃子,我習慣讓它往後仰,也就是底部與牆壁有點距離(如踢腳板厚度),頂部靠著牆,這樣比較穩固,就算要固定其實固定頂端就可以了。

萬能角鋼架子組好先不鎖緊,靠牆貼緊後再鎖緊螺絲,櫃子類無法調整就在前面兩腳墊銅板讓櫃子往後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遇到的條件
比wish大環境惡劣多了

如果只是置物不要求架板水平度,角鋼組好先不鎖緊,推放到定位後再鎖緊,四隻腳一定確實著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沒說清楚,大家都沒有回覆第2個問題,所以再畫一張圖。

wish 版大
若需見真章這也是木工常用工具,水平儀加角尺就是垂直儀,3D立方體,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我來問leo.rain看看,他應該有水平儀。

水平儀....去偷學姐的唉鳯,
跟Siri姐說聲早,順便請他打開指北針,
裏面就有內建水平儀了,
日常夠用了.
另外我老爸在組東西都是角鐵萬用(土炮萬歲),
切一切就可以任意組合成所需要的角度了,
可以參考窗型冷氣室外機吊架的土炮安裝方式,
圖片取自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19346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水平儀....去偷學姐的唉鳯,
跟Siri姐說聲早,順便請他打開指北針,
裏面就有內建水平儀了,

請問冷氣裝這樣裝散熱好耶~
只是用起來會很冷嗎??

网友:
牆壁應該是垂直的
要是不垂直 問題就大了
你房子的結構可能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水平儀....去偷學姐的唉鳯,
跟Siri姐說聲早,順便請他打開指北針,
裏面就有內建水平儀了,

這照片讓人聯想到另類安裝法
若冷氣機與固定架間,加裝工業滑軌
使用冷氣時節機台外推窗外運轉
秋冬不用冷氣機時回拉入室內存放 (順便關窗)
這樣冷氣機是否可有延壽之效 (必免某些時段風吹日曬雨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冷氣裝這樣裝散熱好耶~
只是用起來會很冷嗎??

這篇新聞就是在笑這種裝法,
冷氣正常是冷風往室內吹,
熱氣往戶外排放,
圖片這種裝法是把冷氣排在同一個環境,
久了應該會熱平衡,
所以會把整台裝室內的通常還會珍珠板或三夾板裝成一個偽室內的裝法,
小弟公司的機房就是這樣裝,
因為大樓不準把冷器裝在會露出的地方.
範例如這篇:http://blog.xuite.net/tienhsia/t ... A%E5%B7%A5%E5%95%A6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水平儀....去偷學姐的唉鳯,
跟Siri姐說聲早,順便請他打開指北針,
裏面就有內建水平儀了,

不,您不了解W大的吹毛求疵嚴重程度.

角鐵萬用法一向不在W大的考慮範圍內 XD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您不了解W大的吹毛求疵嚴重程度.

角鐵萬用法一向不在W大的考慮範圍內 XD ...

W大還不算嚴重,
小弟之前外派中國的魚米之鄉,
那邊的台籍主管跟我炫耀他家全部塗白色漆,
然後他還常備一些白色的漆,
只要踢到/劃到/迴到...
他老大就會去粉刷...
那時中國公司的倉庫歸我管理,
他老大一張嘴說地上不能有灰塵,
他可能忘記幾台堆高機跟液壓板車不是磁懸浮的,
倉庫又位在工業區內,
鄰居是做油田用的油泵,
大台的車床整天都在產出鐵屑.
早上要拖一輪地,下午還要拖一輪地,
倉管跟司機都恨他恨的要死,
整天搞這些都不用進出貨了,
這種人是有強迫症又要強加在別人身上,
他老人家又事事不順眼就造口業亂罵人,
過兩年就口腔癌了,
雖然這是不幸的事情,
但不知為何人口一聲"現世報"...
Wish大...他最多只是選擇他中意的工法不會亂罵人的,
不然烏骨雞學姐會幫我們伸張正義~~

网友:
要不要拿個透明玻璃杯裝水就可以知道了,最多在畫條水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誰直誰不直平一隻水平尺是找不到答案的
請問大哥你的貨架每個角都是直角嗎?
垂直確定了請問桌面是水平嗎? ...

不好意思忘了回了,leo.rain 說他有測量垂直那種傳統的工具,我先把他連人借來測看看

网友:
貨架頂端距離天花板如果不是很遠的話.用頂的也可以.
http://www.netprice.co.jp/netprice/library/goods/618392/
像這樣

楼主:
我去跟leo.rain 借了量垂直的椎形錘及棉線回來測量,果然是貨架的問題,這組貨架是要鎖螺絲的,應該在還沒把貨放上架之前就要測量一下垂直才對,要調整也是空架子比較好調整,現在貨放上去了就比較麻煩了,看來要解決我得再來找人幫忙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跟leo.rain 借了量垂直的椎形錘及棉線回來測量,果然是貨架的問題,這組貨架是要鎖螺絲的,應該在還沒 ...

网友:
如果是可以旋轉調整高度的, 應該可以直接 卡 住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