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H4241 42吋液晶電視左半邊影像顏色異常失真油畫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08):
明基BenQ SH4241 42吋LCD液晶電視左半邊影像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水彩畫負片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SH4241  42吋LCD液晶電視.左半邊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水彩畫.負片.負像.

液晶電視型號BenQ SH4241
S42Y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測量GAMA電壓正常.
發現B603這棵排感.其中一組開路了.

換新.

高壓板&電源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看到都覺得是面板,感謝

网友A:
G大~
B603算是什麼零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
B603算是什麼零件呀???

上面有註明,排感

网友:
感謝分享
又可以戰好幾年了

网友:
請問怎麼知道電感的規格是多少呢???

网友:
要知道可能是哪個元件ˋ壞了 真不容易啊   謝謝分享喔~

网友:
利害~~  分數奉上!  感謝分享~~

网友B:
感謝分享  我也想瞭解如何知道電感的規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我也想瞭解如何知道電感的規格是多少呢?

電感不用管規格.直接短路也可以.

网友C:
請問 "gkjnn"大此畫面異常,基本上屬不屬於 GAMA電壓異常所造成(雖然GAMA電壓正常但因排感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感不用管規格.直接短路也可以.

感謝  直接短路也就可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gkjnn"大此畫面異常,基本上屬不屬於 GAMA電壓異常所造成(雖然GAMA電壓正常但因排感開路)。 ...

跟GAMA無關.您仔細看圖片.排感是位於主晶片和面板之間.

网友:
真是厲害,一看就知道問題所在

网友:
真無趣,看電視的樂趣全被你弄掉了,看到明星臉一半變油畫真是好笑。

网友(2018-10-13):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大~
B603算是什麼零件呀???

Y大你是內行人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网友:
好厲害~

要能找出是哪個元件有問題

真的需要豐富的經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