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pwb-5709腳位

楼主(2018-09-09):
請問pwb-5709 jp1腳位,網站上都找不到想請教各位先進

pwb5709

pwb5709

网友:
1.建議JP1要圈起來
2.問題看不懂.

楼主:
很抱歉我把jp1的腳位用紅色圈起來了,因為買了一塊電源板想重新接jp1(與pwb-5709)連接,卻不知道腳位如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我把jp1的腳位用紅色圈起來了,因為買了一塊電源板想重新接jp1(與pwb-5709)連接,卻不知道腳位如何接?

1.請問你是想問白色接頭母座內部最右邊的那個pin的功用嗎? 若是, 你要看原來你換下的電源板, 從那邊找答案.
2. 若你新買的電源板跟原來的電源板是同一型號, 就直接將接線接上.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可是
原來的sampo電源版上沒標示腳位   新的有標示附上新舊電源板 上面為使用的AD板

舊

新的

新的

网友:
1. 請將圖1的白色母座接上排線, 再拍張照片傳上來
2. 你的新電源板為6 pin, 舊電源板為8 pin, 兩者是不同型號.

楼主:
因為賣家說可以替代 只要腳位接對就好

新的

新的

网友:
你應該翻面看看線路
背面原圖來自  Jimna所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7419-1-1.html

我標注如下

网友:
上圖  有兩腳 所接線路未裝零件  -> NC 空接
有兩腳 接 濾波電解電容            -> 5V
有兩腳GND 不用問吧?

ON/OFF 那一PIN 接往 CCFL 控制器 BI 1301  PIN_ˊ6

楼主:
非常感謝您 讓我的螢幕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