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7X70000數位電視無法掃描

楼主(2018-09-09):
剛換as21修好有影像,數位電視無法掃描,請大家指導是甚麼問題:

1.下圖有3個天線插孔,1類比 2.數位輸出 3.數位輸入**天線插在3

2.訊源選擇數位電視

3.主選單,選數位電視,按確認,無動作,頻道掃描是灰色無法按的

4.類比電視有頻道掃描

是訊號接收板壞了嗎?大大們有經驗嗎? 謝謝!感恩~

网友A:
  有無試過進 [設定] 裡面回復 [預設值]?

  若也無效, 或許視訊板 AK29900182-001009 有損壞了.

補充內容 (2018-9-9 03:10 PM):
該部液晶顯示器型號應為 TL-47X7000D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過進 [設定] 裡面回復 [預設值]?

  若也無效, 或許視訊板 AK29900182-001009 有損壞了. ...

有回復 [預設值],無效

网友B:
可能主板連接視訊板的線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板連接視訊板的線沒插好~

有再拆開檢查一次,沒問題,而且沒插好不會顯示數位電視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過進 [設定] 裡面回復 [預設值]?

  若也無效, 或許視訊板 AK29900182-001009 有損壞了.

老花看成0了,你有視訊板的維修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花看成0了,你有視訊板的維修資訊?

  個人非從業者, 所知有限, 視訊板 | 盒資訊僅能提供如此; 還是待論壇先進協助了.

  還有一處不知是否有關, 還是建議一下好了. 即是天線輸入盡可能省去 "n向接續器", 纜線直接端子以排除訊號衰減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非從業者, 所知有限, 視訊板 | 盒資訊僅能提供如此; 還是待論壇先進協助了.

信號沒問題,接別台皆正常,2009出廠,如果沒HD的話,至少可收到4台較模糊信號。

网友C:
天線插在數位輸入

再由圖4~電視-->頻道掃描-->選無線電視-->做全頻道掃描一次(數位電視也屬無線電視),有些電視類比掃完會再掃數位頻道

掃描頻道完成會自動記憶

再進入數位電視才可顯現頻道(遇過幾種較舊機種有此情況)

參考各品牌、各機種掃描數位頻道圖例

(數位電視)各廠牌電視機,如何設定無線電視頻道,接線方式/掃描頻道方式 講解(相關知識) @ 小吳高畫質數位電視~小耳朵衛星天線安裝~服務於佳昇衛星電視~ :: 痞客邦 ::
http://jshd88.pixnet.net/blog/post/359339972-(%E6%95%B8%E4%BD%8D%E9%9B%BB%E8%A6%96)%E5%90%84%E5%BB%A0%E7%89%8C%E9%9B%BB%E8%A6%96%E6%A9%9F%EF%BC%8C%E5%A6%82%E4%BD%95%E8%A8%AD%E5%AE%9A%E7%84%A1%E7%B7%9A%E9%9B%BB%E8%A6%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線插在數位輸入

再由圖4~電視-->頻道掃描-->選無線電視-->做全頻道掃描一次(數位電視也屬無線電視),有 ...

有線無線全掃了還是不行 可能板子壞,拆下看不出哪裡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號沒問題,接別台皆正常,2009出廠,如果沒HD的話,至少可收到4台較模糊信號。

這台似乎沒有HD (Page 11 & 25).又或許剛好你說的4台SD訊號不夠強收不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台似乎沒有HD (Page 11 & 25).又或許剛好你說的4台SD訊號不夠強收不到說

+1

有可能
就維修測試經驗~奇美~聲寶~禾聯~機種,數位調諧器接收能力普遍比較差

同一數位天線、同一位置,SONY、SAMSUNG、SHARP、LG 機種,收訊台數就比較多,訊號品質也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似乎沒有HD (Page 11 & 25).又或許剛好你說的4台SD訊號不夠強收不到說

感謝堤供使用手冊,應是如您所言,信號太弱收不到,沒HD即使收得到也沒意義,只能另想辦法了,謝謝!感恩~

楼主:
謝謝老師提供經驗,這台沒HD,看來只能用HD數位機上盒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