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2LF5D-500藍燈恆亮無法開機求圖及開機時續還有程序

楼主(2018-09-09):
奇美TL-32LF5D-500藍燈恆亮無法開機求圖及開機時續還有程序

奇美TL-32LF5D-500後殼

奇美TL-32LF5D-500後殼

奇美TL-32LF5D-500主板

奇美TL-32LF5D-500主板

网友A:
奇美液晶電視程序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美液晶電視程序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3-1-1.html

不好意思, 在此想藉樓主的問題, 問問各位先進, 我以前看過紅燈不開機的案例, 是要試試重灌程序看電視有沒有完修, 假如重灌程序有完修, 代表程序跑掉, 所以重灌程序就會完修. 但樓主的問題, 已經說明藍燈不開機, 隱含說明程序已起作用, 所以將LED指示燈由紅燈轉藍燈,  只是藍燈不開機. 請問本案例, 重灌程序是否根本不用考慮?
謝謝.

网友:
先量每個電壓   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在此想藉樓主的問題, 問問各位先進, 我以前看過紅燈不開機的案例, 是要試試重灌程序看電視有沒 ...

不一定亮藍燈有開機動作就代表程序正常運作呀~~
我這就有修過壞程序能開機 但是不點燈沒動作只能按鍵關閉的機器
也有修過壞程序看一看熱機就當機的
他這個問題先抓電源有沒有5V或是12V等...
假如都有 就抓主板穩壓IC如果都正常 就重燒程序試試
如果重燒不行有機率是主晶片 那就是換板子再不然就是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亮藍燈有開機動作就代表程序正常運作呀~~
我這就有修過壞程序能開機 但是不點燈沒動作只能按鍵關閉 ...

5V 12V 都有了 還有主晶片的供電也都有出來,我有在用示波器看晶震有動作,不過沒圖不知他的復位正不正常,還有其它條件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 12V 都有了 還有主晶片的供電也都有出來,我有在用示波器看晶震有動作,不過沒圖不知他的復位正不正常 ...

你先重燒程序吧~~
這種板子壞程序機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亮藍燈有開機動作就代表程序正常運作呀~~
我這就有修過壞程序能開機 但是不點燈沒動作只能按鍵關閉 ...

感謝hbin5616兄的說明, hbin5616兄的寶貴經驗, 讓我勝讀十年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重燒程序吧~~
這種板子壞程序機率很高

非常感謝 hbin5616  大大分享的程予~~重燒可開機了...

補充內容 (2018-9-10 05:32 PM):
看來客人來修電視我也要把程序先燒起來在說了....再分享給大家~~

网友C:
恭喜完修

我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不過現在越新的機器像是有安卓系統的基本上的都沒辦法備份....
只有早期的用25系列記憶ic 8隻腳的我才有辦法備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我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我知道hbin5616兄是電視程序方面的專家, 請教hbin5616兄:
1.你說「我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意思是否為客人送電視去你那裏修, 你就把程序讀出來存成檔案(電子檔)?
2.壞程序而不能開機的電視, 可不可以讀出程序?  讀出來的程序是好的還是壞的?
3. 程序為什麼會壞? 程序是存在非揮發性記憶體, 理論上不應該壞.
4. 我自己在想, 程序有執行碼區及data區, 所謂的程序壞是不是執行碼在寫入數值到data區時, 因為許多原因, 造成data區的寫入數值異常, 後續的執行碼再去讀data區的數值來執行就會當掉?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我當過電腦資料庫的程式設計師, 發現約一兩年或兩三年會有一次的機率, 寫入資料庫的資料有異常, 造成後續資料庫應用程式會當掉.  我曾經有一段日子, 每天必須不斷用條碼閱讀機讀條碼, 明明條碼沒錯誤, 但條碼閱讀機讀出的條碼數值是錯的, 錯誤的機率大概兩、三萬次就會發生一次。
5. 有一種情形是程序IC的硬體壞, 這種case, 是否可以先把程序讀出來, 並將程序寫入新的程序IC, 接著再將新的程序IC焊到板子上完修?
ˊ6. 電視的程序壞掉, 是否有些案例的修復方式是將電視reset成出廠預設值而完修的?
不好意思, 寫了很多, 可能會花你一些時間, hbin5616兄量力而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 hbin5616  大大分享的程予~~重燒可開機了...

補充內容 (2018-9-10 05:32 PM):

感謝Kerokrrl兄的案例, 以前我只知道電視呈現紅燈不開機, 有重灌程序就完修的案例. 現在我才知道, 也有藍燈不開機, 重灌程序就完修的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hbin5616兄是電視程序方面的專家, 請教hbin5616兄:
1.你說「我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意思 ...

1.是的 因為你不這麼存程式你遇到壞程序基本上都沒有辦法修,除非你買板或是你有認識的剛好在該家廠牌裡面工作上班才有管道可以借到板子讀資料

2.壞的資料能讀呀~~只是不確定它裡面所存的資料是否正常,有可能執行到某個記憶體位址資料是錯誤的他沒辦法自行Debug就是當機了呀~~ 也很難說 我這到是有遇過壞記憶IC但是裡面的程序是正常的 讀出資料燒到新的記憶IC就正常了 不過基本上ˋ這個機率很低 有可能像我上面所說的

3.理論上是不會壞,程序是非揮發性的,但是記憶IC都有一定的寫入讀取壽命 時間到了就是會掛... 自然資料的完整性正確性就很難去得知... 所以才要趁機器正常時將資料讀出 即可

4.這個我可能就沒辦法回答你搂~~本人今年就讀資工剛升大二 有需多程式資料這部分還沒學到很廣闊 只有基本知識而以

5.你可以試試看有機率能修好 但是之後穩定性很難說 一切都運氣

6.不會 彼此互相交流才能促進彼此能力增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是的 因為你不這麼存程式你遇到壞程序基本上都沒有辦法修,除非你買板或是你有認識的剛好在該家廠牌裡 ...

感謝hbin5616兄的說明, 你才大二就有這麼多的電視修理經驗, 而且廣泛收集電視程序造福大家 ,真是太強了, 我要向你學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謝hbin5616兄的說明, 你才大二就有這麼多的電視修理經驗, 而且廣泛收集電視程序造福大家 ,真是太強了,  ...

主要是這台的待機燈是藍燈.開機是不亮燈.所以只亮藍燈.只是在待機狀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這台的待機燈是藍燈.開機是不亮燈.所以只亮藍燈.只是在待機狀態而已 ...

感謝chi0338兄的說明
有些電視待機燈是藍燈,開機是不亮燈,不經您的提醒 ,我真的會誤會.
我自己想法, 很多東西沒有一定的對或錯, 但大家有一致的慣例會比較好.
我碰過有些電子產品, 紅線是接GND, 黑線接正電, 害我東西燒掉.

网友:
您好: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目前小的有台TL-32LE60的奇美32"的
它待機是亮藍燈的,開機不亮燈的
問題來了:現在狀況~~
平時背面電源開關都是關著的,送電後待機藍燈亮起,第一次遙控開機正常,藍燈熄滅!!再來遙控關掉再開機,待機藍燈滅了,但是就是無畫面無動靜,有時電源開關關掉重開,藍燈亮起重開又正常,有時也開不起來,這故障是何原因呢? 程序問題嗎?? 感謝大大們回覆~~~感恩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我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請問hbin5616兄:
1. 你說"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你是不是把程序IC先解焊下來, 然後再讀取程序?
2. 假設程序IC在主板上, 沒有解焊下來, 我們是否能對主板上的程序IC做讀出程序、清空資料、寫回程序等動作?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hbin5616兄:
1. 你說"現在每台來 能備份我都備份", 你是不是把程序IC先解焊下來, 然後再讀取程序?
2 ...

1.是
2.可以呀 不過你要買IC夾 ,我是沒有買呀 不過也有少部分的機器因為周邊電路的關係沒辦法在基板上正常讀寫資料必須拆下IC才能正常工作,我這個是聽說的畢竟我都是直接拆焊的,你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是
2.可以呀 不過你要買IC夾 ,我是沒有買呀 不過也有少部分的機器因為周邊電路的關係沒辦法在基板上正 ...

1.真的很感謝hbin5616兄, 不厭其煩, 每次逐一回答我的問題.
2. 在發問之前, 我有想過對程序IC直接接線, 可能可以在板子上讀寫程序IC,  我也猜測, 可能會有少部分的機器因為周邊電路的關係, 沒辦法讓使用者直接在主板上讀寫程序IC的程序, 甚至有些更嚴重情況, 可能造成周邊電路損壞. 所以程序IC拆下來讀寫, 是最安全及最標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