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380-220變壓器的問題,Ming-Tai

楼主(2018-09-09):
KVA 30A
input 380 400 415 440
output 220

1.請問反向接220 input, 380 out 可以嗎?
我猜可以,因為裡面只是線圈,沒有什麼複雜的等等,就感電的原理來說

2.KVA 30A是指一次側還是指二次側呢?
它寫在上面,我猜是一次側 30A

3.1目前有個負載是 6kw 380v
我只有220v 3p -> 380v 6kw
P = V * I
I = P / V = 6000 / 380 = 15A@380V
6KW(15.8A*380) = A*220*(0.85~0.9轉換效率)
A = 32@220V
請問以上推算有什麼問題呢?

3.2 線徑的選擇 http://www.hlis.hlc.edu.tw/~k06/profession/current.htm
我只有3芯多股PVC皮的控制電纜,不是7股
15A@380V → 應選大於 3.5mm2 7/0.8mm,我有5.5mm2可以選
32A@220V → 8mm2 7/1.2mm,有8mm2的,但是用久了會發熱,暫時測試用,沒有金屬管或PVC管,注意電流和溫度應該還算安全
請問以上選擇有什麼問題嗎?

補充內容 (2018-9-9 07:11 PM):
這顆是三相的變壓器,我再補照片

网友:
這顆變壓器標示不清,KVA是容量卻標示30A?看您計算應該是單相,卻又有PHA-3疑似為三相標示。

初次級顛倒使用是可以,但使用容量要打個折,除非原始設計就是雙向使用,因為初級圈還要負擔激磁電流與鐵損等。

您的計算沒問題,線的問題比較大,最好還是用7心絞線比較安全,細心的安全電流量要打折,實際上承載32A還是用14平方比較放心。

网友:
1. 變壓器反用是没問題 ~ 但是原來是降壓 , 現在為昇壓 !

2 .KVA 30 是指變壓器輸出能力 !! 也就是 380V 降為 220V 時能提供的電流 !

220V X 30A =6600W  (功因為1時)

改升壓時 ~

6600W/380V =約 17.4 A

所以改升壓時最大可能輸出電流 17A (理想值)

你的負載為15A , 事實上是不安全的 !!

以上如有錯請糾正 !

网友:
這個變壓器的確如ysc說的應是3相變壓器,只是到底是轉3相220V,還是轉單相220V單從銘牌看不出而已。

网友:
如果變壓器跟負載都是三相,就不能用您在1樓的算法。

假設變壓器與負載都是三相△型接線,負載6KW,相當於每相2KW。
2000W/380V=5.26A <----這是負載每相電流。
5.26*1.732=9.11A <------這是接到負載每條線電流。

2000W/220V=9.09A <------220V側每相電流(未計變壓器損失)
9.09*1.732=15.74A <-------220V側每條線電流

15.74/0.75=21A <-----升壓側預留餘裕度,以75%使用率計算,電線負荷能力21A就足夠。

所以您用的多心控制線規格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A:
另外,推測您這顆變壓器容量規格.......

標示30A若是初級圈線電流:
30/1.732=17.32A <----這是相電流
17.32A*380V=6582VA <-----每相容量
6582*3=19746VA <-----整顆變壓器容量,相當於20KVA等級

標示30A若是次級圈線電流:
30/1.732=17.32A <----這是相電流
17.32A*220V=3810VA <-----每相容量
3810*3=11430VA <-----整顆變壓器容量,相當於12KVA等級

但這兩種容量跟標示的重量40Kg卻又搭不起來,我目前有一顆15KVA三相乾式變壓器,重量就已經是134Kg!

网友B:
真有份量 (WT: 40Kg)
不是咩沒衝動,這....這.....,抱的動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推測您這顆變壓器容量規格.......

標示30A若是初級圈線電流:

重量就已經是134Kg!

報廢時秤斤賣,口袋可麥克麥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量就已經是134Kg!

問題是要拆下來沒那麼容易,怎麼載去賣又是一個難題.......每次變更變壓器,拆舊的跟吊掛新的都很傷腦筋!

電力變壓器施工,工錢都比變壓器還要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要拆下來沒那麼容易,怎麼載去賣又是一個難題.......每次變更變壓器,拆舊的跟吊掛新的都很傷腦筋 ...

您多慮了
稍具規模的回收場
都有到府服務的選項,您不需自己動手 (只要業者評估有利潤的話)
基本工具如下,業者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份量 (WT: 40Kg)
不是咩沒衝動,這....這.....,抱的動嗎 ?

廠內的推車雖然破,但還可以載這顆趴趴造啦
還可以搬的動啦

楼主:
補充兩張照片
照上面幾位說的,那電流是標示錯誤?
如果是 30VA 也不對,難道是 30kVA?
P = 30 * 1000 = 30000
P = V A
A = P / V = 30000 / 380 = 78A 得到一個不可能的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兩張照片
照上面幾位說的,那電流是標示錯誤?
如果是 30VA 也不對,難道是 30kVA?

這顆變壓器是三相沒錯,但出線怪怪的?

每組線圈出5條線,1條較細4條較粗,而且各自分別接到端子台上,使用時豈不是還要從端子台用短線互相連接?接線相序很容易搞錯,一般變壓器出廠時各繞組互相接線形成的相序大都已接好固定,如dyn1、dyn11等。

銘牌上輸入電壓有4種抽頭,也就是初級圈至少要有5條線,次級也需要2條線,每組線圈要有7條線,即使是自藕式也要有6條線,但每組線圈看起來卻只有5條線?如果有接線圖會比較清楚。

以這個體積重量不可能是30KVA,應該在10KV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是三相沒錯,但出線怪怪的?

每組線圈出5條線,1條較細4條較粗,而且各自分別接到端子台上, ...

很抱歉,沒有接線圖之類的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638&pid=848870
在六樓有算過

我再試試看量出線徑和面積

另外的可能,標示錯誤或外星科技n_062|

网友:
自藕式變壓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是三相沒錯,但出線怪怪的?

每組線圈出5條線,1條較細4條較粗,而且各自分別接到端子台上, ...

依據12#第一圖, 看似每組線圈有6條出線; 其中一條從最內圈出線沒上端子臺, 可能是直接做串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兩張照片
照上面幾位說的,那電流是標示錯誤?
如果是 30VA 也不對,難道是 30kVA?

銘牌 :
pri(input)  380v   400v  415v  440v ...輸入四種電壓選擇 。

sec(output)  220v  ...二次側輸出電壓2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依據12#第一圖, 看似每組線圈有6條出線; 其中一條從最內圈出線沒上端子臺, 可能是直接做串並了... ...

那應該就是Y型結線自藕式變壓器,共接線沒拉出來,負載一定要是三相平衡負載,也就是這顆變壓器不是泛用電力變壓器,而是給特定三相負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就是Y型結線自藕式變壓器,共接線沒拉出來,負載一定要是三相平衡負載,也就是這顆變壓器不是泛用 ...

Y型接線有聽沒有懂n_071|

請教兩個問題
1.如果這顆特殊變壓器負載不平衡會發生什麼事呢?
電流不穩定?

2.我後面要接的6kw的裝置是整流→升壓→穩壓,裡面一堆電容,啟動瞬間電流還問不出來有多大
這顆的銘牌標示與實際能耐有沒有辦法確認呢?原廠不可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Y型接線有聽沒有懂

請教兩個問題

Y型結線就是三組線圈各取一條線(0V)接在一起(稱為共接點),三組線圈各剩一條線(380V)接三相電源輸入,三相自藕變壓器一定是Y型結線。

由於共接點沒拉出來,所以只能是三相三線進三相三線出,負載側若是三相功率不相等,三相之間電壓會不平衡,電流大的那相電壓會降低,輕載的電壓會上升。

這種變壓器算是設備電壓轉換用途,負載只能是三相電流相同,如三相電動機、三相電熱等,不能當單相使用。

由於自藕式變壓器可提供容量比隔離式大,這顆變變壓器有可能是220V輸出30A,只是推測不保證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兩張照片
照上面幾位說的,那電流是標示錯誤?
如果是 30VA 也不對,難道是 30kVA?

端子台出線 :
220  380  400  415  440      220  380  400  415  440     220  380  400  415  440

三個線包組 假設以上各線組 相序顏色為 : R  S  T

銘牌 :
pri(input)  380v   400v  415v  440v ...一次側 輸入四種電壓選擇 。...自偶式
sec(output)  220v  ...二次側輸出電壓220v

所以應該是 一次側為自偶式  三相降壓220v  感應變壓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