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液晶螢幕維修時之電子零件攝影教學(以CHIMEI CMV 222H邏輯板I...

楼主(2018-09-09):
[液晶螢幕維修時之電子零件攝影教學(以CHIMEI CMV 222H邏輯板IC攝影為例)]

在維修電視時,我相信大家都有個經驗, 常碰到IC很小,無法將IC的型號及pin腳清楚攝影,以至於上PIGOO求救或示範維修範例時, 效果大打折扣。我是非本科兼業餘電視玩家,今天很大膽來PIGOO網PO文, 教教大家花很少的錢來完成對IC及其他電子零件之清楚攝影。我的電視修理技術當然是沒有各位好, 但是我覺得我也可以為PIGOO網做出一點貢獻, 尚祈各位先進指導。

1.首先, 你必須買一個帶有LED燈的放大境(如圖1), 大約NT. 80到100元左右, 這種放大鏡在拍賣網站用關鍵字「3LED 放大鏡」就可找到, 很多賣家有在賣.(先說明, 我可不是來推銷放大鏡的, 只是NT. 80到100元左右的帶LED燈放大鏡我用過, 不貴還滿好用的, 提供給讀者參考, 以免讀者花大錢又買到不適合的放大鏡‧)
2.接著, 打開放大鏡的LED燈, 讓LED燈提供足夠的照明光源, 以便觀看細小的電子零件. 放大鏡有兩個鏡頭(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 大鏡頭供一般觀看使用, 假如覺得還不夠清楚, 可使用小鏡頭來看(如圖2)。
3.一般來說, 電子零件都很小, 因此我們對IC攝影時, 一般是把放大鏡的小鏡頭對準IC, 再把手機鏡頭對準放大鏡的小鏡頭來攝影(如圖3)。
4.下面是我對CHIMEI CMV 222H液晶螢幕邏輯板上的各種IC的攝影(如圖4,5,6,7,8), 不是很專業, 但清晰度夠。
5.假如要更專業的電子零件觀看及攝影解決方案, 網上烏骨雞學姊有在賣專門的儀器,請自行搜尋。

圖1.  對電子零件攝影前, 先準備一支帶LED燈的放大鏡。

圖2.  大鏡頭供一般觀看使用, 假如覺得還不夠清楚, 可使用小鏡頭來看。

圖3. 一般是把放大鏡的小鏡頭對準IC, 再把手機鏡頭對準放大鏡的小鏡頭來攝影。

圖4. IC EH16A(=IC 1117-3.3)

圖5. IC FP5139, 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知道的人可告訴我。

圖6. IC i7724DA, 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知道的人可告訴我。

圖7. IC L1117LG, 應該就是降壓IC 1777(可調整型)

圖8. IC SK210,  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知道的人可告訴我。

网友A:
圖8,二極體的一種吧

其實可以不買 放大鏡,直接用手機就好,iphone 的手機就有放大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8,二極體的一種吧

其實可以不買 放大鏡,直接用手機就好,iphone 的手機就有放大鏡了 ...

1.感謝雨知波自行維修兄告知第8圖IC的功用
2.我沒有iphone手機, 我的手機是用3000元買的ASUS ZENFONE 2手機, 放大鏡買100元, 但我知道iphone 的手機價格遠大於3100元.
3. PO文的目的, 是希望用很少的錢, 拍出可以接受的照片品質 .

网友B:
若您的放大鏡
可以外部機構固定住的話
兩手專注於手機操作拍照
這樣會更方便取像

例如下列這篇
作者將放大鏡以撓性軟管連結
方便各種方向的取景(或焦距調整)
這樣拍照上會輕鬆不少

用蛇管做的夾具平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6961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您的放大鏡
可以外部機構固定住的話
兩手專注於手機操作拍照

1. 感謝ericchou兄的指導, 用蛇管來輔助攝影的確比較專業.
2. 因為我是非本科兼業餘電視玩家, 一切以花費最少但有不錯的CP值為目標, 還有提出的教學方法要讓有錢的人及沒錢的人都可以玩, 還有不需要專業輔助工具也可以玩.
3. 我已經訓練到一隻手就可以完成攝影(如圖9), 我是用右手的大拇指及中指夾緊手機, 用食指按手機螢幕就可執行拍照, 圖1到圖8, 都是這樣拍的, 談不上很專業, 但拍出來照片, 可滿足需求.

圖9. 右手的大拇指及中指夾緊手機, 用食指按手機螢幕就可執行拍照

网友:
…圖8 IC SK210,  我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知道的人可告訴我.

  應是 蕭特基障壁整流二極體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Diodes) , 供參考.

网友C:
圖5. IC FP5139, PWM IC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 ... -fp5139-an13-a0.pdf
圖6. IC i7724DA 4組運算放大器  請問i7824DA這顆DATA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7-1-1.html GKJNN 與蘇飛大... 等的問答
      裡面 雖然是問i7824 iml7824 但是 在10#有列i7724  它們都是相同的... 用AS04
      那篇每樓回文都該好好看看 有很高的代用參考  難得前被釋放代用參考經驗 該好好感恩

圖8.  SK210 樓上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5. IC FP5139, PWM IC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m-master/ezcatfiles/cust/img/img/10/ftc200 ...

感謝SIMON1016兄及nessie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