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LG 42LD650-DA 是否能改公板呢?

楼主(2018-09-09):
之前有稍微搜一下改公版相關的資訊,看到的都是
「原主板到面板中間只有設計一條 FPC 的」都可直接換公板

但 LG 這台電視,把訊號切兩條,分左右兩邊供給 panel 左右兩半 (FPC 為 60pin)
這樣能改嘛?

還是說還要再接一片轉版?

panel 資訊:LC420WUH-SCM1
url: www。panelook。cn/modeldetail_cn.php?id=4261

下面附圖是 主板 → panel 的連接方式

由上而下分別是: panel 左右兩側的小板 // 主板跟 panel 的連接 connector // 主板整體
(圖上的這片不是LG 42LD650-DA,我是拿維修手冊上的圖當範例,但 panel 接線那邊是一樣分兩條的)

网友A:
樓主問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不知為何沒人回答.
先說明我是非本科兼業餘的電視玩家,只知大架構, 太細的我不會. 但我覺得樓主的問題不樂觀, 應該是不可以(即使可以, 也是非常困難)
1. 一般的電視公板用的是LVDS的傳輸技術
2. LC420WUH-SCM1面板用的是mini-LVDS的傳輸技術
3. LC420WUH-SCM1面板的datasheet的下載網址如下:
http://www.datasheet39.com/PDF/9 ... SCM1-datasheet.html
4.我發覺LVDS面板及mini-LVDS面板的pin configuration差異很大.
5. LC420WUH-SCM1面板的pin configuration如下, 看了pin configuration之後, 我就覺得樓主的問題不樂觀,應該是不可以(即使可以, 也是修改非常困難)

因為我是非本科,又是業餘電視玩家, 程度不是很好, 但是我有學習的熱誠, 如果我有觀念錯誤的地方, 希望網上先進給我指導.

网友B:
應該是說這種面板把TCON與主機板結合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問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不知為何沒人回答.
先說明我是非本科兼業餘的電視玩家,只知大 ...

感謝你的回覆,我有看到 spec ,不過我倒是沒有注意到他是 mini LVDS 訊號 @_@

剛剛 google 到這片 detail.1688.com/offer/558335181005.html
但它沒有轉出兩條訊號,也不確定這片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這種面板把TCON與主機板結合在一起了

狼大你說主機板是通常大家最常 LG IC 的那片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問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不知為何沒人回答.
先說明我是非本科兼業餘的電視玩家,只知大 ...

我晚上用 "液晶屏 LC420WU 邏輯" 關鍵字在淘寶查了一下
看到很多邏輯板是 一進二出 的,有點像是其他電視商拿來給 LC420WU* 這種面板的

1. 然後接著用 LC420WUH_SCM1 相同 SPEC 的資料下去查其他片 LC420WU 類似的 panel
找到這片 LC420WUB-SCA1

2. 接著拿 LC420WUB-SCA1 +邏輯版 去淘寶找,看到了 6870C-0322B 這片邏輯版

3. 比對一下 LC420WUH-SCM1 跟 LC420WUB-SCA1 的 pin define

看起來只有差在
LC420WUH-SCM1 CN1 的 pin60 與 CN2 的 Pin1 是 "No Connect"
LC420WUB-SCA1 CN1 的 pin60 與 CN2 的 Pin1 是 "Ground"

有前輩能幫忙指點一下,這樣的話是不是可以買一片 有公版並且搭 6870C-0322B 這片 T-CON 邏輯版 回來用 ??

网友:
LC420WUH-SCM1面板用的是mini-LVDS 在你列的60 pin Connector 上
除了mini-LVDS 還包含GIP 信號 / VGH/VGL 電壓/Gamma 電壓 這些都是依面板調教的
這些信號與電壓都無法由公版板子提供
尤其是(Pin3~Pin8)GIP信號各家作法都不同更不可能是公版有的
#4 列的那塊板子只轉了mini-LVDS信號是不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晚上用 "液晶屏 LC420WU 邏輯" 關鍵字在淘寶查了一下
看到很多邏輯板是 一進二出 的,有點像是其他電視 ...

先前我已說過, 因我是非本科, 只知大架構, 太細的我不會. 建議直接問淘寶的賣家, 多問幾個, 或許能找到解決方案, 祝好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晚上用 "液晶屏 LC420WU 邏輯" 關鍵字在淘寶查了一下
看到很多邏輯板是 一進二出 的,有點像是其他電視 ...

一進二出的板子我覺得可行
但確認一下:
1.一進connector pin 定義型態與公板相同嗎?
2. 二出connector 如果只有"LC420WUB-SCA1 CN1 的 pin60 與 CN2 的 Pin1 是 "Ground"這問題
    二出connector接上後先用電錶量一下有沒有跟各電源短路的情況,
    如果沒短路就上電,短路就把FPC pin 1弄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進二出的板子我覺得可行
但確認一下:
1.一進connector pin 定義型態與公板相同嗎?

感謝 Greenhsu21 大大
那個一進二出的板子,我找不到相關說明的文件 @@
可能我要先查一下有哪些電視用那塊板子才知道

補充內容 (2018-9-13 02:04 PM):
LC42WUG 的 panel 腳位跟 lC420WUH 一樣 ,  看起來可以改從這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我已說過, 因我是非本科, 只知大架構, 太細的我不會. 建議直接問淘寶的賣家, 多問幾個, 或許能找到解 ...

沒關係的
想說看有沒有,有經驗的大大能指點一二 :)

网友D:
有興趣電視公版改裝議題的話
可一併看看痞酷教學系列影集
有6集
下列是第一集

20171007 PIGOO 液晶電視公板教學 1/6
http://bbs.pigoo.com/thread-66684-1-1.html

网友E:
改公板要加裝合用的120HZ 邏輯板/倍頻板和通用主板才可以~
另外你要找對應的邏輯板,可以查看邏輯板輸出信號(找邏輯板解析度高的圖片參考)和屏定義腳位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興趣電視公版改裝議題的話
可一併看看痞酷教學系列影集
有6集

感謝大大,之前有先看過第一集
後面的接續這次機會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公板要加裝合用的120HZ 邏輯板/倍頻板和通用主板才可以~
另外你要找對應的邏輯板,可以查看邏輯板輸出信號 ...

感謝冬瓜大大提醒
目前還不確定是那一片 6870C-????  T-Con 邏輯板可以用 @@
慢慢比對電視的維修手冊查相關資料中

网友:
Lg 42ls3400

楼主:
!! 感謝資訊

補充內容 (2018-9-14 02:20 PM):
我回家研究一下,包含您提供的資訊,我查到好幾片邏輯板 @@

補充內容 (2018-9-14 02:42 PM):
註紀一下:
EAX58017201 T-con logic board for LC420WUH-SBA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公板要加裝合用的120HZ 邏輯板/倍頻板和通用主板才可以~
另外你要找對應的邏輯板,可以查看邏輯板輸出信號 ...

"改公板要加裝合用的120HZ 邏輯板/倍頻板和通用主板才可以"

想請教一下 小冬瓜大大, 如果我找到了 T-con Board (6870C-0368A)
該片 T-com board 上是標示 FHD TM120Hz (LVDS 一進, miniLVDS 二出)
那這樣應該任一張公版就可以了,是嗎?

楼主:
感謝 H大,
我查了一下,42ls3400 用的是 6870C-0401C, 這片邏輯版他輸出端是 51p, 跟我的 ˊ60p 不同
另外這台datasheet 內的方塊圖是寫送 50Hz FHD, 51pin 訊號

网友:
LG 很多是主板結合了TCON功能~!! 由其這種直接從主板雙排線到面板上的~!!

楼主:
最後結果,改公版完成~~~ 晚點再發一篇修改文

网友F:
終於有人有意願出聲了

我也來公布一些心得

LG 32LE5500-DA

LG 42LE5500-DA

LG55LE5500-DA

面板
LC320EUH SCA1 無T-CON

LC420EUH SCA1 無T-CON

LC420WUN-SCA1

LC420WUE(SC)(A2)

LC470EUH SCA1 無T-CON

LC470WUE(SD)(F1)

適用 T-CON 51P IN 右供電 8BIT 60PIN*2 OUT
6870C-0310C
6870C-0310D
6870C-0368A
6870C-0243C
6870C-0318A
6870C-0318B

已實驗成功等我整機改好再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終於有人有意願出聲了

我也來公布一些心得

我有數了一下 6870C-3010C、6870C0-0318B、6870C-0368A 都是 51P in , 60P x 2  out
然後製造時間新舊:
舊 < 6870C-3010C < 6870C0-0318B < 6870C-0368A < 新

但我忘記為什麼我後來沒選 0368A @@

我的面板是 LC420WUH-SCM1 (spec: 120Hz, 120pin (60P x2), mini LVDS)

楼主(2018-10-19):
引用 网友F:
終於有人有意願出聲了

我也來公布一些心得

請問 wet 大有實驗透過原版按鍵控制來操作替代公版按鈕嗎?

网友:
不只是高手, 簡直是大師, 那些會熱脫焊的中古主板可以退場了
幾十元的樂華公板價格加上大師級的功力, 解決LG電視死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