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東元洗衣機 QA9051N 再度罷工,不洗衣,不脫水

楼主(2018-09-10):
繼上次故障的問題修復後
洗衣機又再度罷工了

請教各位先進

目前洗衣機的狀況是洗衣進程->進水正常->正常停水->滾筒不運轉
錄製的影片檔[洗衣功能]
youtu.be/JuaeUViL85E

脫水進程->完全不動
錄製的影片檔[脫水功能]
youtu.be/Vraf9QDS7Co

QA9051N電路圖

一開始以為是面板上的開關有問題
先拆下面板看電路

拆開看雙面

將上圖分四塊來拍,沒看到有爆漿物體

皮帶看似正常

拿捏一下皮帶,請問這樣需要更換嗎??

近看皮帶與齒輪

同步馬達與運轉電容

把運轉電容拔下來看

旁邊似乎有爆開,但沒有看到漏出異物
這樣是否代表這顆電容已經需更換呢?

小弟維修新手
還請各位先進賜教下一步還需要檢查哪裡比較OK

网友:
把那顆黑色電容換掉就好了

网友:
運轉電容爆了 ! 皮帶如果太鬆,放鬆馬達固定螺絲調整後鎖緊即可(進水濾網要拿出清潔了)

楼主:
原來沒噴漿也是壞了
還傻傻跟同事借電表,但還不知道怎麼量

請教換上這個電容OK嗎
圖上20uf請忽略,會買50uf的
但450VAC也可以用?

鬆緊度是調整一顆螺絲就可以麼
像下圖紅色箭頭所示
再請指導了

网友:
請您上電後直接跳到洗衣,馬達是否有規律震動及嗡嗡聲,沒有的話要往馬達電源查

楼主:
Changold大,小弟有錄製影像檔
可否協助幫忙聽看看判斷,謝謝您

洗衣功能 約1:21秒時有轉動的摩擦聲....1:51秒也有很明顯的聲音

youtu.be/JuaeUViL85E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大,小弟有錄製影像檔
可否協助幫忙聽看看判斷,謝謝您

网友A:
youtube 的貼法請看第10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B:
是不是馬達電容壞掉
直接按脫水行程 啟動
看有無聽到馬達啟動的聲音  嗯 嗯  嗯 聲
有 脫水桶不動 電容壞
無 查馬達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tube 的貼法請看第10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版大
小弟還沒有那權限
進階模式沒有看到youtube的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馬達電容壞掉
直接按脫水行程 啟動
看有無聽到馬達啟動的聲音  嗯 嗯  嗯 聲

Sa大~仔細聽脫水程序

是有聽到嗯---嗯---嗯的聲音啟動(滾筒不轉)

感謝本文內所有的前輩指導

小弟趕緊來更換看看

网友C:
您用手轉洗衣盤會動嗎??
洗衣盤會動的話~
換一個250V的電容就可以了
450V的不便宜~要換也可以~

洗衣盤不會動的話~
換一台洗衣機吧~

网友D:
請您先換電容試試,基本上進水行程馬達應該不會轉,除非特別設計進水途中轉一下平衡桶內衣物

您的影片在4分多時有聽到翁翁聲,很像起動電容掛點,不過軸心卡住也是這個樣子,12樓F大有指導區別診斷方法了

請您打開上蓋上電後,把0015.JPG的安全開關壓下,看轉盤是否會動,注意那個開關直接通110V,不要被電到

補充內容 (2018-9-11 03:30 PM):
您的門蓋安全開關氧化滿嚴重的,記得斷電後刮乾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沒噴漿也是壞了
還傻傻跟同事借電表,但還不知道怎麼量

洗衣機運轉電容到傳統賣洗衣機的電器行或資源回收場買殺肉的就可以,選外觀新一點的,我買過一顆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手轉洗衣盤會動嗎??
洗衣盤會動的話~
換一個250V的電容就可以了

fire大
洗衣機在斷電時,有先確認是可以用手轉動底部轉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先換電容試試,基本上進水行程馬達應該不會轉,除非特別設計進水途中轉一下平衡桶內衣物

您的影片在 ...

changold大
之前有曾試著把洗衣機往後仰90度,想通電看脫水行程的底部機械運作
可是當洗衣機橫躺後,按下脫水行程啓動時,會出現上蓋版打開的逼逼聲(當下也確認上蓋板都有蓋好).....

請教門蓋安全開關是只要卸下螺絲就可以卸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機運轉電容到傳統賣洗衣機的電器行或資源回收場買殺肉的就可以,選外觀新一點的,我買過一顆100 ! ...

lijm大
有從網路上找到容量、形狀都一模一樣的
但沒法確認外觀是否很OK,且出廠年份也有點過久了,一顆100,運費60
買回來甚至能直接插上,連剪接線都不需要

小弟已另選一般的台製SK電容(全新),一顆160+40運費
買回來再重新剪接線就好
從對岸買是更便宜,連皮帶也可以順便帶
可惜沒法等待QQ(髒衣服已經累績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大
之前有曾試著把洗衣機往後仰90度,想通電看脫水行程的底部機械運作
可是當洗衣機橫躺後,按下脫 ...

那個銅片上黑黑綠綠的刮乾淨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jm大
有從網路上找到容量、形狀都一模一樣的
但沒法確認外觀是否很OK,且出廠年份也有點過久了,一顆100, ...

運轉電容可以考慮到水電材料行或電料行買,或許單價貴一些,不一定比網購加運費還貴,而且不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銅片上黑黑綠綠的刮乾淨就好

好的~感謝changold大指導
卸下螺絲再刮除乾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運轉電容可以考慮到水電材料行或電料行買,或許單價貴一些,不一定比網購加運費還貴,而且不用等 ...

小弟看網路上價格差不多,家裡附近的水電材料行好似比較貴
只好直接網訂比較省事

楼主:
感謝以上先進指導

小弟沿用舊的電容位置來固定新電容,順便將皮帶拉固

已經順利完修了

剩下機器晃動的聲音就比較難以辨別了

在高速的時候會聽到機殼的聲音,整台機器也有點小小晃動

网友F:
四個角用布墊平,並調整水平,其中有一個角,旁邊有塑膠轉鈕可調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先進指導

洗衣機四支平衡吊棒要換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個角用布墊平,並調整水平,其中有一個角,旁邊有塑膠轉鈕可調整。

感謝康大
今晚用手機app來抓一下平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機四支平衡吊棒要換了 !

請問lijm大
吊棒的長度是從頭量到底嗎

剛查了一下,對岸的size還蠻多的
不知道怎麼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lijm大
吊棒的長度是從頭量到底嗎

國內網拍搜尋洗衣機廠牌吊棒就可買到4支一組約600元左右,吊棒的長度自己可以先拆一支下來量,拆和裝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拆一支,換一支>>,換新之後洗衣機再次檢查氣泡水平有無居中,經驗無價,希望M大能順利完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國內網拍搜尋洗衣機廠牌吊棒就可買到4支一組約600元左右,吊棒的長度自己可以先拆一支下來量,拆和裝的時候 ...

感謝lijm大解惑
小弟先拔一隻下來看看確認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ijm大解惑
小弟先拔一隻下來看看確認規格

不用那麼麻煩啦
拆下一隻 跟洗衣機型號
去東元服務站買比較快 品質又有保證

小弟就想不懂 為何有那麼多人 都捨近求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