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TL47X7000D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AS21-HG錫膏 維修

楼主(2018-09-11):
搜尋發文AS21-HG故障,會產生油畫畫面,這台不同情形。
之前有發求助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69521-1-1.html
型號應是TL47X7000(D)才對,老花看成70000,感謝nessie大指正。

感謝wet老師,eson0724老師,以及多位前輩的指導,收穫良多,應海馬大大對錫膏用法,經驗給不了解的會員參考。以我年紀大有老花眼的人,能輕鬆的焊AS21-HG,所以證明只要動手焊,皆能成功的。

1.銘牌,2009年出廠用約五年收視中故障,送修報價不合,棄修後捨不得丟又放3年多,連遙控器的電池座,彈簧銹蝕,不通電。

2.電源板

3.主板

4.倍頻板

5.邏輯板

6.低音功放板及音箱,以前高檔才有

7.問題點:GAMMA電壓異常,1腳4V,第2腳8.6V

AS21-HG的PCB板後面高溫漏錫

8.老師們建議換了再說,挖一小陀錫膏(跟tsai5371 大買的)(日本千住錫膏)+助焊膏(學姊牌)(1:1)拌勻=專用膏以下就以錫膏稱之。因為零件小,錫用量少,這樣較好操作:

過程:因當時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沒想到那麼順利,很多照片沒拍,請見諒

A.PCB板清乾淨,中間散熱片處,抹一點錫膏(少量以免溢出)
B.放入AS21-HG對準好,四腳先用烙鐵焊固定,(眼睛好可省略不準確時,可待高溫,錫融化用牙籤戳一下,前輩說是彼得大帝教的,我沒試)
C.四面抹一些錫膏

D.放入返修台(應該用烤箱也行,先用廢板試溫度)烤(熱風槍280度,預熱台180度),約升溫智90-100度時會有氣泡產生,所以猜想四腳先焊固定,對新手來說,較保險。
E.放涼取出,有些地方錫不均勻,抹一些助焊膏用馬蹄形烙鐵頭拖兩次。

F.用洗板水(學姊牌)刷洗乾淨
G.檢查後完成

9.完修(VCD播放)(數位電視訊號板AK2900182-001009 GDTM182-D22-1A/GP(2L)沒作用,請教大家處理資訊)

网友A:
8.老師們建議換了再說,挖一小陀錫膏(跟tsai5371 大買的)(日本千住錫膏)+助焊膏(學姊牌)(1:1)拌勻=專用膏以下就以錫膏稱之。因為零件小,錫用量少,這樣較好操作:

小弟有個疑惑 也不知對不對 但想起來也是有理的
錫膏原本就是錫粉+助焊膏混合的比率

錫膏變太乾了無法使用 在將錫膏+助焊膏混合拌勻  應該是變成助焊膏成分過多 導致錫量變少
小弟認為是要錫膏+助焊劑(水狀)混合拌勻 回覆成膏狀 不會使錫粉與助焊劑比率跑掉 不知對不對
望論壇前輩能解惑

网友B:
第一次換ASxx 就成功的人應該都是有基本焊功才可能換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老師們建議換了再說,挖一小陀錫膏(跟tsai5371 大買的)(日本千住錫膏)+助焊膏(學姊牌)(1:1)拌勻=專用膏以 ...

我認為比例無妨,本來錫膏就是助焊膏加錫粉,助焊膏比例多錫粉少,較軟,用焊油應該也可以,看自己需要的黏稠度與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換ASxx 就成功的人應該都是有基本焊功才可能換的好。

其實我的焊工很差,應是判斷得當+運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