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HIVAMAT 200 電療機

楼主(2018-09-11):
今天跟同事去處理一個CASE
是一個物理治療中心的電療機有問題
所以先去現場看
但是我也沒用過只好先拿回公司
無法使用的狀態下
先從電源部分看起
剛好這個有三個保險絲
我檢查了一下發現有一個是斷路的
換上後
完整的可以使用
算是撿到軟的了

剛拿回來無法開機跟沒有警報聲

剛拿回來無法開機跟沒有警報聲

後面四個螺絲鬆開後就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後面四個螺絲鬆開後就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第一個直覺看到有保險斯當然先從保險絲檢查

第一個直覺看到有保險斯當然先從保險絲檢查

這個保險絲看起來有點問題我用電表後發現真的斷路了

這個保險絲看起來有點問題我用電表後發現真的斷路了

查了一下是500MA250V的規格立刻買幾個回來公司放

查了一下是500MA250V的規格立刻買幾個回來公司放

裝上後!開機!完成!!!

裝上後!開機!完成!!!

网友A:
那就意思意思收個五千港元~~~等下才有錢吃盒飯阿n_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意思意思收個五千港元~~~等下才有錢吃盒飯阿

我只管維修!!報價的部分!業務就會跟老闆談看這case收多少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意思意思收個五千港元~~~等下才有錢吃盒飯阿

修理費5000港元 ? 物主撿到寶了.
我猜這部機全新的要 3000-7000 歐元. ( 價錢要看哪一國家的稅率而定)

网友C:
三四十年前這叫做"太空電子管"!! 收費很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費5000港元 ? 物主撿到寶了.
我猜這部機全新的要 3000-7000 歐元. ( 價錢要看哪一國家的稅率而定) ...

沒有那麼誇張啦!!但是全新的不便宜 在澳門都是算港幣  當初我是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我的職責就是把它修好!交到客戶手上!給民眾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四十年前這叫做"太空電子管"!! 收費很高喔!!

真的阿!!這還真的不知道!不過我所知道的
一般的整所 都會使用差不多的電療機
來為民眾做復健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阿!!這還真的不知道!不過我所知道的
一般的整所 都會使用差不多的電療機
來為民眾做復健說 ...

要把換的材料改個名稱叫做 "微電腦過電流保護裝置"
這樣就不會被覺得修得太容易!

另外, 有沒有深究是什麼原因造成 "微電腦過電流保護裝置" 發生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把換的材料改個名稱叫做 "微電腦過電流保護裝置"
這樣就不會被覺得修得太容易!

牛大!我想可能是電流突波造成  他們的開關電源不正確去影響的

网友E:
才500ma,很快又會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500ma,很快又會掛掉。

這是主機本身的規格!當然設計的時候因該有算進去!要是我們改1a更大或許壞的地方也不一樣了!不過這台機子很多年了第一次壞保險絲!還算耐用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才500ma,很快又會掛掉。

掛掉就又有錢賺了,有錢不賺對不起自已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掛掉就又有錢賺了,有錢不賺對不起自已丫

機台常壞掉!客人也會反映!是否品質有問題!當然能不要修就不要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機台常壞掉!客人也會反映!是否品質有問題!當然能不要修就不要修!

這台是低頻的 , 壞掉就建議客人 升級中頻不要修 .....我說笑的

中頻電療機 可以利用兩組不同頻率 交會區產生差頻

例如 固定A:4000 Hz  / 調整B: 4000~4150 Hz / 差頻就是 0~150 Hz  做到低頻電療機效果

所以中頻電療機 通常會有 兩組或以上的頻率 還要有可調頻率
因為每組輸出是 + /- 兩個電極貼片
所以通常機器都會被說成 4輸出 或 6輸出 ...

講到中頻電療機 就想到一個挺炫的運動醫療名詞 ... 蘇聯波 Russian Current
來源與大概意思是  蘇聯時期197X 年的奧運上 蘇聯科學家 設計強化肌力的神經肌肉電刺激供選手使用
現在想像那畫面  仍然會覺得很酷炫  ,
那個 頻率參數是 2500Hz  , 早年要中頻電療機  才能玩的把戲

不過現在有獨立出來的蘇聯波機器  走體育運動界的市場  沒走醫療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台是低頻的 , 壞掉就建議客人 升級中頻不要修 .....我說笑的

中頻電療機 可以利用兩組不同頻率 交會 ...

請教SIMON大,這電療機(低中高頻、或是一台15萬台幣) ,都是那些病患在使用的?

電療機是否真正能治病?能治那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台是低頻的 , 壞掉就建議客人 升級中頻不要修 .....我說笑的

中頻電療機 可以利用兩組不同頻率 交會 ...

李小龍的秘密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SIMON大,這電療機(低中高頻、或是一台15萬台幣) ,都是那些病患在使用的?

電療機是否真正能治病? ...

來參考這帖..來自 好痛痛   專欄作者們 (復健科總醫師、物理治療師)

電療有沒有效?以及干擾波電療 (IFC) 介紹
https://blog.easepain.tw/by-easepain/tens-i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