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HD-50DD1 (EC)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12):
HERAN HD-50DD1 (EC)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開機2~5秒電視畫面變黑有聲無影,就是典型的LED背光燈珠故障

2.型號~HERAN HD-50DD1 (EC)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主機板

6.升壓恆流板

7.T-CON

8.面板型號

9.小心拆開面板模組分解各層部件,再拆面板玻璃準備做點燈測試

10.取出壓克力導光板,可以看出是右側光式LED燈條配置,為上下2根燈條組成,右下燈條單獨點燈測試不會跳保護
,雖然LED不會閃爍或熄滅,但是每段*7顆*4段=28顆/1燈條,發光都不均勻

11.右上燈條單獨點燈測試不會跳保護,第一段第7顆不會亮,其它段LED不會閃爍或熄滅,但還是有發光不均勻的狀況

12.LED測試器測故障第1組電壓44.7V/7=6.38V,每顆LED承受6.38V超出額定的6V,第7顆(D22)不亮

13.第1組第7顆(D22)故障不亮

14.LED測試器測正常第2組電壓37.8V/7=5.4V

15.採購60顆6V 4020 冷白光LED準備全數更換

16.取出自製鐵板燒

17.插電升溫控溫在180度左右

18.將燈條上鐵板烤,約10秒以上鎔錫迅速用鑷子取下燈珠

19.鋁基板 + - 極 PAD先塗上薄薄一層錫膏,再一次擺上7顆LED上鐵板烤,鎔錫後LED會自動對正歸位

20.2燈條56顆LED全數更新完成,點亮測試OK

21.裝回導光板、擴散片點燈測試,發光均勻正常

22.組裝測試OK,完修畫面

网友A:
一次7顆。是先擺好在放上去加熱?還是先看到溶錫在擺燈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7顆。是先擺好在放上去加熱?還是先看到溶錫在擺燈珠?

應該是先擦上錫膏放上燈珠 不需很正確
在上烤盤 利用錫膏內的助焊劑與錫粉焊接 在焊接時助焊劑與錫粉有些拉力 會使燈珠正確歸位

网友B:
您好,本人有一台JVC J65D的液晶螢幕同樣發生不過電情形,可否請您協助維修,本人家住新北市新莊區,冒昧打擾,請原諒。謝謝您。本人電郵: tcshih@seed.net.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本人有一台JVC J65D的液晶螢幕同樣發生不過電情形,可否請您協助維修,本人家住新北市新莊區,冒昧打 ...

本人地處南桃園鄉下地方幫不到您,請就近找附近維修店家

若有興趣DIY可參考以下維修實例~可省下一些銀兩

1.[維修實例] JVC J65D 液晶電視 不過電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JVC%2BJ65D

2.JVC J65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7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地處南桃園鄉下地方幫不到您,請就近找附近維修店家

若有興趣DIY可參考以下維修實例~可省下一些銀兩 ...

謝謝您,不好意思,打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