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1803 版更新老是失敗

楼主(2018-09-12):
大家好:

我灌好 WIN10 1803 版之後,每次自動或手動去更新時,初期有在下載檔案,但到最後階段做初始化時就出現如下圖的錯誤,Google 去查錯誤碼 0x8024a105 也沒有找到有用資訊,請問可能是什麼原因令更新失敗,如何排解?謝謝。

网友:
1.控制台的系統>安全性與維護>疑難排解>win update修正問題。

2.命令提示字元(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sfc /scannow

3.命令提示字元(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CheckHealth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上面三個步驟都完成了以後, 再試著做一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