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itachi RAS-40NB冷氣異常滴水

楼主(2018-09-12):
水管已經整條通過了
原以為水管堵住問題
後來發現是圖上海綿滴水!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第一次見到這兒滴水

网友:
圖片先轉正  不然看的累人阿

有看到 右下角牆壁有水痕  在上一些就沒了
應該是滴到下蓋板 再沿牆壁流下了

1. 黑色的集水槽 黑色那是隔熱泡棉 防止集水槽遇到空氣的濕氣變成水滴 低下的
    黑色隔熱泡棉要跟集水槽緊密黏合
2. 灰色的昰冷凝管的隔熱泡棉 不能有破洞 如果是從這邊滴下的 加強隔熱泡棉厚度 在用膠帶將之纏緊 防止空氣進入 就不會有水滴
3. 集水槽滿水位溢水 清理集水槽排水孔
4. 大部分都是室內機太髒 冷凝管髒 至使冷凝管的水 無法順著鰭片滴到集水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