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數位電表是否無法測量人體電阻?

楼主(2018-09-12):
電表樣式如下,我從歐姆200檔位,一直試到2M,數值都是1。短路的蜂鳴器會叫,電表應該是沒有壞。

我個人曾經使用過指針式的測量人體電阻過,但數位式的卻無法測量,請問這是正常現象嗎?為何兩者間有這種差異?又或者是我根本使用上錯誤了。

我曾經網路上看過一位先生示範如何利用電阻來驗證電器的突波過載保護、保險絲、電源線是否有損壞。影片如下:
「SAMPO聲寶LED液晶電視故障維修教學.無待機燈號.電源板或主機板故障?(剛過保固期)」 YOUTUBE,nLGbu1-P_R0,50秒處
他把探針放在電源插頭上,交叉測試。就可以探測出電容與橋式整流、二極體有通路。
但我用相同的方式測試,無論電器是否故障,都量測不出任何反應,電組數值總是維持1。影片使用R 10K,我使用2K 與20K,都沒有反應,為何會如此?

圖片如下:

网友A:
SAMPO聲寶LED液晶電視故障維修教學.無待機燈號.電源板或主機板故障?(剛過保固期)
[youtube]nLGbu1-P_R0[/youtu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O聲寶LED液晶電視故障維修教學.無待機燈號.電源板或主機板故障?(剛過保固期)
[youtube]nLGbu1-P_R0[/yo ...

謝謝您幫我貼影片,我太菜了ww

网友:
主要是您所用的數位電表該電阻檔開路電壓的問題,指針表Rx10K檔開路電壓可達12V,其他檔為3V,數位錶電阻檔開路電壓低很多,而且因廠牌型號不同會有不同的開路電壓。

网友:
我剛剛也嘗試用數位電表來測量人體電阻,結果,歐姆200檔位,一直試到2M,數值都是1,情況跟你一樣,但是,當我轉到20M檔位時,就有顯示出數值了。200M檔位也有數值。

因為你這隻電表無此檔位,所以都沒有顯示。

至於為什麼要這麼高的檔位才有顯示,我也不知道。因為網路上查到的人體電阻數值似乎都是說最大也不過數千歐姆而已。

网友:
換個電錶吧~不知道樓主是電子相關的科系嗎?
懷疑電阻檔有問題,就買電阻來測試,也可以校正一下丫~

楼主:
感謝各位,我思考一整夜還不如上來發問。電壓問題就可以理解了,我這顆電表開路電壓只有2.8v。
ysc大,請問您知道為何Rx10K要12v的開路電壓嗎?我不能理解。如同jungping大所言,如果電阻大的話,有更高的電壓比較直覺。順便確認一下,是不是只要是指針型的,有Rx10K檔位,其開路電壓一定是12V?
vedncv大,數位好像不需要矯正?或許是我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B:
沾點口水在手指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沾點口水在手指試試

呵呵,我不會這麼拼拉ww
我只是想了解兩種電表間的差異與原因,測量人體電阻只是題材。
跟各位報告,我剛剛入手一個指針電表,果然一切回復正常了。兩顆電表一起用,真的不夠再考慮買高級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