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導熱膠

楼主(2018-09-12):
小弟在看 WET 大的維修文 真是精闢

小弟有的迷思  此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如 :
WET 大的維修文
[液晶電視] HERAN HD-42DC3液晶電視左半部畫面變暗維修實例

小弟燈珠背娃娃的方法 背部都是貼導熱雙面膠去導熱  WET 大用導熱膠 那密合度應該比導熱雙面膠還好 況且還有黏性
小弟想法是
比如換到 底部有要焊接散熱的IC  如: EUP3484  AS-21 AS-15 .......就是中間需要焊接散熱的IC
能不能用 WET 大說的導熱膠抹於IC底部壓實(會黏所以能固定)用於散熱呢?

望論壇前輩能加以開釋

网友A:
  通常底部有焊接面的 IC, 焊接面除了當接地腳, 焊接於電路板銅箔面也有導熱作用; 若之間再塗 | 貼導熱膠, 熱傳導效果似乎不會比直焊佳.

  個人拙見.

補充內容 (2018-9-12 11:21 PM):
或許該接地焊接面與整體電路有關; 若因導熱膠形成導通不良, 裝置可能功能失常甚或不工作.

网友B:
要注意電氣特性上的問題  本來那邊是接GND  隔離掉之後 這樣子會往其他地方走
再來是導熱係數的問題    其實如果該IC發熱量不大可以改用導熱膠
還有焊接的問題    在焊接過程中 芯片本身的溫度會提高到230度以上  可能會導致介質出現變質 出油等狀況

小弟燈珠背娃娃的方法 背部都是貼導熱雙面膠去導熱
WET 大用導熱膠 那密合度應該比導熱雙面膠還好
對  更密合  而且不用怕貼歪不好喬   固定膠固化時間沒那麼快   雙面膠的話  一下去就定局了

況且還有黏性

而且還有流動性    在中間擠一些後推平  就好了
導熱雙面膠的話的  要貼好幾條  而且總是會難免有些許空隙

小弟想法是
比如換到 底部有要焊接散熱的IC  如: EUP3484  AS-21 AS-15 .......就是中間需要焊接散熱的IC
能不能用 WET 大說的導熱膠抹於IC底部壓實(會黏所以能固定)用於散熱呢?

_________
我想是可行的   點膠精準控制份量  不要溢出至焊接部  也許可以
再來就是我開頭提到的問題要試試看
要比較不同方式的表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底部有焊接面的 IC, 焊接面除了當接地腳, 焊接於電路板銅箔面也有導熱作用; 若之間再塗 | 貼導熱膠,  ...

意思是說 如底部是接地腳 或昰有跟其他腳位相通 就無法用導熱膠 怕電流問題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電氣特性上的問題  本來那邊是接GND  隔離掉之後 這樣子會往其他地方走
再來是導熱係數的問題    其 ...

感謝解惑

一語點破 小弟迷思
小弟沒想到 導熱膠遇到高溫的流動性問題

真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