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 acbel HBA008-ZA1GT 350 無5VSB輸出

楼主(2018-09-12):
手上一顆 350W 的POWER , 把殼拿去當預熱台了,剩下的電路板就拿來修
先用防燒神器開機試看看,燈泡就亮了,版上大老教過要查高壓~~

燈泡一直亮就是有問題

輸出電壓不對

先目視檢查

看到黑黑的了

拆下看看  壓敏電阻爆了

先拆下不補件試看看,以後有機會再補上

完修~~

网友A:
那顆防爆電阻 最好買新的裝回
那顆會爆2個原因
1. 雷擊
2. 插到220V電壓

補充內容 (2018-9-13 01:31 AM):
換新的防爆電阻後 不要在包熱縮套管了

補充內容 (2018-9-14 01:47 AM):
SIMON1016 大 與 港都狼仔 大 都提議要包  小弟謹記細微之處

网友B:
恭喜完修,小弟印象中10多年前康舒可是ㄧ線大廠,高品質機的代名詞

怎麼這台電路板看起來有點虛

网友C:
那個綠色墊板是PCB嗎?
我看到高頻阻抗測試  coup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小弟印象中10多年前康舒可是ㄧ線大廠,高品質機的代名詞

怎麼這台電路板看起來有點虛 ...

因為只有350W,所以電路板看起來有點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綠色墊板是PCB嗎?
我看到高頻阻抗測試  coupon。

大老好眼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顆防爆電阻 最好買新的裝回
那顆會爆2個原因
1. 雷擊

" 換新的防爆電阻後 不要在包熱縮套管了 "

這句我有點意見
我是主張 : 可以不包熱縮套管, 但是包熱縮套管會比較好

TVR 這類加工包熱縮套管 目的是當爆裂時 零件有可能分裂至飛移導致非預期性新的短路路徑
於是靠熱縮套管約束分裂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換新的防爆電阻後 不要在包熱縮套管了 "

這句我有點意見

SIMON1016 大的論點 小弟百分百同意
因怕爆裂後 照成其他地方短路或接觸到其他零件照成不必要的損壞

以此篇為例說明 :
小弟為何認為不要在包
明顯就是防爆電阻(突波器)爆裂後 裡面的積碳照成微短路 還不至於燒毀保險私(8A以上)的程度 但會使輸入電壓降低 而不足以工作 或是更耗電

防爆電阻(突波器) 一般安裝都在機板的邊邊 如果爆裂要噴到裏面去的可能性是有 但是不大 所以才會建議不要再包了

网友:
一般MOV包起來,除可避免破裂的碎片到處跑及爆裂瞬間火焰燒到附近元件,還可延長短路時間,讓保險絲可以熔斷

网友:
SIMON1016 大 與 港都狼仔 大
都提議要包  可能是小弟思維不太了解零件特性與功用

感謝2位的點攜 小弟銘記
以後會包了

网友D:
[先用防燒神器開機試看看,燈泡就亮了] ?

說的有點模糊 ~ 指的是打開 AC 電源嗎 ? 還是 Power ON  ??

如果是打開 AC 電源 , 燈炮是會先亮一下 (電容充電) 然後暗掉 !

如果是 Power ON 則燈泡是會長亮的 (但不會很亮)

要看你的燈泡 瓦數 & Power 的耗電情形會有所差異 !!

但是不會是 全亮 (指的是很亮) ! 就如同燈直接接上電源那樣的亮 !!

以這個例子來看 ,應該是打開 AC 電源 , 燈炮就長亮 (但不是全亮) , 應該是 MOV 半死狀態 !

以此推斷這 POWER 應是受雷擊突波所至 ~ 若是設定110V卻誤插 220V 不應只是這一點傷害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防燒神器開機試看看,燈泡就亮了] ?

說的有點模糊 ~ 指的是打開 AC 電源嗎 ? 還是 Power ON  ??

回憶了一下當時狀況

1. 上AC 電源燈泡就亮了
2. 我再POWER ON 量電壓

网友:
此例我覺得很特別

MOV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