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B763AV 冰箱 顯示H

楼主(2018-09-12):
請問大大們
我的冰箱目前顯示H
是表示除霜出問題還是冷藏(凍)室溫度太高呢
插頭拔掉再插上去就正常一會
過一陣子又出現了
請問各位是哪部分出問題呢
感謝各位回答

网友:
LG 冰箱 小弟沒修過 正確原因不知

你說 插頭拔掉再插上去就正常一會
那應該表示 機板有做偵測動作
你能從溫度感測器 測量看看 有無異常

這需要專修或常修LG冰箱的酷友來回答了

网友A:
H可能是除霜失敗,建議拔掉電源4小時及檢查除霜加熱器、溫度保險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可能是除霜失敗,建議拔掉電源4小時及檢查除霜加熱器、溫度保險絲等...。 ...

好的...感謝您

网友:
冰箱型號?

网友:
抱歉,剛才發現冰箱型號,我幫你問問看

楼主:
非常感謝您............

网友:
既然有顯示故障碼,有翻閱使用說明書?,上面應該有故障排除方法。
雖然最後還是要打電話到服務處,但會知道他是顯示甚麼故障。

网友B:
幫您問了,一般是除霜器或主板NG。若是第一次出現故障碼,是除霜器壞居多。他們將除霜器稱為白米特。

网友C:
找出機背的電路圖,看看是何種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您問了,一般是除霜器或主板NG。若是第一次出現故障碼,是除霜器壞居多。他們將除霜器稱為白米特。 ...

非常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機背的電路圖,看看是何種設計

好的...我再找看看

楼主:
查出來已修復....是溫度保險絲燒壞了...感謝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出來已修復....是溫度保險絲燒壞了...感謝各位

是您自己查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您自己查出來的?

我上網查除霜部分壞掉只有三個元件...就從最簡單找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