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歪國人 - CPU開蓋換液金導熱的過程記錄影片

楼主(2018-09-13):
之前只看過靜態貼文,但作者限制轉貼
隨機網上抓抓,看有沒有影片紀錄可參考
轉貼這個,記錄作法過程
片長18分鐘,可快轉隨意看看,有興趣再去細究

至於為何要做這處理 ?
要請其他前輩接力說明
或等其他前輩經驗分享n_097|

Kaby Lake 7700k delid - Delidding and applying liquid metal instead Intel TI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KFzoFwYrE

Liquid Metal on CPU - 9 Months Late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TbxH-wyFI

网友:
What is delidding?
https://www.ekwb.com/blog/what-is-delidding/

-----------------------------------
稍微在網路上查了一下,大致的印象就是這麼做了之後,可以讓CPU的散熱更有效率,據說是效果驚人。

网友:
https://kknews.cc/digital/aoogveg.html

可以差十度以上~我是還沒試過~我換空冷之王…4790k就控制在70度左右了~

网友A:
intel祖傳『阻熱膏』。
之前都是使用焊接方式導熱好成本高,之後被人爆料才知道偷工減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祖傳『阻熱膏』。
之前都是使用焊接方式導熱好成本高,之後被人爆料才知道偷工減料。 ...

"之前都是使用焊接方式導熱好成本高"
請問.. 是哪一代的Intel CPU Die用焊接的方式封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都是使用焊接方式導熱好成本高"
請問.. 是哪一代的Intel CPU Die用焊接的方式封蓋的呢? ...

I7 4790K 4GHz猛獸實為搞笑,不敵Intel的老謀深算

【情報】矽脂蒙冤?Core i7-3770K開蓋前後溫度對比

哪一代用焊的...不如換個方式問,哪一代是用矽脂?比較容易找到相關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都是使用焊接方式導熱好成本高"
請問.. 是哪一代的Intel CPU Die用焊接的方式封蓋的呢? ...

sandy bridge時還是銲的 從ivy bridge一般級別開始變散熱膏
到後期甚至連頂階都用散熱膏 不過今年最新i9要改回銲的了
不過其實一直以來都有散熱膏版本的 像是e3很多也是散熱膏
也不是只有intel才搞 AMD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