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米體重計 0.0 一直間歇出現

楼主(2018-09-13):
大家好,又來麻煩大家幫忙了,看看能不能修復

最近體重計不停一直出現顯示0.0或是9.4或5.0後消失再出現的狀況
重新安裝電池也一樣

半年前曾有過電池漏液,但是看起來只有電池盒接點,有點黑黑的,線路看來沒影響
發現漏夜後,換電池使用也正常

無奈過保固了,官方不ˋ維修,所以就上來問看看,自己維修看看
只買了一年半,偶爾才上去量,估計總使用時間不到1天

以下是拆開後的圖

网友:
  ㄅ) 機板清潔一下;

  ㄆ) 感測器個別解銲再觀察.

网友:
應該是電池接觸不良~
有電表的話~
裝上電池量一量看有沒有6V~
或者開關左右移動幾下~去除氧化~

网友:
測試
1. 秤重元的電壓是否正常(猜是5V或3.3V供電),
2. 輸出電壓是否會隨著壓力變化=>正常
比較可能的是電池漏液掛掉某部分的電容... ...

http://www.ni.com/tutorial/7138/zht/

三線式[這個比較接近]

掏寶

楼主:
我將電路板與線路全部的接點重新焊接,無效,之後將其中一個感應器解焊則體重計無法啟動或是顯示OL,重新焊回去後就恢復原本故障的狀態,電池盒與電路板及所有的接點都有用接點清潔劑噴過了,以上都做了都無效

网友:
仔細看看電路板被腐蝕了哪個地方

网友:
會不會是四個sensor出了問題!這體重機用久了sensor都有可能有問題

楼主:
電路板看起來是沒有被之前漏液的電池液腐蝕,只有電池盒的彈簧有而已

网友:
四顆拆掉測阻抗就知道, 另外也可以知道PCB來的電壓穩定狀況

ps:圖片參考用,不一定跟小米的相同

loadcell 50kg, 3wire

loadcell 50kg, 3wire

网友:
另外...你有拆過感應器的線在焊接上去?
看起來跟標示的有落差

楼主:
重新焊接的是在電路板上的接線,感應器上面的有膠封住,就沒有重新焊了

楼主:
買了上面網友建議的感應器了,結果裝不上去,太厚了…目前也找不到符合厚度的感應器,先暫時棄修了,感謝版上的網友們的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焊接的是在電路板上的接線,感應器上面的有膠封住,就沒有重新焊了

你的接線跟板子的標示有差異。
圖片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在核對看看

B=>黑
W=>白
R=>紅

网友A:
這種數位體重計(LED or LCD)我已經壞過 6 個以上, 不明原因兩三年就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數位體重計(LED or LCD)我已經壞過 6 個以上, 不明原因兩三年就掛掉

電池==>電容=>LCD/LED

网友:
剛剛拆開看,接線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