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AIR CODITNOER一對二 跳機問體

楼主(2018-09-14):
家裡 一台 分離式 1對2 冷氣 最近 都會跳機  如果同時運作 大概一分鐘左右就會跳機
單獨一台 就可以正常使用 請問 專業的冷氣大大 可以提供維修方向嗎? 感謝

网友:
實不知樓主所說跳機的意思

假設是 無熔絲開關跳脫
1. 電流過大 至使跳脫 (冷氣有問題) 查電流找問題點
2. 無熔絲開關故障跳脫(內部接觸不良 產生高溫跳脫)

用AC電流表(勾表) 查2部電流是不是差不多都在規定值 就能判斷哪邊出問題了

變頻還是定頻 機種型號?
不知是室內送電 還是室外送電 冷氣的冷房能力為何?(關係到電流值)

楼主:
不是 無溶絲 開關 跳脫。 是壓縮機 關閉。 冷氣很像是關閉送風。 剩下待機燈。  單獨一台吹。正常冷。兩台同時開 就會。 關閉 壓縮機沒風。不是變玶的。 是老機子。應該是定頻的

楼主:
補充型號。am-2200v samp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無溶絲 開關 跳脫。 是壓縮機 關閉。 冷氣很像是關閉送風。 剩下待機燈。  單獨一台吹。正常冷。兩台 ...

定頻式冷氣
假設
你說的意思 2台冷氣同時開  室內機的運轉燈常亮 而沒冷風吹出 感覺跟送風一樣

室外機散熱不良 :
1. 室外機散熱排髒汙 導致通風不良 散熱不良  (冷氣保養 清潔散熱排)
2. 室外機散熱馬達轉速不夠 無法達到散熱的要求  (散熱馬達運轉電容換新)

處理後 :
查看壓縮機有沒穿衣服 如壓縮機聲音不是很大聲 建議將衣服脫掉有助散熱 以不吵人的程度為原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頻式冷氣
假設
你說的意思 2台冷氣同時開  室內機的運轉燈常亮 而沒冷風吹出 感覺跟送風一樣

感謝你回復!!!我的情形是 單獨吹一台都沒問體 只要啟動 另一台 大概1-3分鐘就 關機(連送風都沒有) 剩下 待機電源燈!! 只開一台不會 很正常的吹
會是那邊的問體 主機還是壓縮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回復!!!我的情形是 單獨吹一台都沒問體 只要啟動 另一台 大概1-3分鐘就 關機(連送風都沒有) 剩下  ...

兩台同時開會跳機,是指兩台室內機包含室外機同時跳機嗎 ?

网友:
是可愛大耶!
好久不見,想您喔!

网友:
有可能是電源降太多

网友:
假如壓縮機一走一停 固定同一顆走或停或輪流走停 就如sa2086所說~熱排太髒或散熱馬達電容器要換了
但你說 跳到連室內機都待機.....個人覺得比較像 亦菲 所說電壓降太多~~~要往上查來源端 室內外機供電處接點
無熔絲開關接點 甚至電線都有可能導致接觸不良 電流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台同時開會跳機,是指兩台室內機包含室外機同時跳機嗎 ?

就像是關機 沒送風 剩下 溫度的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是關機 沒送風 剩下 溫度的顯示

所以問問題
故障情形為何 說的越清楚越明瞭 越快找出問題點

假如2台 A台 B台 同時開會自動關掉1台 還是2台都關了

單開A台 吹整天都沒事
單開B台 吹整天也沒事

就是AB台同時開 才會跳到關機狀態

以上情況 查輸入電源電壓 最好電表直接接上 不要拿下了 就看那電壓值有沒下降

我說我遇到的情狀 有人會認為不可思議
處理此台故障 公司服務員跑2次都說沒問題  我跑3次才解結
情形 :
一部窗型冷氣110V電壓 裝了約10年 來電說白天開冷氣都沒事 晚上開2小時後就自動關機 重開又能使用
遇到這情狀 真的事傷腦筋

查到最後是電表座的電線接頭鬆動 因晚上大家都開冷氣使電壓已有下降 又有電線接頭鬆動電壓降太多 至使停機

所以查輸入電源端電壓 最好能有電流表一起都勾上去查看
輸入端:
包含 : 室內外機電源輸入端 有用插頭的含插座 無熔絲開關上下端

网友:
查電源+1
電源接觸不良,造成接點阻抗變大電流供應不足,無法同時供應兩台而斷電

楼主:
剛剛 用 電表 測量 230V 無熔絲開關!40A  下端 當開機時候230V 開一台 正常冷度
第2台開起. 經過3分鐘 冷氣跳掉 我觀察 40A 那顆的下端電表 瞬間0V 2秒後 電壓恢復
所以 要先換 那個 無熔絲開關!40A 嗎?

覺得 正常 230V 供電 怎麼 跳掉 瞬間 電表(無熔絲開關測量下端瞬間0V)

网友:
先換無熔絲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 用 電表 測量 230V 無熔絲開關!40A  下端 當開機時候230V 開一台 正常冷度
第2台開起. 經過3分鐘 冷氣 ...

有可能無熔絲開關故障,不過更換前先鎖緊接線端子螺絲試試,把總開關關掉,鎖緊這顆無熔絲開關一次側與負載側接線端子螺絲,復電測試若狀況還是一樣就換無熔絲開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 用 電表 測量 230V 無熔絲開關!40A  下端 當開機時候230V 開一台 正常冷度
第2台開起. 經過3分鐘 冷氣 ...

恭喜查到問題點了

40A無熔絲開關 下端會突然沒電壓
不知40A的無熔絲開關 是冷氣分開關還是總開關

假如40A無熔絲是分開關
我有提到無熔絲開端上下端 都要測量 才知道是不是那顆無熔絲開關出問題
也有可能是40A分開關的源頭出問題 所以上下端都要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查到問題點了

40A無熔絲開關 下端會突然沒電壓

是 分開關! 等周一 電料行開再去買來試試!
感謝 大大提供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分開關! 等周一 電料行開再去買來試試!
感謝 大大提供方向

不要一次做總結避免多花一條錢 再往上測 總電開關 或 分電開關
就是 要ˋ找到 一次側電壓不變 二次側會像你所說 電壓瞬間歸0這顆

楼主:
更換 40A 的無熔絲開關 就正常可以2台同時開啟! 謝謝大家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 40A 的無熔絲開關 就正常可以2台同時開啟! 謝謝大家 感謝!

小弟遇到的是室外機其中一組散熱葉片斷裂,
造成散熱不足跳保護模式
規格是日立落地型七噸的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