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瑞克 Spectra 9+ 電動吸乳器 不過電

楼主(2018-09-14):
這台電動擠乳器還蠻常見的
不過第一次收到壞掉的,據主人說變壓器故障,但是買新的變壓器是接頭式的,頭沒有插正確,正負接反
目前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有:
1.單純接變壓器不要電池,也不能開機

2.變壓器端 正負是短路的

3.電池量起來DC 為0V 一點電都沒有好怪

4.有個地方明顯有黑掉,但是看不出什麼零件

懇請大家指點,或是有同型機可以借問那顆黑掉的是什麼嗎?
鋰電池怎麼會到完全 0V? 這種扁扁的電池一般好像都是3.7v的  上網找貝瑞克 電池  也沒看到再賣=.=

网友A:
看旁邊的編號就可以推斷是什麼元件
敝人認為應該是二極體(電源反接保護用),因為其中一端有標上正極(+)符號

電池可能是過放,才會量不到電壓。
這顆上面有標示7.4V的,可以參考此處:7.4V 鋰電池

网友:
二極體+1 因為有電的符號!部會是電阻電容了!可能用一個smd二極體來當保護 讓電流不要回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旁邊的編號就可以推斷是什麼元件
敝人認為應該是二極體(電源反接保護用),因為其中一端有標上正極(+)符號 ...

那請問這個二極體 不曉得有人知道要用哪顆嗎?
這個會是讓電源接頭 量出短路的可能原因嗎?

鋰電池如果過放到0v
是不是也就報廢了?

网友B:
線路追看看就知道那顆作用,
猜測...比較可能是基納二集體,過電壓保護用

電池買同電壓,900ma左右,塞得進去的就可

网友C:
你應該把電源IN的端子, 元件 & 電路走向 , 仔細的拍清楚 !

電池的部分可以先不處理 , 把電源部分先搞定再說 !!

网友:
電池還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把電源IN的端子, 元件 & 電路走向 , 仔細的拍清楚 !

電池的部分可以先不處理 , 把電源部分先搞定再 ...

感謝指導,的確也是要查清楚,不然除非經驗豐富,也很難抓藥
不過請教像這樣變壓器進來之後,就好像沒有看到電路走向了
是藏在板子中間夾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追看看就知道那顆作用,
猜測...比較可能是基納二集體,過電壓保護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50-1-1.html

感謝wish大  感謝痞酷網,才讓那麼多維修成為可能,有資料可以查,提升很多生活成就感和減少地球垃圾
參考圖中類似位置,標示C29 ,推測是電容
我把燒掉的地方清除,的確也有看到C的字樣
所以應該就一顆坦質小電容,暫時清除應該沒差
清除之後,短路保護消失,畫面正常,吸引正常,電池充電電壓有7.7V

剩下兩個問題
1.電容這個位置,標示了兩個"+" 倒底正極朝向哪邊?
如果按推測是坦質電容,那應該也沒有極性,那為何要標示"+"呢?

2.電池問題,印象中不能放到0V
像一般18650 如果放到2v左右  印象中就會完全充不進去
目前是放著讓他充  不行真的就要找電池了@@"
電池部分,除了注意體積,7.4v,容量至少900 越大越好
那像圖中標示處,需要特別注意嗎?

補充內容 (2018-9-15 12:01 PM):
放著充了3小時候,電壓回到6.7v
可是單接電池6.7v啟動不了....
電池標示7.4v 充了三小時還是維持6.7v是否判斷電池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50-1-1.html

感謝wish大  感謝痞酷網,才讓那麼多維修成為可能,有資料 ...

圖一,可不可畫個圈圈,不知道你在說那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一,可不可畫個圈圈,不知道你在說那一顆,

我看相對位置是這顆 不過畢竟是9+ 和 9s
型號略有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相對位置是這顆 不過畢竟是9+ 和 9s
型號略有不同

如果是原本就空著,就不要管它了,除非你知道他是掉下來的,
至於為什麼會空著,就有很多說法了,應該不建議你看到別人有,你就補一顆上去,這跟小朋友搶東西,是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原本就空著,就不要管它了,除非你知道他是掉下來的,
至於為什麼會空著,就有很多說法了,應該不 ...

它原本應該是有東西的  如一開始的圖,該處有一團不知什麼東西
主人說插反後有冒煙  所以原本該處,我想應該有的電容  噴掉了
不過目前沒有加 直接插電是可以用的   直接接電池則是還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50-1-1.html

感謝wish大  感謝痞酷網,才讓那麼多維修成為可能,有資料 ...

圖像有標示電池規格 7.4v 900mA Li-ion
正常充滿電 電池電壓是 8.3V~8.4v
請檢測充電時電壓是否有8.4v , 有可能電池掛號 換新品..
PS:可以拿電源供應器調 8.3V 模擬電池測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像有標示電池規格 7.4v 900mA Li-ion
正常充滿電 電池電壓是 8.3V~8.4v

那這樣可能還有其他問題要查了
因為充電電壓只有7.7v
7.7應該無法把電池充到8.3v

補充內容 (2018-9-17 10:11 AM):
電池連續充24小時候,提升到7.1v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這樣可能還有其他問題要查了
因為充電電壓只有7.7v
7.7應該無法把電池充到8.3v

C300 位置 電容先用10UF/16V 無極性 焊回去 看電壓是否提高8.XX V 以上..

PS:變壓器跟原本是否相同品檢視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的確也是要查清楚,不然除非經驗豐富,也很難抓藥
不過請教像這樣變壓器進來之後,就好像沒有 ...

你没有善用你的電錶哦 ~

而且你 PO 的 電路板是不同的型式 !

從元件上來判斷 , 一個用使用直流的 , 一個是用交流的 ~

那顆 電容 因為有極性 , 當你極性搞錯 就炸了!!

還是老話一句 , 善用你的電錶 , 它可以為你做很多事哦 !!

還有你說 鉭質電容 無極性 ? 此資訊從何而來 ??

另外電池的問題 :

可先把 待測 的電池移到正常的機板上測試 !

如果完全放電 , 要充回要蠻久的時間 , 不妨放上一天試試 !

真的不行的話 , 可用專用的充電器再試一次 !

网友D:
當你拆焊後,你有發現鍚裡面有東西嗎,總覺這個鍚,會不會是你朋友送修時,維修的人補上去的,造成短路然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300 位置 電容先用10UF/16V 無極性 焊回去 看電壓是否提高8.XX V 以上..

PS:變壓器跟原本是否相同品檢 ...

加上一顆16v 10u電解電容(附近電子材料行沒有16v 10u無極性)後
充電電壓並無改變  維持7.7v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50-1-1.html

感謝wish大  感謝痞酷網,才讓那麼多維修成為可能,有資料 ...

如果按推測是坦質電容,那應該也沒有極性,那為何要標示"+"呢?

以上嚴重錯誤資訊觀念

@@@鉭質電容是有正負極性的,不信邪接反就爆、燒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推測是坦質電容,那應該也沒有極性,那為何要標示"+"呢?

以上嚴重錯誤資訊觀念

抱歉,的確是我的疏失  我以為圖中這種叫做坦質電容
印象中這種好像沒有特別規定怎麼接極性
因此我才會有這種印象

剛剛google坦質電容,發現根本跟我想的長相不同
誤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的確是我的疏失  我以為圖中這種叫做坦質電容
印象中這種好像沒有特別規定怎麼接極性
因此我才會 ...

坦質電容是有極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你拆焊後,你有發現鍚裡面有東西嗎,總覺這個鍚,會不會是你朋友送修時,維修的人補上去的,造成短路然 ...

我吸錫下來是沒有看到什麼元件~~
目前維持開路是正常  可能就讓它這樣
現在還在查電池問題,猶豫要不要花錢買電池....
目前充了八小時,還是6.4V沒有動靜

充電電壓7.7V  肯定是不正確的嗎?
也就是說是電路問題呢?還是電池問題?
如果是電路問題,我可能就叫朋友插電用就好了,畢竟這種產品也不是會帶著走來走去,只是要帶變壓器比較麻煩。
如果電路是好的,那就花點小錢,買顆新電池試試。

或是我可以串聯兩顆18650 2200mAH,當作新買一顆電池,去試試看機器的充放電嗎?(藉此確認本來的電池是否正常或損壞)

网友D:
或是我可以串聯兩顆18650 2200mAH,當作新買一顆電池,去試試看機器的充放電嗎?(藉此確認本來的電池是否正常或損壞)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功力沒那麼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吸錫下來是沒有看到什麼元件~~
目前維持開路是正常  可能就讓它這樣
現在還在查電池問題,猶豫要不要花 ...

那個變壓器有沒有量一下?? 應該是DC9V的吧..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ECH4G-A9008E7PX
你圈的地方, 指的應該是它是充7.4v,900mAh用的...

--
電壓:100 ~ 240V,50/60Hz
輸出功率:DC9V(2A)Max
電池:7.4v,9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吸錫下來是沒有看到什麼元件~~
目前維持開路是正常  可能就讓它這樣
現在還在查電池問題,猶豫要不要花 ...

就像前面先進說的,您怎麼不好好利用電表,既然零件位置是空的,您只要上電後用電表量2個點的對地電壓,就知道哪個正哪個負了

网友:
還有你說 鉭質電容 無極性 好像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是我可以串聯兩顆18650 2200mAH,當作新買一顆電池,去試試看機器的充放電嗎?(藉此確認本來的電池是否正 ...

我大膽的測試了 使用兩顆18650串聯,串聯電壓8.3v
上電後,會聽見不曉得哪個零件在那邊很微弱地ㄉ一ㄚ ㄉ一ㄚ ㄉ一ㄚ
但是這樣直接接18650x2 還是不能開機
可能還是要找一顆7.4v 900mah附近的來測試看看

網路上不能打7.4v 去找,厚度都很厚,至少都要16mm 17mmm~~
可是這台收納空間只有13mm左右
要打吸乳器 電池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3450474346
等貨到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大膽的測試了 使用兩顆18650串聯,串聯電壓8.3v
上電後,會聽見不曉得哪個零件在那邊很微弱地ㄉ一ㄚ ㄉ ...

如果你只是想測試電池這部分輸出的問題 ~

那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 , 電壓調 7.4V , 將電流限流 1A  (當然正負極要搞對)

這樣子還不行的話 , 那電路就有問題了 !

[不過第一次收到壞掉的,據主人說變壓器故障,但是買新的變壓器是接頭式的,頭沒有插正確,正負接反]

那顆 疑似鉭質 有[極性]的電容 , 就是因為這樣子而犧牲了 ~~

還有這吸乳型號不同 , 使用的變壓器也不同 , 一個使用 DC 輸入  , 一個使用 AC 輸入 !

不可以混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想測試電池這部分輸出的問題 ~

那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 , 電壓調 7.4V , 將電流限流 1A  (當然 ...

我在網路上好不容易找到一顆大小符合 也是7.4v 900mah的電池
測試8.0v不過裝上去,跟之前裝兩顆18650串聯一樣,不能開機
電路板產生一種很微弱固定的ㄉ一ㄚ ㄉ一ㄚ ㄉ一ㄚ的聲音...
不曉得可能是哪個元件作怪~~
看來不是只有電容噴掉那麼簡單,還有得玩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網路上好不容易找到一顆大小符合 也是7.4v 900mah的電池
測試8.0v不過裝上去,跟之前裝兩顆18650串聯 ...

可以由電池這廻路往回查找 !

或許會有新的發現 !!

网友:
電池有保護板

輸出端0V不代表電池芯沒電  以單顆電池芯為準

你先拆開從電池芯先拉抬到3.6V,再過保護板充電,應該能把電池功能喚醒

這顆電池芯若量不到電壓,就能判斷是電池故障,若有2.5V電壓,就直接灌電進去拉電壓

注意電流量不能太高,不然電池芯會受損,嚴重的話就長大了

网友B:
你的變壓器輸入是幾伏特? 我這邊看的是12V

网友:
質電容才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變壓器輸入是幾伏特? 我這邊看的是12V

奇怪 我的標示9V2A耶~~
不過插9V2A變壓器是會動的~~

但是撇除變壓器來說
電池7.4V直上不能開機 我想電路還是有一些錯誤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奇怪 我的標示9V2A耶~~
不過插9V2A變壓器是會動的~~

補充圖片,有圖有真相  所以9+ 9PLUS 用的電壓居然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圖片,有圖有真相  所以9+ 9PLUS 用的電壓居然是不同的

你的版本比較新,
最新的好像是直接可以用5V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