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LG GN-M562GP冰箱的除霜定時器在哪??

楼主(2018-09-14):
請問各位前輩
家中的冰箱是LG GN-M562GP
最近發生冷凍正常,但冷藏不太冷的狀況
拆除冷凍內部面板後發現有結冰
除掉結冰後,冷藏有恢復正常了
但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冷藏似乎又不太冷了
拆除冷凍面板發現又有結冰
上網查詢有可能是除霜定時器故障
但拆除冰箱後面下方並沒有看到除霜定時器

請問這款冰箱的除霜定時器是裝在哪呢?
或是這款並沒有這個裝置?

网友:
此機種應該是機板控制 沒化霜定時器的

网友A:
檢查右下CON2 的3/5對9腳加熱線路看看

楼主:
請問壓縮機運行一段時間後會停止,是否此時就是在自動除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壓縮機運行一段時間後會停止,是否此時就是在自動除霜呢?

不一定
溫度達到設定溫度壓縮機也會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右下CON2 的3/5對9腳加熱線路看看

你好,我用三用電表測量的後
溫度感應器是11.9
溫度感應保險絲是0
加熱管是0.07

楼主:
請問加熱鋁管在加熱時是兩頭會同時加熱嗎?

因為我發現家裡冰箱在化霜時,只有單邊摸起來有熱,

還有就是大約一個禮拜時間拆下冷凍內板,

都只有蒸發器底部結冰,

感覺是因為底部結冰導致冷凝水無法排到底冰箱底下的接水盤

時間久了結冰越來越多

网友:
如果結冰情況是由下往上?
請確認
1 排水管是否通暢無阻塞
2 排水管中如有電熱線--應確認有無毀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加熱鋁管在加熱時是兩頭會同時加熱嗎?

因為我發現家裡冰箱在化霜時,只有單邊摸起來有熱,

你的問題不是化霜主迴路有問題

   蒸發器底部會結冰,這表示蒸發器的化霜電熱管有動作,霜才會融化成水
但水並沒有排出去,等化霜時間結束,壓縮機再次啟動,這水就結成冰了

   蒸發器底部(排水孔處),應該還有一組電熱線,用來防止排水孔結冰,檢查它的迴路,
包括這組電熱線的保險絲,你6#有提到 "溫度感應保險絲是0" ,這數據是指阻值嗎 ?
如果是那麼就是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問題不是化霜主迴路有問題

   蒸發器底部會結冰,這表示蒸發器的化霜電熱管有動作,霜才會融化成水

圖一是家裡冰箱,已清完底部結冰後拍的

請問圖一黃框處是什麼零件呢?

因為加熱鋁管前端很熱

但經過這個用鋁紙包起來的零件後,就沒有加熱的感覺了

圖二是我在淘寶找到的溫度感應器

跟我家裡冰箱上的零件是一樣的

冰箱一斷電後我馬上測量

綠框是保險絲,測量電組值一開始是0.76,但馬上變成0

紅框是溫度感應器,測量電組值是19.3然後慢慢下降到9.7
後來又慢慢上升,最後是停在13左右

請問是否要把整個蒸發器卸下才看得見底部的電熱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一是家裡冰箱,已清完底部結冰後拍的

請問圖一黃框處是什麼零件呢?

黃框處裡面包覆著化霜感溫器
電熱管前端很熱後端不熱,這是正常的,前端沒有經過蒸發器,它的熱沒有被吸收掉
後端因經過蒸發器,熱被蒸發器上的霜吸收掉,所以溫度比較低

  抱歉溫度保險絲應該沒壞,"0"是代表沒有阻抗,我把它想成開路了

不過看冰箱的線路圖,每個電熱線都有一個獨立的保險絲,請再找看看是否還有其它保險絲
,排水孔電熱線是貼覆在蒸發器下面底部,應該是用雙面膠布黏在底部,測量一下它的阻值
應該差不多400~500歐姆左右,若正常蒸發器下的排水孔通一下看是否阻塞了

  注意排水孔電熱線,一般是用雙面膠布固定在底部,時間久了會脫膠,造成電熱線浮起,熱能無法傳導
至排水孔處造成排水孔結冰,既然拆了就重新貼覆新的膠布

  蒸發器只能慢慢地抬高它,它是焊死的無法卸ˋ下來,只能用乙炔燒焊卸下,換電熱線不必卸下蒸發器,
但移動時須小心,不然管路裂了冷媒就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黃框處裡面包覆著化霜感溫器
電熱管前端很熱後端不熱,這是正常的,前端沒有經過蒸發器,它的熱沒有被吸收掉 ...

感謝指導!!!

但我這台冰箱的化霜感溫器好像是上面圖二那個

它是用固定扣,扣在蒸發器的右側,並沒有包在上圖一左側黃框的那個零件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但我這台冰箱的化霜感溫器好像是上面圖二那個

是嗎 ?
你要不要拆開黃框的鋁箔紙確認一下
冷凍庫內會有兩顆感溫器,一顆庫內溫度感溫器,另一顆是化霜感溫器
化霜感溫器一般都是直接貼覆在蒸發器管路上,然後再用鋁箔貼紙包覆
我沒看過化霜感溫器是用塑膠座固定
不過看它和溫度保險絲作在同一個端子上,又覺得怪怪的
拆開黃框看就知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嗎 ?
你要不要拆開黃框的鋁箔紙確認一下
冷凍庫內會有兩顆感溫器,一顆庫內溫度感溫器,另一顆是化霜感溫 ...

T大
LG冷凍室只有一顆化霜感應跟保險絲
LG溫度控制靠冷藏電子感溫去控制開關機
冷凍室調溫則只靠冷凍室檔板開大開小控制風量去冷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加熱鋁管在加熱時是兩頭會同時加熱嗎?

因為我發現家裡冰箱在化霜時,只有單邊摸起來有熱,

水盤結冰就是水盤電熱片故障居多(少部分水道堵塞)
不過你都有拆過水也能順著流出去,應該排除水道堵塞
先把結冰弄掉蒸發器移出來,更換電熱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大
LG冷凍室只有一顆化霜感應跟保險絲
LG溫度控制靠冷藏感應棒去控制開關機

是ㄛ
還有這樣設計?
都已經用電子基板了,溫控部分還用機械式的??
那這塊基板主要是控制化霜迴路,還有風扇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但我這台冰箱的化霜感溫器好像是上面圖二那個

經過tigersun0517大的提示,這一型冰箱冷凍庫內只有一顆感溫器(化霜感溫器)

不過這跟你的狀況應該無關,問題應該出在排水孔周遭相關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ㄛ
還有這樣設計?
都已經用電子基板了,溫控部分還用機械式的??

冷藏也是電子溫控,冷凍就擋板控制XD,三洋是冷凍室溫度控制開關機,LG大部分都是冷藏室溫度控制開關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冷藏也是電子溫控,冷凍就擋板控制XD,三洋是冷凍室溫度控制開關機,LG大部分都是冷藏室溫度控制開關機 ...

長知識了
每家設計都不一樣,三洋台製兩門小冰箱也是冷藏控制壓縮機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T大
LG冷凍室只有一顆化霜感應跟保險絲
LG溫度控制靠冷藏電子感溫去控制開關機

好奇的是蒸發器左上角儲液器那一包裡面包的是甚麼東東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知識了
每家設計都不一樣,三洋台製兩門小冰箱也是冷藏控制壓縮機開關 ...

對阿!他設計就跟你們家三洋早期18HX以下相同,冷藏你們是旋鈕他們是電子式燈號五個燈
早期機板若化霜有異常燈號會閃爍故障燈,他這款是變頻有觸碰LED比較高級直接閃故障代碼

左上角用鋁箔包起來單純只是發熱鋁管跟液氣銅管熱交換,包起來左上角發熱鋁管跟銅管接觸傳導快避免化霜不良,所以他化霜感溫在右邊上側發熱最慢傳遞位置,如果亂綁在其他位置會出問題

楼主(2018-10-24):
引用 网友C:
水盤結冰就是水盤電熱片故障居多(少部分水道堵塞)
不過你都有拆過水也能順著流出去,應該排除水道堵塞
先 ...

昨天冷藏又不冷了,一樣是只有蒸發器底部結冰

用熱水淋了幾次在抽掉水後,

就有水從水道流到冰箱後面底下的接水盤了

我稍微把蒸發器抬高,但無法整個移出那個槽

有發現水道口有兩條紅色的線,下圖

這就是各位高手說的電熱片嗎?

蒸發器無法移出該怎麼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冷藏又不冷了,一樣是只有蒸發器底部結冰

用熱水淋了幾次在抽掉水後,

蒸發器移開才有辦法換電熱片
慢慢移先把上面那幾根鋁管往上折
蒸發器就可以慢慢移上來
移上來後蒸發器折去右側好方便更換電熱片
電熱片就底部那一大片鋁箔紙包著電線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冷藏又不冷了,一樣是只有蒸發器底部結冰

用熱水淋了幾次在抽掉水後,

看您要不要試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拿一條較粗的白鐵鐵線或鋁的~
一端插進排水口~
一端綁在鋁熱管~
不過不清楚有沒有用~
因為最近有修到冰箱是這樣設計~
但是那台冰箱是用玻璃加熱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您要不要試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拿一條較粗的白鐵鐵線或鋁的~
一端插進排水口~

會不夠力喔,且LG蒸發器離排水孔有段距離
玻璃管本來就底部加熱,水盤本來就不需要電熱片或鐵線
但是如果玻璃管距離排水孔太遠的話,才有你說那設計

樓主要解決此問題不是更換電熱片或直接改玻璃管也可
更改玻璃管記得之前有前輩貼文教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冷藏又不冷了,一樣是只有蒸發器底部結冰

用熱水淋了幾次在抽掉水後,

將紅框中的鋁管往前折45度,再將蒸發器提出來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將紅框中的鋁管往前折45度,再將蒸發器提出來就可以

要提高蒸發器 不能用硬力(蠻力)  要很小心的使用巧力
不然把銅管折彎了或把ˋ銅鋁連接處搞彎了  應該比叫修還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提高蒸發器 不能用硬力(蠻力)  要很小心的使用巧力
不然把銅管折彎了或把ˋ銅鋁連接處搞彎了  應該比叫 ...

生手確實要小心此處,動作要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