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DA2030A 2.1 DIY擴大機聲音漸小

楼主(2018-09-14):
請教各位前輩,小弟網上購買TDA2030A 2.1套件,但使用約半年後聲音漸漸變小!
剛開機都正常,但使用莫約1小時候原本音量大約是旋鈕的1/4,現在要轉至1/2才能恢復原本音量!

可請各位前輩隔空抓藥,引導小弟該從哪方面的元件著手呢!

附上元件圖

補充內容 (2018-9-15 08:36 PM):
回復各位前輩
小弟今天測試了版上的電容,藍色部分為有測得電壓,紅色部分卻測無電壓!

另外,除了2030.7812.7912這三個元件略為發燙其餘皆無發熱情形!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A:
變壓器的功率夠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功率夠大嗎?

夠的12V 2A

网友:
猜測是過熱衰退
使用約1小時後用手摸一摸, 看有沒有哪些零件變特別燙的...

网友B:
簡單的地方先確認一下,剛開的時候量一下大電容上的電壓…變小聲後再量一下大電容的電壓~

网友:
聲音正常時各點電壓,量一量做記錄。
聲音不正常時再量一次電壓,做記錄、比對,可以縮小故障範圍。

另外發熱的元件也要檢查。

网友:
總音量VR換掉應該就ok.試看看。

网友:
TDA2030A背部是否平整貼在散熱片上?散熱片是否太小?

网友:
** 急速冷卻劑 **
經由選擇處理可冷卻個別零件  不需再檢測個別零件
經由即速冷卻作用可立即偵測出問題部位

KONTAKT德國康泰 K-75 急速冷卻劑 200ml
https://shopping.friday.tw/ec2/p ... EAYYBCABEgLSFfD_BwE

楼主:
lazy104
vedncv
wooden
jasonchen3219
Rifa
SIMON1016

回復各位前輩
小弟今天測試了版上的電容,藍色部分為有測得電壓,紅色部分卻測無電壓!

另外,除了2030.7812.7912這三個元件略為發燙其餘皆無發熱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地方先確認一下,剛開的時候量一下大電容上的電壓…變小聲後再量一下大電容的電壓~ ...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地方先確認一下,剛開的時候量一下大電容上的電壓…變小聲後再量一下大電容的電壓~ ...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地方先確認一下,剛開的時候量一下大電容上的電壓…變小聲後再量一下大電容的電壓~ ...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地方先確認一下,剛開的時候量一下大電容上的電壓…變小聲後再量一下大電容的電壓~ ...

回復前輩
小弟今天測試了版上的電容,藍色部分為有測得電壓,紅色部分卻測無電壓!

另外,除了2030.7812.7912這三個元件略為發燙其餘皆無發熱情形!

网友:
總音量調整後面那2個電解電容要不要先換看看?

网友:
可能5532OP有問題

网友C:
5532退燒了,可以試試45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復各位前輩
小弟今天測試了版上的電容,藍色部分為有測得電壓,紅色部分卻測無電壓!

這是出問題以後量到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前輩
小弟今天測試了版上的電容,藍色部分為有測得電壓,紅色部分卻測無電壓!

個人猜測紅框處電容量不到DC電壓是正常的... 因為那幾顆不是當電源旁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32退燒了,可以試試4558。

好的,小弟抽空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出問題以後量到的嗎?

對!聲音開始便破聲之後就漸漸變小了!

网友:
TDA2030A 可能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