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继DIY土炮返修台之土炮熱風槍

楼主(2018-09-14):
[維修工具] Diy我的土砲返修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69145-1-1.html
返修台的熱風槍,溫度至少要能承受350度以上,用家用吹風機改造較勉強,本來抱著試做的心態,duke83老師也認為我應會用工業用吹風機改,所以熱風槍部分就沒再詳述,之前用廢版練習好多次,加上前幾天成功維修換下AS21-HG(中間有散熱片困難度更高,而且是無鉛銲錫,溫度要調高20度),過程中有注意耐熱問題,用手握緊,吹風機風扇膠殼與不鏽鋼風管,之間位置,溫度約40多度左右,而且停留在高溫的過程約30秒以內,更讓我充滿信心,沒問題啦! 給想DIY的人參考:

即使工業用吹風機使用耐熱塑膠,也無法承受太高溫,主要是設計時風的流向最重要,熱風不能逆流。

1.拆開吹風機,先試鼓風機的電壓,風速,自己需要的風量先有個底。

2.取出電熱體,把250度斷電器及一個二極體拆了,電熱絲有三段,全串接起來(用壓著接線管),測量電阻,111.9歐姆

3.111.9歐姆換算=108W,衡量所需功率,至少要350W,所以把電熱絲,做成28歐姆X2並=112歐姆

4.用點焊機做電熱絲外筒

放入電熱體再放一個也是不鏽鋼板折的螺形導風板,使風送出時呈渦輪風向(龍捲風),這樣即使風速小,也不致熱風逆流。

5.最後做縮小風嘴

6.如果沒點焊機,可用拉釘

約5年前做的蔬果乾燥機,用兩隻吹風機,就是用拉釘(當時沒點焊機)

7.完成測試:塑膠與電熱筒間的熱度

*****又到週末了,大家別忘了餵公狗*****

网友A:
看康大的作品好療癒,
老師傅練到最後都是無形勝有形,
土炮萬歲!

网友B:
我想到的是康兄他家應該很大........

网友:
點焊機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康大的作品好療癒,
老師傅練到最後都是無形勝有形,
土炮萬歲!

不外乎,剛好六根清淨,有時間去動手,又有時間用心想,所以無形中可克服很多瓶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的是康兄他家應該很大........

沒很大,24坪3樓半透天。

楼主:
也是土炮: [維修工具] 自製點焊機(自繞變壓器)兩段電壓3V--5V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42-1-1.html

网友C:
這電供似乎是您DIY的進化版
旁邊那個汽車燈泡用途是  ?
後方那一坨,又是啥怪東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供似乎是您DIY的進化版
旁邊那個汽車燈泡用途是  ?
後方那一坨,又是啥怪東東 ?

1.這電供似乎是您DIY的進化版
第二次改成四段式電壓:
0-30v可調電源供應器,用環形變壓器改良手動四段輸出
http://bbs.pigoo.com/thread-65908-1-1.html

2.旁邊那個汽車燈泡用途是  ?
有時開機電壓在二十幾V,當要用小電壓(如LED3V時,用開關或VR調降時,因沒負載電容還維持電壓,用汽車燈泡做負載,較好快速調整電壓。

3.後方那一坨,又是啥怪東東 ?
那是散熱風扇及電壓電流表,電源穩壓模組(7812+電容),沒地方放,就隨便用紙板捲起來,黏在環形變壓器旁。

网友:
這對我來說,太困難了n_081|

网友:
老師傅的智慧~我學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