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台灣本地可有維修 FLUKE 電錶的好去處?

楼主(2018-09-15):
各位午安。

嗯,首先抱怨一下,十幾年來電錶用了也不少,第一台出問題是你 FLUKE 189……

直流自動檔位量測 APFC 輸出,幾秒後就說 bye-bye 不留一片雲彩。電壓檔位全掛,其它檔位還能正常使用。打開來看沒發現什麼特別異常的地方,可能是 ASIC 內傷,想不到其它的辦法。

這就是不知道台灣那裡可以修這東西,希望那位前輩大德指點一下門路?謝謝。

网友A:
檢查『陶瓷分壓排阻』及周邊看看,其它檔位正常,那3顆應該沒壞。

排阻

排阻

网友:
推薦您可以找 中和品客科技 問看看

网友:
在台灣三重有分公司網路搜尋的到,重新路不知幾段,打去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陶瓷分壓排阻』及周邊看看,其它檔位正常,那3顆應該沒壞。

感謝網兄們提供的資訊。不過 FLUKE 台灣似乎只是個營業處而已。

一開始也有想到排阻,無耐沒有 schematic,隨便量量是有一根腳沒反應(圖示11腳)。這次拿顆 10MΩ 並上試試,結果就有反應了,雖然量測值差了很多。eevblog 上提供的資訊為 9.986MΩ。

排阻零件編號 626496 取得是個很大的問題……

网友B:
量APFC把錶搞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APFC把錶搞掛...

這正是令我吐血之處。

网友:
中和品客科技有實體維修,可電話洽詢.

网友C:
可下載FLUKE 87維修手冊參考,但元件編號可能不同,該分壓厚膜排阻上的型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下載FLUKE 87維修手冊參考,但元件編號可能不同,該分壓厚膜排阻上的型號是多少? ...

零件編號是 626496 基本已確定是它的問題了。

不過還沒決定要怎麼做,在拿不到原版零件的前提下,想到三個方案︰

1︰花個幾千台票送去給人修
2︰拿到二手區喊五千出脫
3︰使用窮人的絕招

個人比較偏好第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