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MOSFET代用品有問題]Cooler master 600W RS-600-80GA-D3

楼主(2018-09-15):
    前陣子有幸能開箱測試AMD Ryzen 5 2600 + B450 + RX580 "3A平台",拿手邊完修的CM 600W來測試看看!

想不到...意外測出MOSFET替代品出問題,主板上的debug燈卡在CPU的位置,不能開機!

原先以為是CPU被我操壞...後來換一顆雙路Ducky 500W,開機 燒機測試一切正常!

想到之前wish大好像在某文章有提過自身經驗Fairchild MOSFET不太能用?!(抱歉,我忘了細節)

我的文[詢問]MOSFET STW20NM50代用與辨識Zenner Diode中,wish大也提過代用品沒有長時間測試,一切都難說!

如今回頭看真的是一針見血,實測才能見真章~

老大的話要聽!
老大的話要聽!老大的話要聽!

別鐵齒...準備跟烏骨雞學姐買IRF460A,找時間換掉MOSFET實際上機測試!

主機板

Debug燈號

補充內容 (2018-10-4 08:08 PM):
[已解決]如同J大所說,應該是CPU 8pin針腳氧化。多次插拔後上機使用數日,目前正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688&pid=851104

网友A:
Debug燈號 在 哪裡 ? 我眼拙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bug燈號 在 哪裡 ? 我眼拙了 ~

  在圖二 ATX 插座右側四顆 EZ Debug LED 最右側 (向左依序為 DRAM VGA BOO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圖二 ATX 插座右側四顆 EZ Debug LED 最右側 (向左依序為 DRAM VGA BOOT).

瞭解~

該不會是 CPU 另外那組的+12V 有問題 還是忘了接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瞭解~

該不會是 CPU 另外那組的+12V 有問題 還是忘了接 ??

或者是POWER不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瞭解~

該不會是 CPU 另外那組的+12V 有問題 還是忘了接 ??

都有接!

原先使用這顆600W是可以正常開機的!

後來超頻CPU超不上去,觀察debug燈號,卡在CPU的位置!

clear BIOS之後依舊不能正常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接!

原先使用這顆600W是可以正常開機的!

你有測一下不能開機時 +12v 的電壓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POWER不夠力。

也不是不足瓦! 這次開箱測試後來是用Ducky500w做超頻 燒機 測試~

整機裸測,PSU外殼溫溫的! RX580 建議最小瓦數是500W!

補充內容 (2018-9-15 10:11 PM):
Update:
抱歉,我會錯意了。
可是啟動瓦數也不至於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測一下不能開機時 +12v 的電壓是多少 ??

沒有,已經打包準備給貨運收回去...昨天漏接電話,延到下周一收回!

我拿我自己的Ryzen 5 1400 + R9 380來測試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測一下不能開機時 +12v 的電壓是多少 ??

這次我用自己的CPU、主機板測試,Ryzen 5 1400 + 技嘉AB350-Gaming 3 + 撼訊HD 6770
↓主機板型號
↓Debug燈號
↓Debug燈號說明

剛好這張主機板也有Debug燈號可以觀察卡在哪個位置。

有時候可以開機進到BIOS,重新開機後又卡在CPU燈號,與微星的B450 Debug燈號一樣狀況。

上電不開機的狀況下,測得的數據:大4pin 12V、5V正常,CPU 12V也正常。
↓12V
↓5V
↓CPU_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次我用自己的CPU、主機板測試,Ryzen 5 1400 + 技嘉AB350-Gaming 3 + 撼訊HD 6770
↓主機板型號

這樣子也不是不足瓦的問題 ?

那其他的電壓都正常 ?

會是電源雜訊問題~

超頻後的頻率跟 POWER 的某個頻率吻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子也不是不足瓦的問題 ?

那其他的電壓都正常 ?

雜訊...我想到BIOS有個spectrum的功能,一般是enable的,可以抑制EMI電磁干擾。

我去確認是否有打開,順便測量3.3V與PG信號。

補充內容 (2018-9-16 03:21 PM):
這張沒有Spectrum選項可調,微星那張才有。
BIOS顯示各電壓都正常,直接調倍頻x20.0(2G)往上加,加到預設x32.0(3.2G)都能正常重開開機。
DDR4時脈2133 全auto

補充內容 (2018-9-16 03:23 PM):
不過...不穩定,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

打算先換掉哪兩顆Fairchild MOSF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雜訊...我想到BIOS有個spectrum的功能,一般是enable的,可以抑制EMI電磁干擾。

我去確認是否有打開,順 ...

超頻這東西本來穩定度就有差 ~

連原廠可能也不敢給你掛保證 !!

牽涉的問題很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頻這東西本來穩定度就有差 ~

連原廠可能也不敢給你掛保證 !!

J大可能誤會了!

即使原廠預設不超頻 BIOS預設,BIOS存檔重開依然卡CPU...

換一顆正常power就成功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J大可能誤會了!

即使原廠預設不超頻 BIOS預設,BIOS存檔重開依然卡CPU...

那還真是奇怪 ~

你有波波嗎 ?

看一下電源的干擾~可能有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還真是奇怪 ~

你有波波嗎 ?

有...J大你要量什麼數據?

我不太會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J大你要量什麼數據?

我不太會使用...

我也實在想不出來會是什麼問題 !

先觀察一下 POWER 各路電源 , 記錄一下接上機板有何變化 !! (漣波 .. 頻率 )

再拿個正常的POWER 接上同樣的機板, 來比較看看有啥不同 !!

說真的~我也很想知道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實在想不出來會是什麼問題 !

先觀察一下 POWER 各路電源 , 記錄一下接上機板有何變化 !! (漣波 ..  ...

嗯...我拿『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來惡補一下。
20170902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視頻03
不過,看這部視頻20:00開始有提到量測電源需要加掛隔離變壓器。

請問J大 直接量測power 3.3v、5v、12v電壓會不會出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拿『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來惡補一下。
20170902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視頻03

量測電源需要加掛隔離變壓器==> 指一次側電路這部分
量測power 3.3v、5v、12v電壓是二次電路, 不會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拿『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來惡補一下。
20170902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視頻03

會發生短路是因為一次側的地 (N) , 有可能跟你的儀器接的是不同地 !

而 POWER 二次側 , 就如同接了 隔離變壓器 一樣 , 已經是不同廻路的 !!

反正你掛上 隔變壓器 就保險多了 ~

网友D:
目前新式配備對於電源的供應穩定度要求有提升,有一可能是該電源的電壓上升速度太慢,超過Power Good時間限制,或是遇到裝置抽載,壓降過大(供電能力不穩)迫使裝置進入保護模式而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新式配備對於電源的供應穩定度要求有提升,有一可能是該電源的電壓上升速度太慢,超過Power Good時間限 ...

前者機會似乎比較大,翻開之前詢問MOSFET代用文章,Fairchild這顆的Tr、Td(on)最長。

之前主要也只有換這兩顆MOSFET。

[詢問]MOSFET STW20NM50代用與辨識Zenner Diode

等我摸熟波波的操作後,再將量測數據貼上來。感謝!

网友E:
請問 pwm ic 是那顆?想知道它的工作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pwm ic 是那顆?想知道它的工作頻率~

抱歉jojo大,當初修這顆時問題不在PWM子板上,所以沒有拍照。

要等我拆開看一下才能知道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pwm ic 是那顆?想知道它的工作頻率~

PWM IC
CM6802SBHX

Monitor IC
PS232S

跟下面這顆有8份像,差別只在模組化線材、風扇而已。
帝海影隼II 80PLUS金牌550W電源供應器-介紹篇

補充內容 (2018-9-19 04:14 PM):
抱歉,小弟太過主觀,其實差別還蠻大的。在此刪文。
跟̶下̶面̶這̶顆̶有̶8̶份̶像̶,̶差̶別̶只̶在̶模̶組̶化̶線...

网友F:
這POWER 出了什麼問題, 我還看的一頭霧水

就針對STW20NM50 / IRFP460A /IRFP460C
差異而言是 STW20NM50 的 Qg 這個參數 小很多非常優異

頻率高之後 POWER MOSFET  Qg 也跟著被要求上來
STW20NM50 貴的原因  (Qg 40nC /Ciss 1480pF)
更何況比 IRFP460A  (Qg 105nC /Ciss 3100pF)
還慢的    IRFP460C (Qg 130nC /Ciss 4590pF)
我估計你這POWER PWM 100KHz 以上

為何差那麼多因為半導體技術的演進
STW20NM50 比 IRFP 發表的世代更新 規格更好
只是 STW20NM50  也已經停產
轉由 STP20NM50 但包裝為TO-220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13239420

网友E:
我懷疑是 cpu 輸出比較重的電的時後,12v的漣波變的比較大一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POWER 出了什麼問題, 我還看的一頭霧水

就針對STW20NM50 / IRFP460A /IRFP460C

抱歉...可能我的表達能力不夠好,敘述的不夠完整詳盡!

請問Simon大 封裝不同是純粹只是尺寸不同還是有其他的考量?提供更好的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懷疑是 cpu 輸出比較重的電的時後,12v的漣波變的比較大一些些~

我也不知道,手上的示波器準度略差(波段開關需要DIY保養)

這幾天我加減觀察一下上機後CPU12V的ripple...有發現什麼會再po出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手上的示波器準度略差(波段開關需要DIY保養)

這幾天我加減觀察一下上機後CPU12V的ripple... ...

三太子有教過1招~
電表AC檔量工作中的 DC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有教過1招~
電表AC檔量工作中的 DC 12V

好的!我找了一下應該是這一篇。

UT61E電表測量漣波會亂跳?

楼主:
參考三太子測量ripple的文章,這裡指針與數位一起對照使用,發現測量5V待機

使用的電源供應器為康舒300W 型號: API3PC46,以下是在沒有接負載的情況下測量的數據。

▼指針電表ACV 50V檔位,指針指到10的位置。
▼數位電表ACV直接顯示0.001V。

▼數位電表12V ripple
▼數位電表5V ripple
▼數位電表3.3V ripple

嗯...奇怪是我量錯了嗎?為什麼指針電表是ACV 『10V』,量測12V、3.3V都指到 25V、6V。

指針電錶量到的是ACV峰對峰?

网友F:
指針型有三個插孔 P、N及OUTPUT
測試棒一般插在 P 與 N 兩個插孔
P與OUTPUT間接有一電容作交流量測
這個電容(0.1uF 隔離直流)
交流信號常含直流電,為了要測量純交流信號電壓時
你把 P 上的測試棒改插入OUTPUT

參考以下PDF 指針式三用電表     頁7/29
http://www.khvs.tc.edu.tw/page/2 ... ok/Electrical0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針型有三個插孔 P、N及OUTPUT
測試棒一般插在 P 與 N 兩個插孔
P與OUTPUT間接有一電容作交流量測

感謝Simon大,原來是要隔直流!

切到ACV 10V有微量偏移,可能是振幅太小...感覺不出來有移動

楼主:
筆記一下(怕自己忘了),也釐清自己的方向(經過Simon大的反饋,覺得自己思路也有點發散...)。

1.分別以正常power與非正常power互相對照,透過數位電錶量測上機時的ripple數據。

2.至於示波器保養開關的部份,需要等東西到齊了、才能開始作業。

3.若是確定為ripple問題,先依照Simon大建議代用品更換後,再來上機驗證。

這部份還希望各位前輩的指導與提點,謝謝。

原先是想透過示波器量測ripple好好學習熟練操作的,無奈只能暫緩。

(爬了些文章,ripple量測正確似乎也是件不簡單的事情?!)

楼主:
先測量Ducky 500W空載的ripple。
▼ Ducky規格
▼ 60Hz
▼ 5Vsb ripple
▼ 12V ripple
▼ 5V ripple
▼ 3.3V ripple

=========分隔線=========

疑似故障的CM600W
▼CM600W規格
▼ 5Vsb ripple
▼ 12V ripple
▼ 5V ripple
▼ 3.3V ripple

[上機測試]
電腦規格:
  Ryzen 5 1400
  技嘉AB350-gaming 3
  DDR4 3000 8GB @ 2800
  Powercolor HD6770 1G

BIOS設定:
原廠預設、CnQ開啟、boost auto 記憶體時脈2800(Memtest+已測試通過)

使用UBCD的CPU測試程式systester-cli -gaussly 8M -threads 8 -bench

首先是對照組正常良品(該顆也是單路)的ripple數據:
▼ 5V ripple
▼ 12V ripple (有特別測量CPU 12V的部份,與從大四pin測量的數據沒有顯著差別)。
▼ 3.3V ripple

再來是疑似故障的CM600W,很不可思議的是...它開機成功了!?

無論我冷開機、暖開機、關了又開,皆直接進UBCD程式,似乎沒有發生之前Debug燈號卡在CPU的問題。

預設值跑systester 8M過測,期間測量各路ripple也都與對照組相同,沒有明顯跳動。

既然預設通過,測看看超頻3800MHz,這次跑16M!

一樣過測...期間測量各路ripple也都與對照組相同,沒有明顯跳動。

無法還原故障的狀態...疑似故障的ripple數據也不能取得。見鬼了~

難道需要運作一段時間才能還原嗎?

▼BIOS設定
▼3800設定
▼16M Pa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測量Ducky 500W空載的ripple。
▼ Ducky規格

你這樣子還是有很多的變因存在~

相同的 POWER 在不同的 機板 上出現相同的問題 ~

相同的 機板 使用不同的 POWER 没問題 ~

看起來似乎是POWER 的問題 !!

但實際上可能影響的因素還很多 !

例如:

POWER 各接頭的接觸問題 ~

尤其是那組 CPU 供電的最是重要 !!

也可能真的是 POWER 某些元件的不穩定 !!

期待你找出真正的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子還是有很多的變因存在~

相同的 POWER 在不同的 機板 上出現相同的問題 ~

這次上機測試前,除了為了回答jojo大的問題拆power之外,就沒有其他差異點...

接頭接觸問題---這顆power ATX 24Pin與CPU 8Pin都直接焊接到PCB上

(只有PCIE、週邊設備的供電是模組化),照理應該是不會發生的才是。

但又不得不懷疑...怎麼測才能還原NG環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上機測試前,除了為了回答jojo大的問題拆power之外,就沒有其他差異點...

接頭接觸問題---這顆power ...

測量 CPU 的供電應該以機板上量測為準 ~~

觀察 機板起動時 瞬間 +12V (CPU) 的壓降 !!

网友G:
想要用三用電表的 ACV 檔位來量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上頭的 ripple 是可能的,但請先查電錶的規格看 ACV 的高頻頻率響應是否能涵蓋到被測電源的工作頻率,交換式電源隨便都是好幾十 K 到上百 KHz 之間。

以前傳統的變壓器直流電源的 ripple 不是 60 就是 120 Hz,即使用傳統的指針三用表就能輕輕鬆鬆的量 ripple 的大小,更何況現代的有 True RMS 的數字三用表,但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高切換頻率就沒那麼容易量到了。

查了一下樓主手邊的電表 17B 只能保證量測到 500Hz,即使是三太子用的神表 UT-61E 也只能量到 10KHz,想用三用電表直接量取 ripple 數值必須使用台式的高位表或是 Fluke 187 以上等級的才能量取到,而且被測電源必須要加上負載後 ripple 才會出現。

最簡單的方法還是得靠示波器來看,隨便一台示波器頻寬都能上幾十 MHz,輕鬆的看到 ripple 長的什麼鬼樣子。
包含電源啟動的瞬間電壓變化都能看的到,如果是用數位示波器都能將啟動變化波型紀錄下來慢慢比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要用三用電表的 ACV 檔位來量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上頭的 ripple 是可能的,但請先查電錶的規格看 ACV 的高頻 ...

感謝duke大的解釋與說明~量power ripple還有這麼多學問存在!

這power我再實際進OS,影片轉檔對CPU壓力測試看看穩定度如何!?

至於ripple測量,只能先保養完示波器後再來請教各位!

再次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與提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duke大的解釋與說明~量power ripple還有這麼多學問存在!

這power我再實際進OS,影片轉檔對CPU壓力測 ...

你的示波器如果只是垂直電壓不準(格數不對)其他部分還正常的話先不要保養直接抓來看看 ripple 波形。

關於那些旋轉檔位開關如果在有信號時切換不會有波形亂跳或雜訊產生就先不要拆開清潔了,畢竟拆開清潔有許多風險搞壞了可是買不到替換零件的,例如拆壞了、小零件弄丟或裝不回去,而接點本身可能是鍍銀的雖然會氧化變黑但是還能維持導電,但如果亂擦或亂刮這個接觸表面電鍍層被破壞了比沒有清潔還要慘。
我都不鼓勵拆這些開關,只建議用接點復活劑(WD-40 也行)去噴在用力旋轉多次即可,此法可能損失高頻特性但還是能透過內部的補償可變電容調整回來,此法安全又省事。

而垂直電壓不準更容易校正調整回來,只要你會用後我再來教你如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示波器如果只是垂直電壓不準(格數不對)其他部分還正常的話先不要保養直接抓來看看 ripple 波形。

嗯...折衷一下買接點復活劑和接點油來保養。

其實我看wish大拆機保養也在想,我拆裝回去多幾顆螺絲事小,拆壞零件可就浪費一台好儀器。

楼主:
透過轉檔程式測試這顆power CPU 12V穩定性,結果順利轉檔完成。

只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又消失?我也是滿頭問號。

可能當時為了回答jojo大的問題,拆殼時PCB與電源接線有扭轉成比較接觸良好的型態吧?!

打算這幾天不關機,開幾個VM觀察看看。

[測試平台]
CPU :Ryzen 5 1400 OC 3.8G
CPU Cooler:Corsair H50雙風扇全速運作
導熱膏:Y-500
MB:Gigabyte AB350-Gaming 3 | BIOS version: F23D
RAM:Avexir 宇帷 DDR4 3000 8GB(三星顆粒) @2800 16-16-16-16-38 1.2V
VGA card Powercolor HD6770 Vortex II 1GB
SSD:OCZ Vertex 4 128GB
Case Lancool PC-K60
OS Linux Mint 17.3 x64 MATE

轉檔軟體: handbrake v.1.1.0

HiHD轉720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透過轉檔程式測試這顆power CPU 12V穩定性,結果順利轉檔完成。

只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又消失?我也是滿頭問 ...

不曉得你實驗結果怎樣了~

不過我在想問題應該是 (機板上接 CPU 那組 +12V  4PIN 的問題 )

因為電流吃的蠻大的 , 如果久未使用之POWE 接頭有可能氧化 , 當你插上時因為氧化的關係所以阻抗變大 !

雖然一開始電壓是正常的(輕載)  , 但 CPU 一啟動負載大増 , 就會造成供電電流不足 , 電壓瞬間下降

(機板上測量旳才準確) , 反而接頭這邊的電壓會是正常的 !!  (POWER 的 +12V) !

但經過多次的插拔 , 氧化膜被破壞了 ~因此接觸面增大了 , 可以提供的電流相對增加 !!

故啟動瞬間電流足以應付~ 不過要真是這接頭的問題 , 還是要小心 , 長時間的開機 , 會積熱這接頭會燒毀的 !

之前我一台電腦就是如此 ! 一直到電腦開不了機 , 打開機殼檢查才發現這個問題 !

僅提供給你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你實驗結果怎樣了~

不過我在想問題應該是 (機板上接 CPU 那組 +12V  4PIN 的問題 )

目前還算正常,還在持續上機測試。找時間需要升級OS成18.3,才能即時觀察溫度變化。

聽J大這麼說...有點想買接點油來保養其他閒置的power接頭...but學姐那邊EC-420已經售完

網拍看來看去,這個稍貴,不過成份應該有品質保證才是!?

有沒有人想團購的?XD
Ruten 日本艾美AMKE接點油

補充內容 (2018-10-4 08:12 PM):
感謝j大與提供意見的前輩們的幫助。上機使用數日,一切正常。
應該是如同j大推測的氧化層被破壞了,造成假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