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只顯示中間一個圓圈

楼主(2018-09-15):
請教各位大大,是不是消磁熱敏電阻壞了?

网友A:
有可能是被磁化了,但不一定是消磁电阻问题,

可先换个消磁电阻一试,不行就用消磁器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被磁化了,但不一定是消磁电阻问题,

可先换个消磁电阻一试,不行就用消磁器消磁

感謝。那麼這個問題就是被磁化所致了?

网友:
用消磁棒掃一掃看看

楼主:
感謝上面兩位,現在換上新的消磁電阻,已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