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40EX700 油畫

楼主(2018-09-15):
SONY

油畫 故障在主機板的 排感 直接短路 很細很難黏

网友A:
買的到排感的話 就直接用熱風槍助焊劑 還蠻好弄的
而且排感壞一個的話 旁邊那兩個也都差不多了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都一起換掉

网友B:
恭喜完修

小弟以前也跟樓主一樣 都用跳線直接跳過去的 但是真的不好焊 很吃力
偶然看到 WET 大的維修文SONY KDL-46EX700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維修實例
也是從舊的DRAM拆下 用熱風槍去換比用跳線更快 我是全部都一起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的到排感的話 就直接用熱風槍助焊劑 還蠻好弄的
而且排感壞一個的話 旁邊那兩個也都差不多了
如果可以的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小弟以前也跟樓主一樣 都用跳線直接跳過去的 但是真的不好焊 很吃力

剛好沒看到 可以用220歐姆代用!!!這台是自己留著要看的 先用 跳線 日後再故障 再用220歐姆 來全部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