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ompaq Presario CQ43 維修

楼主(2018-09-15):
型號: Compaq Presario CQ43 多謝蔡董贊助發文

狀況:開機後.電源燈亮 無畫面 並且3-4秒鐘關機(這時候應該最多會員朋友猜超級電容)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主角

迅速拆機後將主機板取出....我以為斷電大多與超級電容有關.要不是看到這張圖.我差點就信了
沒....有...超...級...電...容   那--會不會是顯卡呢?

我以為斷電就算不是超級電容.也應該與顯卡有關吧.要不是看到這張圖.我差點又信了
連...顯...卡...都...沒...有

那就先把主機板清潔.並重新將散熱模組塗上新的散熱膏.再試一次吧.也許會有奇蹟....
還是一樣亮燈無畫面.3-4秒關機.........神啊.救救我吧
.
.
.
.
.

我想靜靜.....(靜靜表示.這個時候你想我也沒用吧.既然主機板拆了.不妨外接螢幕試試)

也對.這時候-想靜靜是沒用的. 外接螢幕試試

竟然有畫面.而且看到為何會關機的原因(有人發現嗎.我是後來才發現的)

把面板排線接上.開機.用光照射.果然已經開機-有文字

裝上另一片測試用面板.畫面出現(面板本身是有問題的.所以拿來測試用).3-4秒關機.看到原因了嗎

再換回原先面板.確定是故障的

面板的開啟電壓EN有進來

EN也到達點燈IC處

LED 19V正常

控制端無電壓.一般這是LED燈條故障.燈條有斷線或LED燒毀

剛好有一片同型號 準備報廢的破裂面板.LED背光部份是好的.

將兩片對調

對調中

成功

終於復活了...對了.3-4秒關機的原因你看到了嗎.那就是SYSTEM FAN
處理或更換風扇後.狀況就會解除

最後總結:此機問題點為面板背光故障+風扇故障.所以會把維修者帶往開機無畫面.
並且會斷電.讓人慌了手腳

网友A:
修東西的人.. 都認識 "靜靜"... (笑)

网友B:
這台還好是寄給你處理 有壞的面板可以交叉更換 不然光買一塊面板就要不少錢

网友C:
哈哈!還有插畫!
前輩真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東西的人.. 都認識 "靜靜"... (笑)

(笑)  靜靜最不喜歡維修的人 為什麼? 因為碰到困難時才會想到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還好是寄給你處理 有壞的面板可以交叉更換 不然光買一塊面板就要不少錢 ...

也是  如果剛好送給需要拆面板的朋友.就悲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還有插畫!
前輩真有才

修東西有時候憋太久.心情容易暴走.難免會反應在發文上. 謝謝你贊助喔

网友D:
我想停停~我想聞聞~我想冰冰XD
是培羅娜耶XD

网友E:
班長  維修文總是這麼精彩、
會心一笑………
Hp的電池還有作用嗎?
家裡那一台用不到2年、
電池就無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停停~我想聞聞~我想冰冰XD
是培羅娜耶XD

看起來.你是肚子餓了.才修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班長  維修文總是這麼精彩、
會心一笑………
Hp的電池還有作用嗎?

電池目前還堪用.超過30分鐘喔

网友F:
恭喜完修,這真是功力的表現,有練過才有辦法

不過是小弟看走眼麼,CPU好像沒看到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這真是功力的表現,有練過才有辦法

不過是小弟看走眼麼,CPU好像沒看到插座 ...

國外品牌機
好像常見直接焊在主板上
如 DELL / COMPACQ / TOSHIBA....APPLE等

网友:
C大一出手,點石能成金
現在LED背光壽命似乎不如CCFL來的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這真是功力的表現,有練過才有辦法

不過是小弟看走眼麼,CPU好像沒看到插座 ...

這台剛好是採用AMD的CPU,原始設計就是BGA故不會帶座
若是一型號採用intel的CPU,則是有帶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這真是功力的表現,有練過才有辦法

不過是小弟看走眼麼,CPU好像沒看到插座 ...

CPU是焊在主機板上.顯卡直接 (扣斯當)
附上高清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是焊在主機板上.顯卡直接 (扣斯當)
附上高清圖

扣斯當   笑、
不給昇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這台剛好是採用AMD的CPU,原始設計就是BGA故不會帶座
若是一型號採用intel的CPU,則是有帶座的 ...

Kkp大   這是區分兩台的賣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Kkp大   這是區分兩台的賣價嗎?

對,同一型號的產品線但CPU不同家,價錢也不一樣。
有無獨立顯卡價錢也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