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朋友給我一台伺服器 但不知如何使用

楼主(2018-09-16):
今天一個員林的朋友下來跟我交換電腦東西
我拿了一片P8P67 B2換到一台伺服器
但今天拿到之後 看到沒有任何USB孔或VGA孔 前面有兩個網路孔
求解這要怎麼用QQ

外面的型號

外面的型號

主機內部

主機內部

記憶體

記憶體

外觀

外觀

這個不知道ˋ是什麼

這個不知道ˋ是什麼

假設邊邊我把它鋸掉 可以裝顯卡嗎

假設邊邊我把它鋸掉 可以裝顯卡嗎

pcie的接口

pcie的接口

网友A:
DDR2 667 .......

這台有點歷史了.....

网友B:
這個不就是顯示卡晶片了??
你找找板子上是不是有接D-SUB的接口, 接上接口排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 667 .......

這台有點歷史了.....

對呀 這台有點老了 但這是我第一次碰伺服器 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就是顯示卡晶片了??
你找找板子上是不是有接D-SUB的接口, 接上接口排線就可以了! ...

是有顯示晶片 但您說的排線是插在哪呀
當初朋友說他拿回來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就是顯示卡晶片了??
你找找板子上是不是有接D-SUB的接口, 接上接口排線就可以了! ...

我看了看外觀 完全就是沒有usb啊 跟 顯示插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外觀 完全就是沒有usb啊 跟 顯示插口

"是有顯示晶片 但您說的排線是插在哪呀"
板子應該會有一個 2*8 或是 排Pin... 上面有寫 Display 或是 VGA...

"我看了看外觀 完全就是沒有usb啊 跟 顯示插口"
要找對應的線材來用.. 從板子接出VGA接頭

主板型號是什麼? 找找有沒有使用手冊可以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顯示晶片 但您說的排線是插在哪呀
當初朋友說他拿回來就這樣

第二張圖照張清析一點的相片來看看才能解答.(主機內部圖)

這台好像不是一般的伺服器, 是伺服器(低階) 平衡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顯示晶片 但您說的排線是插在哪呀"
板子應該會有一個 2*8 或是 排Pin... 上面有寫 Display 或是 VGA ...

他這個針腳上面有寫vga 但我沒排線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張圖照張清析一點的相片來看看才能解答.(主機內部圖)

這台好像不是一般的伺服器, 是伺服器(低階) 平 ...

他是低階的伺服器沒錯
晚點再拍詳細點的圖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這個針腳上面有寫vga 但我沒排線0.0

總共有12隻腳

网友D:
O2Security SifoScopes CM5000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6FgHhlhFjK6kymf6MNX

楼主:
引用 网友D:
O2Security SifoScopes CM5000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ved=2a ...

謝謝大大!我一直在找這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2Security SifoScopes CM5000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ved=2a ...

SifoScopes CM 是一個功能強大的網路行為監測工具, 它能記錄公司內部所有電腦瀏覽的網頁、通過Web mail收發的信件、一般電子郵件(例如Outlook 所收發的信件)、即時通訊(MSN、Yahoo 即時通、ICQ、QQ)、FTP及TELNET,可用來監督員工於上班時間是否利用企業之網路資源,從事私人活動,從而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
所以,如果是個人的話,根本用不到它,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foScopes CM 是一個功能強大的網路行為監測工具, 它能記錄公司內部所有電腦瀏覽的網頁、通過Web mail ...

是沒錯啦 但拿回來玩看看w

网友B:
沒使用手冊.. 很難猜Pin腳的訂義..

你可以看看Pin腳的接點, 最少有三點是接地的..
只要猜中 R/G/B/V-Sync/H-Sync, 就可以自己做一條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使用手冊.. 很難猜Pin腳的訂義..

你可以看看Pin腳的接點, 最少有三點是接地的..

好像是這樣吧

网友D:
你可不可以搞幾張清楚一點的照片來看看啊?

我再告訴你這個還能做甚麼~

网友F:
上面那個卡只是做轉向用的,就是將板卡轉90度的作用。

這種資安產品大多是靠連線設定,所以有些不會直接將顯示介面拉到背板或面板。
看面板有沒有拉出RS-232介面,有的話通常有映射輸出可以直接靠終端機連入設定。
沒有的話就找條D-Sub線直接剪掉,另一頭壓接端子後插上去試試看。

不過通常都是把硬碟或記憶卡拔下來,直接灌好設定再插上去用遠端設定。
雖然規格舊了點,但當個分享器或防火牆應該還是很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不可以搞幾張清楚一點的照片來看看啊?

我再告訴你這個還能做甚麼~

您要什麼詳細圖呢 假日的時候拍拍~
平日忙課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那個卡只是做轉向用的,就是將板卡轉90度的作用。

這種資安產品大多是靠連線設定,所以有些不會直接將 ...

是歐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要什麼詳細圖呢 假日的時候拍拍~
平日忙課業~

它原本的作業系統是放在CF卡上嗎?
如果你用不著它原有的功能, 又想玩玩它可以做什麼..

機殼上, 有四個插拔的硬碟座.. 應該能做RAID.
架成NAS是個不錯的選擇!
https://xpenology.com/forum/

但, 放在家裡用.. 應該會吵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要什麼詳細圖呢 假日的時候拍拍~
平日忙課業~

全部的樣子阿......看清楚才知道這東西還能做甚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它原本的作業系統是放在CF卡上嗎?
如果你用不著它原有的功能, 又想玩玩它可以做什麼..

這種系統應該是用DOM吧,
底層走LINUX,
跟郵件主機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種系統應該是用DOM吧,
底層走LINUX,
跟郵件主機一樣.

DOC/DOM/CF.... 都只是個儲存的媒體..
只要BIOS抓得到, 能開進去就行!

這類產品應該多是用Linix沒錯..
一來是容量小, 二來是客制程度高..

由於樓主提供的相片上有CF插槽,
所以牛猜作業系統是不是存在CF上..
當然, 也有可能用是USB介面的D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原本的作業系統是放在CF卡上嗎?
如果你用不著它原有的功能, 又想玩玩它可以做什麼..

很吵沒錯!
如果要用CF卡的話 這樣我要拿去丟了W朋友給我了個廢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的樣子阿......看清楚才知道這東西還能做甚麼

好的030
現在覺得那個是垃圾 打算送去屬於他的地方w

楼主:
現在是覺得我拿p8p67換 錯誤w 我覺得他還是回去他該去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吵沒錯!
如果要用CF卡的話 這樣我要拿去丟了W朋友給我了個廢物

先搞定VGA, 看看能不能開機進系統唄..
但, 就算能進.. 那個風扇的聲音還真的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网友H:
印象中 vga pin 是硬體工程師維修用的

系統應該是內嵌式linux , 開完機, 用 ie 連 gui , 另外一個 port 可能是 rs232 , 可以連上去, reset 設定回原廠
以及重設 ip 等等, 有手冊就能操作了

除非 vga 的背板被拆走了, 網路上應該也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 vga pin 是硬體工程師維修用的

系統應該是內嵌式linux , 開完機, 用 ie 連 gui , 另外一個 port 可 ...

好的 但還是聽不太懂QQ
有點想要把它給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定VGA, 看看能不能開機進系統唄..
但, 就算能進.. 那個風扇的聲音還真的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

是呀 但我有點不想搞了W..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 但還是聽不太懂QQ
有點想要把它給丟了

先找手冊~~但, 一定是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找手冊~~但, 一定是英文版的

我已經懶惰搞了QQ
外殼拆了!
拿去回收賣快9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懶惰搞了QQ
外殼拆了!
拿去回收賣快90!

如果零件很值錢~~~老闆會賺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零件很值錢~~~老闆會賺死

對呀 哈哈

楼主:
那個上面的cpu風扇的銅差不多1.5公斤吧

网友I:
我沒用過這台存猜測....
這是機房設備,應該用遠端登入(所以不用找他的VGA了), 看能不能要到它的預設IP位址
才可以用另一台電腦遠端登入看到它的畫面
或者用它的 console port 登入
有需要我可以幫忙試試, 需要你先準備另一台電腦安裝teamviewer 軟體,讓我連過去

网友(2018-10-23):
這應該是 不堪用了
所以被公司給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沒用過這台存猜測....
這是機房設備,應該用遠端登入(所以不用找他的VGA了), 看能不能要到它的預設IP位 ...

既然你對這個有興趣
何不請樓主  送給你
我想他應該也不想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