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無線行動電源 FPW-8500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17):
無線行動電源 FPW-8500 維修實例

1.無線行動電源USB輸出座內部塑膠支撐柱斷裂,無法使用USB連接線為手機充電

2.型號~FPW-8500

3.正面外觀,閃電符號下方為無線充電感應線圈

4.以薄型拆機棒由USB座上方插入撬開外蓋,順便介紹由左而右為Micro USB輸入~Type C輸入~USB輸出

5.分開外殼,內部電路板、電池、無線充電感應線圈

6.用熱風槍拆USB座比較快速,將焊接孔殘錫吸除乾淨

7.找尋一個USB座焊回去

8.用手機測試充電輸出正常

9.組裝完成為行動電源測試充電

10.組裝完成行動電源為手機充電

网友A:
USB母座焊歪了?不返修?

我拿熱風槍拆東西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請教溫度的設定,還有PCB上GND腳鋪銅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母座焊歪了?不返修?

我拿熱風槍拆東西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請教溫度的設定,還有PCB上GND腳鋪銅的 ...

加錫加焊油再用熱風槍.....這樣會比較好拆.......

其實在電子電路的維修上,焊油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母座焊歪了?不返修?

我拿熱風槍拆東西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請教溫度的設定,還有PCB上GND腳鋪銅的 ...

可能選錯熱風槍風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選錯熱風槍風嘴了。

嗯,也是有可能

以這個案例
我用圓形的吹嘴,然後輪流吹到各個點都看起來水水的,移開風嘴再要把USB母座拔起來的時候很快就固化不能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錫加焊油再用熱風槍.....這樣會比較好拆.......

其實在電子電路的維修上,焊油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

我手上的焊油有新有舊

一款是老師傅留下來的,加熱後有蟑螂味

另外兩款是跟學姊買的SK2和液狀的
平常都是用舊款,我再試試跟學姊買的效果如何
之前拆主機板的USB母座,一片花15分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焊油有新有舊

一款是老師傅留下來的,加熱後有蟑螂味

15分鐘太久了....3~4分鐘都算太久....

遇到待拆物比較大時,可以拆掉風嘴直接加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分鐘太久了....3~4分鐘都算太久....

遇到待拆物比較大時,可以拆掉風嘴直接加熱...... ...

我也知道太久了,像在練手力和耐力一樣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在練功啊,(無用功)

拆掉風嘴我覺得氣四散了反而更慢水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太久了,像在練手力和耐力一樣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在練功啊,(無用功)

這是一般人對熱風槍的熱出力誤解.......

熱度最好的地方就是出風口那裡......而且與待拆物距離越短越好......

熱氣四散了,那是因為離太遠,太遠又導致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也是有可能

以這個案例

可能要配合夾子,

快,狠,準....

wet老師用的是"工業"熱風槍...

网友:
還是要先拆電池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也是有可能

以這個案例

一般熱風槍在吹的時候 , 看到了錫開始熔化 , 即可用攝子測試一下, 是否已經可以移動 , 如果能移動就順勢取下

要不然就繼續加熱 , 不可能說你把 熱風槍 放回位置 , 然後再拿攝子去取下 , 除非你的機板有加熱 , 那錫固化時

間才會延長 ~

网友D:
wet大,果然專業,usb備料又很齊全~

話說,小弟用熱風槍也是(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母座焊歪了?不返修?

我拿熱風槍拆東西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請教溫度的設定,還有PCB上GND腳鋪銅的 ...

1.斷裂的USB母座屬特規,從廢板拆5顆比對找尺寸孔位最接近的,能在有限空間又對得上基板孔位焊接,
兼顧外觀及實用性已難能可貴了,告知朋友有此情形順著插拔即可。

2.熱風槍溫度設定380~400度/2分鐘內取下USB母座,沒什麼好怕的,拖太久反而硬塑膠會過熱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大,果然專業,usb備料又很齊全~

話說,小弟用熱風槍也是(掉漆~)

斷裂的USB母座屬特規不好買,從廢板拆5顆比對找尺寸孔位最接近的換上就好,

幫朋友省錢/省時可以用就好,只收取一些涼水費而已。

网友:
哈哈,各位大大都是老手級了,小弟要找東西來練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斷裂的USB母座屬特規不好買,從廢板拆5顆比對找尺寸孔位最接近的換上就好,

幫朋友省錢/省時可以用就好 ...

可不可以只換內部塑膠支撐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