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JBC JT6040 古早級的熱風槍

楼主(2018-09-17):
說到JBC 這個來自西班牙的焊接工具大廠也是如雷貫耳,但是它的產品除了好用之外就一個"貴"字,昨天在工作室找到這台時,心裡也是百味雜陳。

▼這是它的風槍及插口。

▼這個是插感溫線的插口,這個很好玩,但是當初我沒有買,有買這個套件的話,解焊成功時會自動把IC拿起來喔!

▼風槍插好後的情形。

▼後面是接腳踏開關及電源開關。

▼開機試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哇!顯示錯誤代碼。

我記起來了!當初就是這樣才去買了一台安泰信的熱風槍...........

网友A:
ERR 1
溫度不會升高。
可能的原因:
加熱元件開路或熔斷保險絲。

好東西,值得修。

手冊 manual_jt6040.pdf (1.27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B:
好野人傢伙,就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 1
溫度不會升高。
可能的原因:

當初詢問原廠報1支發熱芯的價格非常非常的高昂,才沒有馬上買來換,結果一放就是N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野人傢伙,就是狂

這好像不能稱為"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初詢問原廠報1支發熱芯的價格非常非常的高昂,才沒有馬上買來換,結果一放就是N年

發熱芯交給『康大』一定能幫您接起來。

网友A:
這家有訂製各家發熱蕊,可以問看看。
https://shop111248236.world.taobao.com/?spm=a312a.7700824.0.0.5d8e4e7ce8iukm

网友:
好多儀器喔, 專業就是了得 ,好羨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發熱芯交給『康大』一定能幫您接起來。

沒那麼厲害。

网友:
真羨慕 工作室滿滿的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家有訂製各家發熱蕊,可以問看看。
https://shop111248236.world.taobao.com/?spm=a312a.7700824.0.0.5d8 ...

買這台的時候到發熱芯故障,也是非常多年了,只要價錢不是貴的離譜我是捨得花的,我再找時間問看看現在發熱芯報價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這台的時候到發熱芯故障,也是非常多年了,只要價錢不是貴的離譜我是捨得花的,我再找時間問看看現在發 ...

很貴的,原廠接近10K。所以有必要改副廠。

發熱芯規格是 內徑4mm 外徑12mm 75歐姆。

网友C:
果然不虧是田僑子弟如此這般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設備你也有............

當年老大是不是帶學姊參觀完維修間之後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貴的,原廠接近10K。所以有必要改副廠。

發熱芯規格是 內徑4mm 外徑12mm 75歐姆。 ...

當初我記得是沒有1萬,記憶是6千元上下,還是漲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不虧是田僑子弟如此這般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設備你也有............

當年老大是不是帶學姊參觀完 ...

以前這些東西都是大廠在做的,印象中台灣比較有名氣的只有弘騰,中國大陸興起之後,這類工具普及了,雖然大陸做的品質很差, 但是人人都買的起。

其實這台的價格雖然"貴",但還不是"頂貴"

网友D:
高檔貨應該有他的價值在,才能建立口碑,也才有錢賺,近年大陸平價商品充斥,對新手來說也是種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檔貨應該有他的價值在,才能建立口碑,也才有錢賺,近年大陸平價商品充斥,對新手來說也是種福利   ...

哈哈!康兄真是厚道,還把爛貨講成平價,大家都知道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剛開始用大陸貨的人,未來賺了錢之後,很多也都不再使用大陸貨,以三用電表來說,康兄可見會員們發帖時FLUKE、SANWA 等等也不時可見。

网友C:
萬丈高樓平地起阿~~~需求永遠都在.....有錢的有有錢的辦法,沒錢的有沒錢的方案

開VIOS練技術再慢慢進階更高級車款麻~~~~~只要貴有貴的價值那就好了~~例如

耐吉球鞋一雙1800,大賣場普通球鞋一雙700,只要你走路習慣好一雙穿個好幾年舒適
又好走那就比便宜的品質不佳一兩年就給你開口笑的來的強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檔貨應該有他的價值在,才能建立口碑,也才有錢賺,近年大陸平價商品充斥,對新手來說也是種福利   ...

同意你不能再多,改天再來講古,說說本身看別人開箱,然後跟著去買高價螺絲起子的故事.
那個開箱的人實在是太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萬丈高樓平地起阿~~~需求永遠都在.....有錢的有有錢的辦法,沒錢的有沒錢的方案

開VIOS練技術再慢慢進階更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不能再多,改天再來講古,說說本身看別人開箱,然後跟著去買高價螺絲起子的故事.
那個開箱的人實在是 ...

不會是我吧!我記得我沒有什麼很高級的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不能再多,改天再來講古,說說本身看別人開箱,然後跟著去買高價螺絲起子的故事.
那個開箱的人實在是 ...

畢竟生意人為了賺錢,廣告難免誇張,連睜眼說瞎話的也有,為何明星廣告的商品,能賣好價錢,用的人覺得爽,就值得了,不想受氣自己要多做功課,心態很重要,品質高,價位低當然好,不衡量需求,深入判斷,很難買到理想的,雖然受了氣,以後就較會判斷了,當是繳學費吧!

网友:
去對岸找找有沒便宜的發熱蕊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會是我吧!我記得我沒有什麼很高級的起子........

[螺絲起子的簡介]  發文:WISH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螺絲起子的簡介]  發文:WISH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哈哈。。。上面站友講的我還以為是小米螺絲起子。。。

你說的這一套起子我倒是沒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上面站友講的我還以為是小米螺絲起子。。。

你說的這一套起子我倒是沒印象。。。 ...

我惦記WISH的工具很久了...

學姊那篇: wish 以前工作剩下的零件贈送
老是看成  wish ....................的工具贈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絲起子的簡介]  發文:WISH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又中槍!
拜託!Schroder只能算中階產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