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問電阻阻值?東元液晶電視TL3223TR,電源版FSP150-3F01/R621

楼主(2018-09-17):
這顆電阻R621號解焊後量阻值是0.9歐姆,與其色環標示差異太大,用蜂鳴檔量也持續鳴叫,懇請有此電源板的前輩,能否告知其正確阻值或色環顏色,我懷疑其色環顏色("綠金紅灰銀"或"銀灰紅金綠")有部分已不正確,謝謝!

网友A:
東元TL3223TR 有聲無影 有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60196-1-1.html

你的電源怎麼了~

先別懷疑這顆電阻 ~

我認為没壞 !

网友B:
是沒壞 0.9歐正常啦

网友:
你電視有什麼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元TL3223TR 有聲無影 有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60196-1-1.html

謝謝jeanshyen大大,我這電源板本是正常,只是螢幕異常,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長期觀看3小時左右後,螢幕異常現象竟能三分之二畫面恢復正常,後來再看就失去影像,經測量電源板的12v輸出變成0v,所以才懷疑電阻R621是否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沒壞 0.9歐正常啦

喔!那最好了,感謝指導.

楼主:
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楼主:
引用 楼主:
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抱歉,前文沒貼好連結,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楼主:
引用 楼主:
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狀況如此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84866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東元TL3223TR 有聲無影 有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60196-1-1.html

1. 不好意思, 因我是非本科, 請問jeanshyen兄, 樓主所提到的電阻只有0.9歐姆,  請問這顆電阻的用途? (阻值這麼小的電阻, 難道是充當保險絲用? )
2. 這顆電阻比較大顆 , 請問為什麼?  (我發覺電源板上最大顆電容附近, 都有一個大顆電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不好意思, 因我是非本科, 請問jeanshyen兄, 樓主所提到的電阻只有0.9歐姆,  請問這顆電阻的用途? (阻 ...

我也不是修這個的專業人士 !

這還是由專業人士來回答以免誤導各位 !!

2. 因為要承受較大的電流 ~ 所以用的電阻W數較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大,我這電源板本是正常,只是螢幕異常,狀況如此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 ...

你還是先爬文 ~ 看看別人是怎麼測量 !

通常電阻壞了 , 阻值都是變大比較多 , 少數例子會變小 !

你的問題 , 可能是面板有故障 , 然後造成電源也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是先爬文 ~ 看看別人是怎麼測量 !

通常電阻壞了 , 阻值都是變大比較多 , 少數例子會變小 !

謝謝指點,我會多爬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修這個的專業人士 !

這還是由專業人士來回答以免誤導各位 !!

感謝jeanshyen兄的說明

网友D:
這台是地雷機...面板掛很多..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是地雷機...面板掛很多..無解

是阿!
我是電子修護門外漢,花錢買教訓,還好只是小錢幾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