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製作 SPWM 變頻器 輸出 AC110V 6HZ~75HZ

楼主(2018-09-18):
沒試過所以做來玩玩~~~

高頻上下臂輸出_PIC 輸出邏輯分析儀檢查

低頻輸出 PIC 邏輯分析儀檢查

接線實體圖__夠亂別在意

實際輸出示波器__調整頻率影像

僅供參考__有疑問可討論~~~

网友A:
加上升壓的話,可以考慮當作家電變頻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升壓的話,可以考慮當作家電變頻的控制了

這電壓已經是家電用的,只是沒加風扇散熱不敢上太大瓦數測試

楼主:
PIC SPWM 輸出 占空比測試

PIC16F684 SPWM AC110V 6HZ~75HZ實際調整觀察變化 附載為60W燈泡

网友B:
這個改成156V直流電壓容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改成156V直流電壓容易嗎???

不懂~~~是輸出不是交流而是直流那可能只用 PWM 就可以,還是輸入電壓??? 被考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是輸出不是交流而是直流那可能只用 PWM 就可以,還是輸入電壓??? 被考倒了

您做的這個是輸入DC 12V,變成AC 110V...

我說的是DC 12V,變成 DC 156V...

我的電子電路不怎麼樣,所以只好問問題....只是在猜.....不用轉變成AC,或許更好做吧!!!

另外一問...你這個電路的DC in 電壓最高可到多少????(就是輸入電壓的 r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做的這個是輸入DC 12V,變成AC 110V...

我說的是DC 12V,變成 DC 156V...

哈哈  你看錯了這是 AC110V 60HZ 轉 AC110V 6~75HZ 俗稱變頻器
你要的是 DC 轉 DC  用 PWM 經過變壓器整流後就可以~~~
DC in 電壓要看IGBT的耐壓值(包含震盪),應該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看錯了這是 AC110V 60HZ 轉 AC110V 6~75HZ 俗稱變頻器
你要的是 DC 轉 DC  用 PWM 經過變壓器整 ...

經你一說,我看懂了....

网友C:
看原件耐壓數據,是不是可以改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件耐壓數據,是不是可以改220v?

應該沒有問題吧

网友D:
金錄兄也有玩POWER
改天要再來去找你小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錄兄也有玩POWER
改天要再來去找你小聊了

你才是大師~~~ok

网友E:
家裡老骨董定頻冷氣改變頻有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裡老骨董定頻冷氣改變頻有希望了.

希望不大 啟動電流太大

网友:
好東西,再加上顯示就完美了

网友F:
12V in --> AC110V out 方波輸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 in --> AC110V out 方波輸出嗎??

IN AC110V  60HZ
OUT AC110V 6~75HZ
輸出為類似正璇波

网友F:
引用 楼主:
IN AC110V  60HZ
OUT AC110V 6~75HZ
輸出為類似正璇波

了解,
AC in / AC out 作變頻控制
請問此電路應用場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了解,
AC in / AC out 作變頻控制
請問此電路應用場合是??

哈哈~~~除了馬達轉速控制外我也沒想到可應用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