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 日立V-212 校正方波0.5V數值有偏差

楼主(2018-09-18):
設置0.2/DIV差別不大,0.1V/DIV明顯少一格。
▼ .2/DIV
▼ .2/DIV與旋鈕狀態
▼ .1/DIV

測量DC 5Vsb在1V/DIV檔位時,應該有5格,但是只有四格半。(已透過數位電錶量測待機電壓約4.99V)。
▼ 0V準位
▼ 5Vsb

請問這需要校正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探棒是新買的100MHz 1x/10x

請前輩指導,感謝。

网友A:
確實不對勁
V/DIV 旋鈕上的紅色旋鈕 雖然看起來正常 , 但是還是想問問 紅色旋鈕到定位點了嗎?
或是改換 CH2 驗證一下..

网友B:
先拆開看看開關內部是否氧化嚴重?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不對勁
V/DIV 旋鈕上的紅色旋鈕 雖然看起來正常 , 但是還是想問問 紅色旋鈕到定位點了嗎?
或是改換 CH2 ...

CH2也是這個樣子,稍微好一些。
0.2V/DIV
0.1V/DIV

紅色旋鈕已經往右打到底,有波形出來...手硬去往右轉,有機會波形振幅變小又變大,然後又穩定下來。

有時候方波會向上飄過去...

网友C:
探棒上的电容值校正過了嗎 ?

參考 ciko老師課程
20170902痞酷網電子儀表研習會課程影片視頻03
http://bbs.pigoo.com/thread-656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開看看開關內部是否氧化嚴重?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請問老大

1.用筆型橡皮擦擦拭波段開關,是擦拭圓盤狀最外面那一圈嗎?擦完會是銀色嗎?

2.您給的文章有一張圖,分別是紅色、藍色箭頭;是哪一個要用油性清潔劑?哪一個要用乾式清潔劑?

3.乾式清潔劑有推薦那一家或是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項嗎?

確定東西到齊後,進行這次保養大工程。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大

1.用筆型橡皮擦擦拭波段開關,是擦拭圓盤狀最外面那一圈嗎?擦完會是銀色嗎?

1. 我怎麼可能記得是什麼顏色咧!
2. 藍色的是油性的,紅色是乾性的。
3. 乾式主要在清潔,油性才有保護,想用久一點就把開關都拆開清理吧!清理好塗上膏體的EC-420,我想你會有很長一段時間開關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怎麼可能記得是什麼顏色咧!
2. 藍色的是油性的,紅色是乾性的。
3. 乾式主要在清潔,油性才有保護 ...

感謝老大分享!

簡單的說就是全部先清潔,再上EC-420接點油。

 『舊高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棒上的电容值校正過了嗎 ?

已經依照wish大的系列文章『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校正過方波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分享!

簡單的說就是全部先清潔,再上EC-420接點油。

如果想換來一段長時間正常使用的話........,絕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分享!

簡單的說就是全部先清潔,再上EC-420接點油。

確實很『高崗』,我弄很久了,還沒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