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EPK30 象印熱水瓶 不過電

楼主(2018-09-18):
請問ZNR要如何檢測?

网友A:
C2突頂先換掉試看看,不怕麻煩的話,另2顆電解電容也一起換新吧 !

网友B:
那兩顆 紅色 無極性 電容 先檢查一下 !

网友C:
按鍵面板拍一張吧,

网友:
ZNR先拆掉再上電,看面板有無反應

還有您電路板上HICI是啥東東,小弟從銅箔面看懷疑是特規整合式整流穩壓模組,是的話您有必要量這塊板是否有直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鍵面板拍一張吧,

這張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兩顆 紅色 無極性 電容 先檢查一下 !

那兩顆拆下用數位電錶 二極體 檔位測試結果都是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兩顆拆下用數位電錶 二極體 檔位測試結果都是1

要檢查它的容值哦~

用電容錶 ~

沒有的話直接換一顆新品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突頂先換掉試看看,不怕麻煩的話,另2顆電解電容也一起換新吧 !

C2 C4換新的,送電後沒反應,斷電後保溫燈慢慢亮起後熄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C2 C4換新的,送電後沒反應,斷電後保溫燈慢慢亮起後熄滅

C5 沒有換新?

网友:
樓主您這樣閉著眼睛換不是辦法,控制板的DC從哪來,電源板的橋整又在哪,沒找出來前應該不好修

网友:
C2 有電的話~
那個HIC1 應該壞了~
那一片黑黑的應該是集成電路~
控制著按鍵燈,TRIAC,RELAY~

C2 沒電的話~
就要從電源插頭開始查~
看那裡沒有通~
有溫度保險絲,溫度開關之類的~

网友:
面板如果有裂,
那面板的電路板零件故障了~

网友:
桶身有一顆防空燒保險司,或溫度開關先檢查這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ZNR要如何檢測?

這個元件不容易壞,機率極低,
你有描述 : C2 C4換新的,送電後沒反應,斷電後保溫燈慢慢亮起後熄滅
先把C5也換新再說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元件不容易壞,機率極低,
你有描述 : C2 C4換新的,送電後沒反應,斷電後保溫燈慢慢亮起後熄滅
先把C ...

您誤會了

1. 上樓ZNR,是回覆樓主的1樓提問
2. 小弟也沒回覆過要換 C2 ,C4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誤會了

1. 上樓ZNR,是回覆樓主的1樓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