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 關於規格書裡面標的元件是什麼呢?

楼主(2018-09-18):
各位前輩晚安

小弟是個畫圖工程師 今日我家工程師丟一份spec 給我 要我先把原理圖畫出來

可是裡面有個元件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能否請教各位前輩

下面是LB1690 這一顆元件的規格書

在規格書第三頁的地方 有個電路圖

他的圖是下圖這樣

請問一下 如上圖 左邊紅色框框內的元件是什麼東西呢?

我該如何搜尋呢?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參考 LB1976 這顆的datasheet 好像有說明
另外根據樓上大大的提示,可以看「霍爾元件輸入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LB1976 這顆的datasheet 好像有說明
另外根據樓上大大的提示,可以看「霍爾元件輸入電路」 ...

hpo14 前輩您好

因為我本身電子能力沒有向電子工程師這麼厲害

所以我也不曉得霍爾元件輸入電路是什麼

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元件

就沒有辦法畫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po14 前輩您好

因為我本身電子能力沒有向電子工程師這麼厲害

你拿這個去問你們家的電子工程師......是不是如別人的圖加上[H]就行了.....

這樣不就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這個去問你們家的電子工程師......是不是如別人的圖加上[H]就行了.....

這樣不就結了???? ...

他們都不理我

而且他們要我畫原理圖 可以洗板的那種 不是要畫方塊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hpo14 前輩您好

因為我本身電子能力沒有向電子工程師這麼厲害

你去看 LB1976 裡面有等效電路圖

网友:
霍爾感測器/霍爾傳感器/Hall sensor, 谷歌搜尋,或百度,感測器之類的書搜尋

网友:
三相馬達而言,定子內建三個霍爾效應感測器,以指出定子和轉子對控制器的相對位置,因此能以正確的順序在正確的時間對繞組通電。 霍爾感測器通常安裝在單元的非驅動端。

你要找工程師拿馬達機構圖有指出霍爾感測器位置
的位置那部份。
不然問他畫成連接器,剩下的他自己接。

网友:
霍爾感測器有很多種規格,
(1)雙極性或單極性的霍爾感測器,只對南極(S)磁場感應,還是南極(S)及北極(N)磁場都會有感應。

(2)輸出線性類比訊號的線性霍爾磁力感測IC,還是輸出數位訊號的霍爾磁感開關感測IC。還分單輸出或是雙輸出。

(3)無刷馬達一般都使用是數位輸出霍爾磁感開關感測IC,不過這線路輸入裡面IC有磁帶放大器,可能是使用雙輸出的線性霍爾磁力感測IC 。要ˊ找負責工程師問清楚,霍爾磁感IC的靈敏度選擇也需要靠實驗取得,靈敏度太高會受到旁邊的定子線圈磁場干擾,過低偵測不到轉子的磁場角度,馬達結構及霍爾放置的位置都有關係

http://www.winson.com.tw/products_c.html

補充內容 (2018-9-24 01:03 PM):
奇怪,馬達研發怎麼會沒電子工程師負責?

馬達結構跟線路是有關係,線路不是固定的,馬達內部空間假如很小,霍霍IC很靠近定子的線圈,霍霍IC...

補充內容 (2018-9-24 01:04 PM):
馬達結構跟線路是有關係,線路不是固定的,馬達內部空間假如很小,霍霍IC很靠近定子的線圈,霍霍IC需使用較低靈敏度外,輸出還需經過低通濾波器,去除最高轉速以上頻率,避免定子線圈和霍霍IC產生自激回授的高頻振盪,馬達空間假如很大,霍霍IC放置條件很好沒干擾,就不需要經過低通濾波器,

网友:
如果你不是電子
應該是畫不出來
設計更畫圖是不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