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手冊] DIY PIC16F684含氧感知器電壓偵測

楼主(2018-09-19):
電路圖
實體圖

軟體

實際運作

含氧感知器電壓偵測 6燈 (0.4V、0.5V、0.6V、0.7V、0.8V、0.9V)
正常汽油車(汽車、機車),熱車後電壓會上下跑約1秒1次(加油門時),此時可以判斷燃燒情形
1.上下電壓都低於 0.5V(第 2 燈),代表油不足夠
   可能原因:
           汽油濾網過髒、油路幫浦壓力不足、調壓閥不正常、噴油嘴阻塞、、、
   可能發生情形:
           車子加速無力、爬坡無力或常待速熄火
2.上下電壓都高於 0.6V(第 3 燈),代表油太多了
   可能原因:
            空氣濾網過髒、節氣門過髒、火星塞故障、空氣流量計故障、汽缸漏氣、、、
   可能發生情形:
            車子加速無力、爬坡無力、或許排氣管還會放屁

因為含氧感知器最主要是調節汽油、空氣比調整能完全燃燒,所以以上不正常情形看似雷同結果卻是差很大

以上是個人的認知若有錯誤請包涵~~~

順便提一下經歷(無聊再看看)
7月叫我老婆機車要驗啦、、、結果回來告訴我驗不過,查一下 CO=6.0 很嚴重,心想這空濾清一清再去驗,隔了一天再去驗結果 CO= 8.-(這次沒有紀錄)

這是怎麼回事??,於是拿出上面含氧感知器電壓偵測,訊號從 1~6燈上下跑非常正常啊,後來又拿出示波器觀察波形,結果波形也很漂亮
這次換我將機車騎到遠一點的店家去測試(機車都沒動其他東西),結果數值非常漂亮~~~原來~~~

排氣檢測

网友:
機車零件正常情況下,驗車前,騎到排氣管有溫度(用手摸),驗車會比較順利。

一般機車上的含氧感知器是窄域型的,ECU會依據O2 SENSOR來開啟噴油嘴的時間,0.5V是一個分界線,空燃比約14.7:1,行駛時,會在0.2V~0.88V(16.5:1~12.7:1)變化,一般機車怠速預設值在13.5:1。

网友A:
多謝提供檢查辦法,這個不是從儀表故障燈就能發現問題點嗎

网友B:
請問示波器波形有秀出來的可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示波器波形有秀出來的可能嗎

這是之前拍照的,加油門的反應

网友C:
可能是含氧感知器還沒達到工作溫度(400~900度),檢測出來的數字才會不好看

來源

O2 sensor工作溫度

O2 sensor工作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提供檢查辦法,這個不是從儀表故障燈就能發現問題點嗎

這是故障才會亮燈~~~但是很多像排氣檢測不過、爬坡無力或許可以用來判斷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含氧感知器還沒達到工作溫度(400~900度),檢測出來的數字才會不好看

你說的是正確的~~~
只是一般人可能沒有工具可以檢測,才想說做一個燈號顯示來代替示波器可以觀察、當作檢修工具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之前拍照的,加油門的反應

請問X軸每格子是2.5秒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X軸每格子是2.5秒的意思嗎

是的 每秒上下一次~~~

网友:
化油器的也是熱車較容易過 之前一台二行程也是繞好大一圈 及格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