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SAMPO EM-50RA15D 無法開機有背光求程序~及電路圖

楼主(2018-09-20):
聲寶SAMPO EM-50RA15D 無法開機有背光求程序~及電路圖

网友:
基本電壓要先量測看看,才能確定是程序遺失或是有哪裡損壞
面板12V有無?

网友:
還在保固內嗎?

网友:
2015年制應該還在保內

网友:
聲寶是3年全機保固所以還在保內,但是先決條件可能要有保證書,
否則不知道聲寶服務中心會不會通融。
----------------------------------------------------------------------------------
大大您這是2015年製造的,只是不知道幾月製造。
如果是在2015年9月21ㄖ之前製造的就已經過保固了。
若是在2015年9月21日以後製造的則還在3年保內。
若是有保證書的話是以購買日期算起3年保固。

楼主:
刚好过保了

网友A:
本身程序讀不出來嗎?讀出來再重燒即可.

网友:
電路圖,可能要從基板上你做逆向工程畫出來

网友:
有背光應該是開機了.....小弟研判是面板掛了...無影像

网友:
電路圖基本上是公司機密,這麼新的機型我看難求喔
各路電壓檢查一遍再慢慢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身程序讀不出來嗎?讀出來再重燒即可.

請問gkjnn兄:

假設電視無法開機是因為程序出問題,如果程序IC的硬體沒有壞掉且程序可以讀出來.
上述這種情狀, 我們把把程序讀出來, 然後再把程序重灌回去, 是不是大部分可完修?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gkjnn兄:

假設電視無法開機是因為程序出問題,如果程序IC的硬體沒有壞掉且程序可以讀出來.

是的.不是一有問題都不經過檢測.就要賴給程序.就算給您也沒用.

网友:
有背光基本就不是程序了,先把面板軟排拔開,再看能否開關機
如果開關機正常那就是面板那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