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GA-880GMA-UD2H 電路圖手冊

楼主(2018-09-21):
各位大大好,小弟的主機板很不幸的掛點了...99年用到現在也是划算了
不過全固態電容好像也沒什麼鳥用,壽命沒比較長,才七年就死了.....以前的爆電容真的是很好修的,換換會好真爽,現在的沒那麼簡單了...
故障情形是能開機(開機也有正常的B一聲),但開機就卡住在一開始的顯示畫面(鍵盤的NUM LOCK燈號也無法亮,我修理的時候沒工具都會以這個燈號當作是簡單的依據...按按看沒亮沒辦法控制,就可能主板出問題),連記憶體自檢跑MB數的畫面都沒出來,就卡在第一條的文字不動了
把我的老舊除錯檢測卡拿出來,跑碼卡在"3E"這個數字
量過DDR3記憶體的電壓,以及基本的0.76V有出來,覆歸1.5V也有(插一條DDR3-2GB有量到,其餘沒插的三個曹量不到),SUB的3.3V也有出來
似乎不是爬文的(SUB跟南橋溝通的地方出錯)
所以真的沒招了,我手邊沒有太專業的東西(像是AM3假附載)
我CPU換過,記憶體也換過,通通都無效,卡在開機畫面
插PCI-E顯示卡,以及使用內建的DVI顯示都正常,顯示晶片的部分應無故障,排除顯示故障
排除顯示故障以及初步的記憶體測試,我比較懷疑是開機的那顆ITE晶片好像很容易壞,
但是記憶體故障可能也會卡住也非常大的機率,因為先前就發生過四條記體全插.但卻無法使用(先前四條都正常,只好拔掉剩下兩條,開機就又正常了...然後畫面卡住也是有發生過..所以這個這次應該真的是某部分的溝通信號斷了,像是小排阻或是斷線)
想求高手提供一下主機板的電路圖GA-880GMA-UD2H 跟可能的故障處提點,感謝
===================================
有查到這裡有提供幾年前的類似資料(GA-880系列,但走線可能不同),可惜已經無法下載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3970-1-1.html

网友A:
版號是2.0 2.1 2.2 哪一版
CMOS電池有測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號是2.0 2.1 2.2 哪一版
CMOS電池有測量嗎

版號2.0版本,電池3.07v(已換新品是3.2v)昨天有試過電池拔掉bios的設定會洗掉(本來畫面logo設定是關閉,拔掉以後回復原廠設定,開機logo會跑出來),但開機還是卡住,補上一些實拍圖,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號2.0版本,電池3.07v(已換新品是3.2v)昨天有試過電池拔掉bios的設定會洗掉(本來畫面logo設定是關閉,拔 ...

那就先檢查DDR3的條件是否有問題再檢查復位或時鐘芯片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補充內容 (2018-9-21 04:28 PM):
BIOS有重新刷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檢查DDR3的條件是否有問題再檢查復位或時鐘芯片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 ...

感謝.以上這些電壓都正常,有量過,除了復位1.5V(第一槽有插記憶體的槽才有1.5V,其他三槽沒插,都量沒有復位電壓)
板子上面是雙BIOS(有兩顆),我晚一點用熱風槍吹下來,用上次在痞酷買的RT809燒錄器重新寫入試試看

网友:
找了一下3E,得到資訊如下,看起來比較像南橋有問題

0x3E
Post-Memory South Bridge initialization (South Bridge module specific)

楼主:
剛剛通電突然回光反照,有畫面到通道器偵測,的畫面.結果沒多久又重開機卡3E了
而且很詭異的是,本來是F5的BIOS韌體,有一次突然變成F2(應該是變成另一顆BIOS開機),但還是卡住
重燒BIOS無效((主M-BIOS先拔除,留B-BIOS開機 停住)),下載官方F5板重燒入M-BIOS悍回,卡住
手摸IT8720F有點燙手,繼續查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通電突然回光反照,有畫面到通道器偵測,的畫面.結果沒多久又重開機卡3E了
而且很詭異的是,本來是F5的BIO ...

BIOS兩顆資料要一樣不然會從B備份到M

補充內容 (2018-9-21 09:33 PM):
再來就是檢查 USB  IDE  HD聲卡 網卡 或南橋

補充內容 (2018-9-21 09:33 PM):
再來就是檢查 USB  IDE  HD聲卡 網卡 或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兩顆資料要一樣不然會從B備份到M

補充內容 (2018-9-21 09:33 PM):

非常感謝指點,已修復!!!
稍晚上傳照片,問題點就在於bios沒錯
晚點我加上圖文
還有cpu腳座氧化的問題,動到風扇發現會當機,才發現雙重問題
因為先前的扣具太緊

楼主:
非常感謝獅子魚大大的資料以及指導,順利完成修復
補上圖片,後來將bios拔掉以後,用rt809f讀取(先備份bios),將原廠的f5版bios解壓縮,洗掉晶片檔案,燒入晶片,焊回板上開機,還是一樣結果,再度嘗試其他方式,發現大陸人說的將bios晶片(1-8pin短路),第一腳是spi晶片腳位,把第八腳高電位短路後,技嘉的備援模式(第二顆bios晶片就會拷貝回主bios)結果怎麼試都沒用,沒動作,開機本來第一第八腳就是3.3v高電位....在嘗試另一種說法是reset一直壓著15秒就會自動拷貝,也是錯誤的資訊
,最後一種方式就是電源關機的時候,把電源押著不放約60秒,這次就有效了,開機後就出現原廠的rom拷貝系統,
檢查以後說我的主bios有錯誤,即將拷貝救援.後來就能開了!!!!!順利跑馬到FF
中間還遇上小插曲,CPU的風扇扣的太緊,導致主板底下得凹槽接觸不良,使用去漬油+手動噴風嘴球,往腳座裡面倒進去,用風嘴球噴著清潔
然後發現焊接過的主BIOS有一隻腳電位很奇怪,第七支腳的HOLD電壓只有1.65V,原來是我沒焊好,但是我在還沒焊以前就先量過,(往來源是3.3V),往上查發現這顆小電阻可能接觸不良.這顆小黑豆可能是主要死機的原因,原廠的BIOS已經經由備援的BIOS拷貝完成,電壓也正常了(3.3V)所以我也就不管它了,下次再發生我可能就直接將這顆PASS掉
結論:多重的故障,主原因是主BIOS可能因為第八支腳HOLD的小電阻壞掉,導致副BIOS偵測異常,
加上CPU腳座接觸不良,
下次若遇到跑馬3E,開機畫面卡住,就是BIOS的問題沒錯
在關機狀態下,壓住開機鍵60秒,就可以啟動技嘉救援模式拷貝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