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X54H不專業之暴力維修

楼主(2018-09-21):
先看看後面以及紅圈處就是暴力的所在

有沒有人猜到問題在那兒?再來看一張提示圖

還猜不到?那再來一張吧

看到這ㄦ應該都猜到了吧,朋友在回收場買的,說是只要硬碟,我拿到插電測試有時會充有時不充電的,仔細搖了搖,DC座中間那隻會晃動,網路插座也會晃動,有可能是原主人有拉扯到吧?沒測試網路插座有沒問題,有無線網路就好。
拆了半天,鍵盤底下跟後面螺絲全拆了還是拿不下來,簡單維修暴力就出現了,DC座後面的塑膠就剪除一些些,從線路版補焊,自己用的不計較。
完修掛機中........謝謝收看,暴力維修別砲我。

网友A:
恭喜完修
目前的後蓋板緊密度都很好
要善用痞酷鏟 好用值得推薦

1.硬度夠
2.前端薄
3.比較不傷外殼 因為寬度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目前的後蓋板緊密度都很好
要善用痞酷鏟 好用值得推薦

痞酷鏟我有第二代的,重點在電池那邊,因為有兩邊的螢幕支柱,也不知道是否螺絲哪顆沒拆到,要分離時就斷了一根鎖螺絲塑膠柱,重點是有一顆螺絲可能銅柱與塑膠接合處滑脫了,沒辦法拆下,暴力維修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犧牲一點外觀,換來快速的維修。

楼主:
回ericchou大大,朋友是以前公司的採購,需時常外出,所以拿到好康的機率比我大多了。

网友B:
恭喜大大撿到寶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撿到寶物了!!

這台是朋友委修的,雖然他說只要硬碟,修好了還是要還給他。我有一台A43SD了,撿到的時候只缺硬碟和電源,但記憶體擦了就完修,比這台軟多了。

网友C:
這台規格還不錯啊,這樣就丟出來了,說經濟不好誰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規格還不錯啊,這樣就丟出來了,說經濟不好誰相信

規格再好,也要東西可以用,原主人有可能是拉扯到導致DC座中間那根卯接處鬆動,然後自己也知道筆電送修都是天價,就像我姊那台SONY的電視,原價是3萬多,看了三年,傷心屏上面三分之一出現垂直條紋,問了維修要一萬,他就寧願換也不修,東西在我這ㄦ讓我頭痛。
朋友在回收場買的頂多也是兩三百,他說只要硬碟,我是手癢加減搞,這台如果送回原廠維修,沒個兩三千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規格再好,也要東西可以用,原主人有可能是拉扯到導致DC座中間那根卯接處鬆動,然後自己也知道筆電送修都 ...

原廠修直接報價換主機板4千吧....
誰知道到底有沒有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可以在充電座鉚接處上錫這樣就不會在接觸不良了也不用換充電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充電座鉚接處上錫這樣就不會在接觸不良了也不用換充電座

是的,我就是直接從後面剪開補錫(其實是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