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19吋液晶 L1953TQ 開機不過電

楼主(2018-09-21):
上週螢幕突然不過電,想說因該是供電模組掛了,
本來不想自己搞,問外面店專修螢幕的店家,說只修22吋以上的,
若要修我這個已經用了10年的螢幕,划不來(至少要收1000以上,
全新品目前大約4~5千). 老闆(臉色)也不太想賺我這筆.

於是只好自己來摟@@!

网友:
怎麼!發文後都沒檢查一下?有問題1個小時內都可修改

順序都顛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現在22吋價格沒有那麼貴吧!
3000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22吋價格沒有那麼貴吧!
3000以下吧!

看面板規格~~~貴的也是有

网友:
反正都壞了,動動手、拆拆看…維修這是這麼簡單

网友B:
唉,新品賣的價格,如果不是特殊規格或用途。一台那麼便宜,維修的價格,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報了。報的太貴,只就買新的比較快,報的太低,變技術不值錢。製造商真的是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新品賣的價格,如果不是特殊規格或用途。一台那麼便宜,維修的價格,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報了。報的太貴, ...

扼殺維修端的利潤!~~~~

因為新品價格低,你維修者收太少感覺對不起自己,修太貴修費者自覺不如買新的還有完整保固

怎麼弄~~看當事人的智慧,沒有完全的對錯

网友:
動手無價

网友:
DIY無價..恭喜完修..

网友:
告訴你一個比較悲哀的消息XD
K系列的電容壽命比較高沒錯,但電源模組用久了也是會爆(只是會撐比較久):( 我有換過爆兩輪的
要嘛雖然特性不太一樣,反正都要做一次工,固態電容直上!
尤其現在都沒螺絲了,不想再拆第二次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