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hp compaq nc4010舊筆電開可否一鍵重灌

楼主(2018-09-21):
按F10進入bios,卻不知道如何重灌,也不知道是否有重灌功能,可否前輩指點~

网友:
樓主指的應該是一鍵還原吧??

開機的時候, 狂按F11,
如果沒把出廠的一鍵還原分區殺掉, 應該要有作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zEPe9jovw

楼主:
我是舊款的XP,好像跟您說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舊款的XP,好像跟您說的不同

樓主得用 "回覆" 這樣才會知道您回文是回給誰喔!!

換個按鍵?? F5... 開機的時候, 狂按F5... (不是進BIOS Setup)
硬碟內如果沒有還原的分區, 那怎樣也是按不出來的!

那樣, 就只能找hp compaq nc4010的還原光碟來用了.

网友:
古老到簡直可以回收了~~~條件好點的裝W7
啥驅動都免了~

网友:
上網抓
WINOWS_7 GHOST X86 或是X64 (萬能極速恢復系統V4.0) 就可以裝好

网友:
先把硬碟拔到別台電腦,用電腦管理看看硬碟的分割,如果分割比你在原筆電看到的多,那就是有還原磁區,分割名稱也可參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得用 "回覆" 這樣才會知道您回文是回給誰喔!!

換個按鍵?? F5... 開機的時候, 狂按F5... (不是進BIOS ...

回覆:感謝指導,請問您說F5是這內容嗎?

网友:
以前的舊電腦只有還原光碟,沒有一鍵還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感謝指導,請問您說F5是這內容嗎?

不是耶..
您這是狂按F8出來的, Windows開機選單..
搞不好, 您這一台真的是沒有一鍵還原的...

真的只能把硬碟拿出來看看有沒有系統還原的分區!
或是做一支WinPE開機USB, 進去WinPE看看有沒有系統還原的分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