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編程器RT809F與TL866A的差別

楼主(2018-09-22):
請教前輩們:液晶編程器RT809F與TL866A的功能.用途差別在哪?我是新手用得不多,請大家給個意見,謝謝!

网友A:
RT890F 主要是支持電腦主板、筆記本、液晶、路由器、家電產品常用的8腳、16腳的BIOS芯片讀寫, 偏向維修用途;
TL866A 通用晶片(AVR/PIC/等MCU, EEPROM, 40pin 以內的 IC 偏向"雜食性"開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90F 主要是支持電腦主板、筆記本、液晶、路由器、家電產品常用的8腳、16腳的BIOS芯片讀寫, 偏向維修用途 ...

如果不是專業維修,用tl866a較適合嗎?

楼主:
用手機當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專業維修,用tl866a較適合嗎?

買 TL866CS 自行升級成 TL866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買 TL866CS 自行升級成 TL866A

不知廠商是否已做修補?新機是否還能延用舊方法升級也要確定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廠商是否已做修補?新機是否還能延用舊方法升級也要確定一下。

TL866CS 及 TL866A已停產,現在是TL866II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866CS 及 TL866A已停產,現在是TL866II Plus。

我知道已經升級TL866II Plus,我的意思是比較早期買的TL866CS可以用這個方法升級到TL866A,後期買的是否也能用這個方法升級就不一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廠商是否已做修補?新機是否還能延用舊方法升級也要確定一下。

應該是有修補過,上次有試過從TL866CS升級至TL866A,但安裝廠商新版的編程軟體後
都會要求更新韌體,更新後又被打回原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有修補過,上次有試過從TL866CS升級至TL866A,但安裝廠商新版的編程軟體後
都會要求更新韌體,更新 ...

看一下這:
http://www.eevblog.com/forum/blo ... rammer-review/1300/
貌似要焊上一個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