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兩台PHONIC 混音器AM422D, MU1722X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22):
感謝蔡董,蔡大盤,tsai5371 .........(誤)的兩台混音器,
結果:
AM422D 維修失敗,CPR 救不回來,只好放棄了。
MU1722X 檢測完成,可以上線狂操一番了。
以下請看圖說故事:
▼蔡大送來一大箱水果

▼吃完別忘了替踢牙

▼原來猪脚不能吃!

▼上電該亮的都亮了,不亮的還是不亮

▼開腸剖肚了!

▼這些要清算一下,免得妨碍通路

▼看到騎馬兵

▼抓到了,容值變高,買到賺到了!

▼全掃門清還是沒有心跳!

▼脈博˙72?

▼心臟?

▼另一面

▼換個姿試

▼血路不通了?

▼沒救了?只好送.........

沒修好算是失敗實例!

另一台,MU1722X

▼有兩個托油瓶

▼沒有心跳計數器

▼當然要開腸剖肚,檢查一番

▼程序板看起正常多了

▼照例也要內部排毒一次

▼接上訊號,來了!

网友A:
第一台的數位音效板如果故障太嚴重無法修護也就算了不要用就好,不會影響此機的正常輸出。

這種類比的混音器說好修也真的不難只是開關 VR 與線路這種物件比較多,雜音或接觸不良的情事比較煩瑣而已。
裡面唯一的數位電路就是那個數位音效 DSP 電路板,找不到殺肉的板子來更換也沒關係,許多玩音樂的人都有獨立的音效處理器能夠使用,這種內建的功能不多效果也不好。

有問題的板子就是下圖紅色方塊,跟主輸出或 AUX 輸出等無關,也就是說如果這些輸出都沒信號跟 DSP 板故障沒關係要查其他的類比線路。

附件是完整的方塊圖,一般來說只要有方塊圖就能查修與正確使用混音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的數位音效板如果故障太嚴重無法修護也就算了不要用就好,不會影響此機的正常輸出。

這種類比的混音 ...

謝謝您提供維修資訊,接下來要請阿炸接力了,請蔡董出手哦!

网友B:
果然與老大有的拼,
儀器真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與老大有的拼,
儀器真壯觀.

差多了!老大的儀器都是高檔貨,咱的破爛都是回收場收回來整理勉強可以用破銅爛鐵,
主要作用是唬唬一些外行的客人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多了!老大的儀器都是高檔貨,咱的破爛都是回收場收回來整理勉強可以用破銅爛鐵,
主要作用是唬唬一些 ...

最好只是一些破銅爛鐵啦?
那要不要出清一下
讓酷友點清

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只是一些破銅爛鐵啦?
那要不要出清一下
讓酷友點清

這些沒人要啦!
還是留在咱這裏比較好,給咱充充面子,至於裏子就不會計較啦!

网友:
只看到可程式電源兩台跟四機裝電子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