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SD 掉盤求解

楼主(2018-09-22):
此顆廣穎S60 120G SSD於2015年出廠,故己過保

在電腦當機斷電後故障

可從圖2看到在BIOS下名稱變為PS3109S9

用他台電腦讀取也是一樣,且容量只有20MB

網路上看到一些災情是來自於這個PS3109S9的主控掉盤

目前使用過30分鐘通電修復方法,沒有解決

所以想向各位前輩給予指教,感謝幫忙!

网友A:
買新的吧!

這家的SSD就Pa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新的吧!

這家的SSD就Pass吧!

這顆是別人的,己經讓他換一顆新的了XD

只是好奇能不能解而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顆是別人的,己經讓他換一顆新的了XD

只是好奇能不能解而己~

這種情形應該只能試試主控晶片的量產工具重新規劃一次看看!

网友:
買新的吧!

[非廣告]SSD 240GB一千有找,需要的可以考慮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應該只能試試主控晶片的量產工具重新規劃一次看看!

昨天試了一下量產工具
有開始跑不過還是跑失敗了
可能無緣賺到一顆ssd XD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試了一下量產工具
有開始跑不過還是跑失敗了
可能無緣賺到一顆ssd XD

控制器壞了~~放著吧哪天殺一顆來換

网友C:
這不是主控壞掉
從依然能在BIOS看出型號就能得知
使用量產軟體失敗是因為直接使用軟體是無法維修的
PHISON主控開卡是需要專用治具否則無法開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主控壞掉
從依然能在BIOS看出型號就能得知
使用量產軟體失敗是因為直接使用軟體是無法維修的

原來如此
感謝你!
這次只好pass掉這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