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2LF500D 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8-09-22):
CHIMEI TL-32LF500D
一上電就亮藍燈不開機,背光不亮!
按電視上的關機鍵可以關機,再按開機就變成 藍燈亮(約30秒) > 熄滅(約30秒) > 藍燈亮(約30秒) > 熄滅(約30秒) 一直重複!
故障畫面
背面
型號貼紙
內部照片
電源板單獨測
5VSB跟PSON短路前有 5VSB 其他都沒有
5VSB跟PSON短路後有 5VSB 5V 12V 24V 輸出
恆流板
主機板
一插上電源線時 5VSB 5V 12V 都出現了!
隨著過大約10幾秒後 PSON 輸出電壓變低,5V 12V 跟著消失!
這時藍燈還是持續亮著...
有趁著PSON在高電位時測了
1117-33 ( 3.31V ) / GG2W ( 1.86V ) / AIC2857F( 1.32V )
看來電壓可能是正常的~
請問~
可能是 U9 這顆 BE1221 25q648sig 故障造成的嗎?

网友:
程序重燒看看

楼主:
hankhu大您好~ 中秋節快樂! 小小聲說... 我沒有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nkhu大您好~ 中秋節快樂! 小小聲說... 我沒有程序...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56-1-1.html

感謝大大!

网友:
現在奇美很多這一型的 機器 沒程序除了換主板或者是改公板
不然真的沒有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56-1-1.html

再請問~ U9 那顆要換新的燒進去還是舊的拆下來燒進去繫好? 若是要換一顆燒,有其他型號或是通用的IC可替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 U9 那顆要換新的燒進去還是舊的拆下來燒進去繫好? 若是要換一顆燒,有其他型號或是通用的IC可替代 ...

一般都是舊的拆下先備份,再清空重燒回去就好了。

若無法清空資料或是資料燒不進去,就是IC故障了需要更新。

相同記憶容量同系列IC都可通用,不限廠牌。

學姊有賣~都可用

PCT25VF080B 8 Mbit SPI Serial Flash SST25VF080B [C0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78885791

W25Q80BVSIG W25Q80BVSSIG 8MBit SOIC-208 [C0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78984601

補充內容 (2018-9-23 01:25 PM):
不好意思~給錯型號了,要用25Q64系列,也就是64M-bit / 8M-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舊的拆下先備份,再清空重燒回去就好了。

若無法清空資料或是資料燒不進去,就是IC故障了需要更 ...

感謝大大&祝您中秋節快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祝您中秋節快樂~

不好意思~

給錯型號了,要用25Q64系列,也就是64M-bit / 8M-byte

网友B:
這型的MSD主機板 最容易壞了...上面有顆DC-DC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給錯型號了,要用25Q64系列,也就是64M-bit / 8M-byte

好的!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的MSD主機板 最容易壞了...上面有顆DC-DC容易壞

請問~ 您是指 GG2W & AIC2857F 哪一顆呢? 板子上DC-DC就 GG2W AIC2857F 各一顆 & 1117-33 2顆 沒了...
GG2W 這顆查不到是甚麼編號的DC-DC IC...

网友A:
我猜是這棵AIC2857F

在你們台中市那邊有賣~便宜~
【液晶速修網】『原裝新品』AIC2857F SOP-8 (一標5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7633636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這棵AIC2857F

在你們台中市那邊有賣~便宜~

好的... 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這棵AIC2857F

在你們台中市那邊有賣~便宜~

他那個IC圖是不是放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個IC圖是不是放錯了~

是的

這個是正確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763363347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您是指 GG2W & AIC2857F 哪一顆呢? 板子上DC-DC就 GG2W AIC2857F 各一顆 & 1117-33 2顆 沒了...
GG ...

GG2W 這顆查不到是甚麼編號的DC-DC IC
【液晶速修網】『原裝新品』GGXX開頭 SOT23-5 (一標10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7633653838#info

【液晶速修網】『原裝新品』AIC2857F SOP-8 (一標1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7633633476

【液晶速修網】『原裝新品』25Q64CSIG/25Q64BSIG (一標1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7633749351

你懷疑的零件賣家都有,可以一次購足省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2W 這顆查不到是甚麼編號的DC-DC IC
【液晶速修網】『原裝新品』GGXX開頭 SOT23-5 (一標10個)
https:// ...

真是太感謝了~

网友A:
GG2W 這顆查不到是甚麼編號的DC-DC IC

剛剛查詢一下,應該是這一顆,我比對廢板符合電路設計,樓主你可實機上電量測驗證一下

LC3406

大致走線靜態量測一下
5V IN(PIN4)
1.8V OUT(PIN3~SW~)供應給DDR2 RAM

网友D:
首先釐清一下...奇美這型...正常狀態下插電待機中是恆亮藍燈...開機後藍燈熄滅無燈號...............會不會是大大您誤判了...這型背光壞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釐清一下...奇美這型...正常狀態下插電待機中是恆亮藍燈...開機後藍燈熄滅無燈號...............會不會 ...

是一上電就亮藍燈,按關機鍵再按開機... 就變成藍燈亮大約30秒後熄滅過大約30秒後藍燈又亮,重複這樣狀況... 明天再檢查看看了...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2W 這顆查不到是甚麼編號的DC-DC IC

剛剛查詢一下,應該是這一顆,我比對廢板符合電路設計,樓主你可實 ...

好的... 明天我再檢查檢查... 感謝大大!

楼主:
程序重燒一顆,換上就好!
感謝 hankhu wet jazz00040 fireway 風嵐 各位大大相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舊的拆下先備份,再清空重燒回去就好了。

若無法清空資料或是資料燒不進去,就是IC故障了需要更 ...

請教wet兄, 您所說 "一般都是舊的拆下先備份,再清空重燒回去就好了",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 將程序IC解焊下來.
2. 從程序IC讀出程序, 並且存成檔案(電子檔)
3. 清空程序IC(原程序IC)
4. 將程序的電子檔重新燒回程序IC(原程序IC)
5. 將程序IC(原程序IC)焊回電路板
另外, 我有個疑問, 對程序IC讀出程序, 可不可以不要解焊程序IC而在板子上直接讀取程序?
謝謝.

補充內容 (2018-9-30 09:09 AM):
再問一個問題, 對程序IC寫入程序, 可不可以不要解焊程序IC而是在板子上直接寫入程序?
謝謝.

网友E:
1. 本po文標題的機型應修正為"CHIMEI TL-32LF5D-500"才對 (請看樓主所po的銘板圖)

2. 類似的問題(同樣是CHIMEI TL-32LF5D-500電視), 前不久 kerokrrl兄剛po過, 也是重燒程序就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9637-1-1.html

3.CHIMEI TL-32LF5D-500這台電視的待機燈是藍燈.開機是不亮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696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本po文標題的機型應修正為"CHIMEI TL-32LF5D-500"才對 (請看樓主所po的銘板圖)

2. 類似的問題(同樣是CH ...

回答如下...
1.不是很懂您的意思...
2.不是很懂您的意思...
3.是我搞錯了沒錯... 上電就會亮藍燈,按開機健後藍燈熄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如下...

1.不是很懂您的意思...

1.借用你的圖, 銘板是寫TL-32LF5D-500, 我是以銘板所寫為準. 當然Z兄所po的網頁, 我也有看到, 我是不了解網頁上的機型編號.
2. 如果你一開始用TL-32LF5D-500關鍵字去搜尋本網站, 就會發現此機型有案例是一開機是藍燈, 也是不開機, 重燒程序就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