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K242HL 無影像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23):
acer K242HL 無影像有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acer K242HL

2.故障情形:開機後電源指示藍燈亮,接電腦輸出訊號沒有影像,但是背光正常點亮(黑亮屏)

3.此機腳座採用滑槽卡榫設計,要拆下時先將螢幕正面平放於桌面,一手按住機身一手握住底座用力向後拔即可卸下腳座,機殼只有一顆固定螺絲就在下方,拆下後就可用撬棒分開前後蓋

4.面板型號

5.內部照~電路板鐵殼~

6.翻開鐵殼~電路板背面~

7.電路板連接正面

8.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目視零件外觀無異常,上電量測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9.主機板目視零件外觀無異常,上電量測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10.拆下面板屏線測量DC5V供應到位,至此之前電路皆正常,問題應該出在面板驅動電路板上

11.撕開塑膠保護片,可見面板驅動電路板編號

12.翻開電路板量測頭號疑犯F1(2A保險絲),竟然導通良好

13.插回面板屏線上電開機測試,~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畫面竟然出現了,天啊!史上最軟的維修實例

14.既然不用修了,就來量一些面板重點控制電壓以資留念,面板VCC~5V1測試點,實測值~4.99V

15.VGL1測試點,實測值~ -10.23V

16.VGH1測試點,實測值~ 26.6V

17.V33_VCOM1測試點,實測值~ 3.31V

18.完修測試

网友A:
接觸不良!!  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觸不良!!  黑屏!!

說也奇怪插PIN金手指也沒明顯髒污氧化

不過還是用橡皮擦擦亮

再抹上EC-420接點油

网友:
這算是矇到了 我也常遇見過